请问音频表头面板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25-03-06):
我用的是透光塑料,光线不是一片整个均匀的,问问老师们有谁知道成品表头用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整流管外挂!

网友A:
淘宝搜LED平板灯 几元送到家 切割你要的面板即可.....

楼主:
一开始打算左右分体摆位,象上一台这样,主机做好了后想想左右摆放太占地方就改成上下,整流管没地方放了,放到后面板上觉得接线太长了就改成放到机箱旁边了靠近滤波电容旁边,接线尽量短一点,反正自己用也管美不美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LED平板灯 几元送到家 切割你要的面板即可.....

谢谢,我去买来试试

网友:
参考LED灯里那个匀光片。我见过有些是菱形凸起的,这个好理解。还有些是平的塑料片,这个不知道啥远离。

网友B:
利用好乳白色有機玻璃的光散射特性,可以用較厚的板材(例如5mm)做,在邊緣垂直方向上鉆一個正好容納LED的孔,插入LED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好乳白色有機玻璃的光散射特性,可以用較厚的板材(例如5mm)做,在邊緣垂直方向上鉆一個正好容納LED的 ...

老师我背光用的是灯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背光用的是灯泡

燈泡也不是問題,讓燈泡的光綫從板的邊緣射入,就可造成板内漫反射的效果,即使板子是透明的都行,一個燈泡就可以。

關鍵是,您得想辦法做到光綫的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泡也不是問題,讓燈泡的光綫從板的邊緣射入,就可造成板内漫反射的效果,即使板子是透明的都行,一個燈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