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二十多年的“新”数字表,还有救吗

楼主(2025-03-06):
二十多年前买的,原盒包装,附件齐全,一直放着没用过。前几天刚翻出来时,屏幕就是黄色雾浊状态,装上电池使用,还能隐约看到笔划,功能正常。
又过了这几天,现在完全看不到数字了。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能不能花最小代价修复使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把液晶屏的背景纸换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用烟盒的锡纸换!我自己就换过我那表快30年了放老家我的第一块数字表一切正常就是显示屏小三位半的表!

网友:
二十多年前虻模邪埃郊肴恢狈抛琶挥霉G凹柑旄辗隼词保聊痪褪腔粕碜亲刺吧系绯厥褂茫鼓芤伎吹奖驶δ苷!�换液晶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把液晶屏的背景纸换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用烟盒的锡纸换!我自己就换过我那表快30年了放老家我的 ...

如此简单,等待楼主反馈好消息。

网友C:
为何买来却不用?直至放坏了?!

网友D:
液晶屏的背景纸换成白色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把液晶屏的背景纸换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用烟盒的锡纸换!我自己就换过我那表快30年了放老家我的 ...

竟然这么简单吗,有空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简单,等待楼主反馈好消息。

有空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买来却不用?直至放坏了?!

不止这一块,还有一块一起买的,状态比这个稍好点,还能看见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屏的背景纸换成白色的也可以。

多谢出招

网友E:
检查一下偏振光片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偏振光片有没有问题

嗯,等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