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環境對磁棒天綫的影響

楼主(2025-03-06):
  工作環境對磁棒天綫的影響,變化之大超出以往的認知。磁棒周圍只要有金屬部件,它的品質就會下降,但沒有實際數據,心裏是沒底的。這次爲了做一個品質高一點的磁性天綫繞組,有了一些感性的認識,寫下來供大家參考。

  磁棒使用的是近年生產的5*13*100mm產品;測量設備是Victor4080,測量頻率100KHz,測量電平600mV。

  先是用0.07mm*14股的利兹綫繞了個70匝的繞組,調整到334uH,Q值為一百多。

  結果不滿意,本想再上網買點28股的綫,想起手頭正好有0.05mm*50股的利兹綫,看起來也並不粗,於是繞了一個71匝的繞組,調整到334uH,測量Q值約330多。

  還是不太滿意,上網再找了0.05mm*100股的利兹綫,繞了個同樣是71匝的繞組,但是因爲綫粗了些,繞組長度增加了,移到磁棒中間的電感量也沒達到334uH。於是拆了一半,在另一半上叠繞完剩下的綫,繞組長度減少一半,電感量便顯著地升上去了。

  同樣調整到334uH,懸空拿在手裏測量結果的Q值是520:

  按當前的測試頻率計算,損耗電阻只有0.4036Ω,在中波1MHz時估算大約在2.5Ω上下,這結果相當令人興奮。

  接著把磁棒裝到正在鼓搗的2P3主板上,測量Q值為139,大幅度縮水啊:

  咋整,這還是不能讓人滿意啊,Q值降低意味著損耗電阻加大,可接收信號的下限同時上升了,追求靈敏度那還會有戲嘛。

  這時想起德生的原裝主板,他的影響會是多大?對,測試一下:

  結果竟然只有58,跌破眼鏡了。然後反過來一看,居然是大面積覆銅:

  這下明白了,趕緊去打了新一版的主板,這回把磁棒天綫下為盡量降低阻抗的2mm寬的走綫改成了1mm綫寬,并且去掉了正面的并聯走綫,只留下反面的走綫。測量結果是:

  總算回升到了218,這個數字好看多了,感覺勉强可以用啦。

  所以各位壇友,無必要千萬別在磁棒下面走綫,能離開金屬部件的盡量離開,臺式機的空間大,磁棒可以架起來,這是最合理的選擇了。當然,如果您不想用磁棒天綫,那就忽視本帖啦。

网友A:
脑师的实验很有价值!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师的实验很有价值!赞一个!

謝謝xinjun老師,以後這方面有點底氣了。

网友:
经验帖子谢谢楼主的试验提醒,让我们少走湾路!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试验数据!

网友:
“千萬別在磁棒下面走綫,能離開金屬部件的盡量離開”牢记了,谢谢

网友B:
大脑师的帖子就像及时雨,近期可以着手解决我的直放机选择性过低的问题

P.S.有没有这两个实验?
1、用洞洞板做磁棒天线的底板,研究洞洞板的金属Q值的恶化量
2、将磁棒靠近不是PCB的大面积金属(如钢尺.)观察Q值恶化量

网友C:
记住了,我之前也有怀疑,这次脑师把事情搞清楚了,赞一个

网友:
非常有用的实操,可以让我等少走许多弯路、以及莫名其妙的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脑师的帖子就像及时雨,近期可以着手解决我的直放机选择性过低的问题

P.S.有没有这两个实验?

日本管大師好!這兩個實驗還真沒有試過,不過從一般的經驗看,只要有導電部件在近處,一定會對磁棒天綫有所影響。還發現一個有趣現象:我曾經把磁棒天綫放在工作臺上的一塊護板上測量,結果500多的Q值降到300多。那塊護板是裝修房子時多下來的一塊地板,五夾板結構,過了兩天再重複測量,結果又不影響了 ,回頭查了下天氣,是那天濕度有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住了,我之前也有怀疑,这次脑师把事情搞清楚了,赞一个

還有那種大屁股喇叭和空氣聯,除非機箱有足夠的空間,否則對磁棒的影響也是會非常大的。

网友D:
電感类型元件,遇金属則总和電感变小,遇手掌則总和電感变大。为何在手掌手指时电感量变大,一直想不出原因,直到有天客戶指無线电遙控器丟在水桶里,然後反应说没电波,马上我联想到手掌內部有水分。定频電路之谐振频率偏离SAW太多是会失去振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感类型元件,遇金属則总和電感变小,遇手掌則总和電感变大。为何在手掌手指时电感量变大,一直想不出原因 ...
遇手掌則总和電感变大。为何在手掌手指时电感量变大,一直想不出原因,... ...

您不妨只拿著磁棒的一端測試電感量,并且以身體爲軸,旋轉不同方向測試電感量,看看電感量和Q值都會有些什麽變化。

网友:
实践出结果
技术贴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磁棒要远离导电金属板

网友:
好经验。试没试接收效果如何,中波电磁干扰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電感类型元件,遇金属則总和電感变小,遇手掌則总和電感变大。为何在手掌手指时电感量变大,一直想不出原因 ...

个人认为“遇手掌則总和電感变大”是因为LC回路中引入了分布电容使得谐振频率降低,如果回路总电容还视作没变的话,就会觉得是电感量变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不妨只拿著磁棒的一端測試電感量,并且以身體爲軸,旋轉不同方向測試電感量,看看電感量和Q值都會有 ...

我的观点与你不同,天线棒靠近金属的結果是降低了电感量,內阻或者等效內阻的变化相对的很小,因此Q值会变低,Qs=Xs/Rs。天线阻抗简化成Rs+jXs。抽出磁芯时电感也变小,而內阻几乎由绕线长度決定。
那么手握天线棒则是又并联了一小值电容,先把天线阻抗转換成并联为Rp//Xp,再并联这一小值电容,等效总和电抗Xpt則比原本Xp还大,因此也是降低了Q值,Qp=Rp/Xp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遇手掌則总和電感变大”是因为LC回路中引入了分布电容使得谐振频率降低,如果回路总电容还视作 ...

我的結论是跟你讲的一样。客戶反映之后,我把遙控器改成LC非定频的,放入水中得到振荡频变低,跟手掌包握住遙控器得到同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观点与你不同,天线棒靠近金属的結果是降低了电感量,內阻或者等效內阻的变化相对的很小,因此Q值会 ...

尊重您的看法,但是Q值降低即損耗電阻的增加是一個事實,這跟您的等效内阻的理解有明顯不同。

网友F:
N年前画板就避开磁棒下面做敷铜了,现在更有底气了。
但是与喇叭屁股的亲密接触在袖珍机中避无可避啊。
脑师测一下这个影响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N年前画板就避开磁棒下面做敷铜了,现在更有底气了。
但是与喇叭屁股的亲密接触在袖珍机中避无可避啊。
...

乙豬兄啊,我倒是想測啊,可手中早都沒啦... ...

整個足夠大的盒子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乙豬兄啊,我倒是想測啊,可手中早都沒啦... ...

整個足夠大的盒子唄

库存清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库存清完了???

大屁股喇叭從九十年代就清退了。

。。。 想起來了,有幾個近年進的小口徑大屁屁,我找出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N年前画板就避开磁棒下面做敷铜了,现在更有底气了。
但是与喇叭屁股的亲密接触在袖珍机中避无可避啊。
...

初步測了一下,一個大屁屁的3吋喇叭,磁鋼有外殼屏蔽,但是螺絲刀仍能吸住。另外用小屁屁也順便測了一把。

仍然使用之前的綫圈,磁棒懸空,測量電平降爲300mV,Q值飆升:

磁棒離開大屁屁3cm,Q=608:

磁棒離開小屁屁3cm,Q=332:

磁棒離開小屁屁4cm,Q=425:

磁棒離開小屁屁5cm,Q=885:

看起來影響差不多,跟屁屁大小基本無關。 距離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測了一下,一個大屁屁的3吋喇叭,磁鋼有外殼屏蔽,但是螺絲刀仍能吸住。另外用小屁屁也順便測了一把 ...

距离产生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尊重您的看法,但是Q值降低即損耗電阻的增加是一個事實,這跟您的等效内阻的理解有明顯不同。

继续看你后來的測试,電感量变化很小,而Q值变化鉅大,這样我认为不合理,可能是仪器準確度問題,你可以另外串聯合适的电阻,以及测量天线的直流電阻,來验证和推斷Q值显示值是否可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步測了一下,一個大屁屁的3吋喇叭,磁鋼有外殼屏蔽,但是螺絲刀仍能吸住。另外用小屁屁也順便測了一把 ...

最近回春,桌子吸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步測了一下,一個大屁屁的3吋喇叭,磁鋼有外殼屏蔽,但是螺絲刀仍能吸住。另外用小屁屁也順便測了一把 ...

从天線並聯负载電阻的角度來看,降低了Q值也是一种原因,原本Q=520换算得到天線內阻约0.4歐姆,在天線靠近物件后若Q值減半時负载電阻约为109k欧姆,現在就是這個109k歐姆合不合理,如果合理就表示仪器可靠,同理可知仪器輸入电阻會影響Q值的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尊重您的看法,但是Q值降低即損耗電阻的增加是一個事實,這跟您的等效内阻的理解有明顯不同。

順便一提:三星手機的手寫筆是無電源電磁式的,原理是如同你手中小型磁芯天線再并聯電容,按鈕后又增加了並聯電容,形成500kHz左右的谐振,磁芯ー端是筆尖。这个我搞過。電容式手寫筆要有電池這個也搞過,原理如同你現在的测试,是筆尖吸引手机触摸屏电流,触摸屏其實也是XY軸陣列按鍵同样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回春,桌子吸潮

长短大师是少有的大师,第一次遇到是在讲混频成為中频,电路里面接二极管的作用,看了很多人的回复,但是我认为只有他是唯ー正解~盲接。
为什么我在此順便一提,並非拍馬屁也不需要拍,而且不是说给他听的,是讲给其他人听的,是让有心學習向上的人提供学習的对象,也包含我在內跟着学,少走弯路,近朱者赤嘛!不要怕被噴,有些人自悲老喜欢喷別人,我们不要理那些人。搞无线电的工作桌不要有金属,即使是木质的最好再墊个二、三公分的絕缘物,书本、泡棉塑胶之类的不导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看你后來的測试,電感量变化很小,而Q值变化鉅大,這样我认为不合理,可能是仪器準確度問題,你可 ...

不是電感量變化小,而是每次都調整到一個點上,這將排除電感量的影響而突出Q值的變化,我必須在實際應用的狀態下測試,否則測試對我無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天線並聯负载電阻的角度來看,降低了Q值也是一种原因,原本Q=520换算得到天線內阻约0.4歐姆,在天線靠 ...

我想應該沒有大問題,因爲同時也用阻抗測試過,感抗相同,而損耗電阻增加,這應該和儀器的輸入電阻沒有關係。

网友G:
那么高的Q,可以提供磁棒卖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高的Q,可以提供磁棒卖家么?

這就是普通的磁棒,要用多股利兹綫繞,您自己可以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普通的磁棒,要用多股利兹綫繞,您自己可以做。

一般多粗的芯、多少股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多粗的芯、多少股较好?

我以前用的都是0.07mm*14股的,最近因爲不滿意太低的品質因素,試用了0.05mm*50股的絲包漆包綫,Q值大有起色,但仍然沒有達到心理預期,於是又購了0.05mm*100股的絲包漆包綫,這回比較滿意了,但是粗了一些,在磁棒上繞的話需要考慮有足夠的長度容納,所以再多的股數可能不太現實了。

磁棒天綫的Q值越高,損耗就越小,這個參數應該是無上限的,只受綫徑和股數的限制。因爲打算做個低阻抗的輸入回路,匝數不多的情況下股數越多越好。如果僅是常規的收音機調諧回路,那麽0.05mm*100股可能就是上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應該沒有大問題,因爲同時也用阻抗測試過,感抗相同,而損耗電阻增加,這應該和儀器的輸入電阻沒有關 ...

你我考虑的观点虽有不同,不过对于阻抗方面仍然相同,Q值降低等效上來看也相当于耗損电阻增加了,而Q值在大于10时阻抗几乎等于電感之電抗,Q值越低而阻抗略微下降。
现在次线圈是悬空得到的Q值很高,一旦次级圈接上负载后,Q值就会下降,不妨次线圏接上不同电阻去测量。
靈敏度与高放电路增益有关,提高次级圈的負载电阻有益於Q值和靈敏度。因此不需要一味地追求空载之Q值,足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我考虑的观点虽有不同,不过对于阻抗方面仍然相同,Q值降低等效上來看也相当于耗損电阻增加了,而Q值在 ...

接負載的情況,一般的經驗是0.6倍的Q0,實測值也在這個比例附近不遠。

Q值是電感器品質的度量,越高損耗就越小,沒有低的道理。若電感為334uH,在板的Q0為200,接入電路后的Q值為120,那麽在中波頻段的比例中點922KHz上,感抗為1935歐姆,損耗電阻為16.124歐姆,若接收帶寬為10KHz,那麽將引入約51.7nV的熱噪聲。對於20dB信噪比、調製度為0.3的信號,最低可接收的信號場强約爲431uV/m。這個結果雖然對收音機也算可以了,但仍然不夠好,解決Q值的大幅度降低問題,是提高靈敏度極限的重要一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的测试表明,取消次级线圈,用场管栅极接入谐振电路效果很好,有时增益过大还要控制,考虑以后的制 ...

你这偏置只有O档合适。Idss超过2mA的管子基本不在饱和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的测试表明,取消次级线圈,用场管栅极接入谐振电路效果很好,有时增益过大还要控制,考虑以后的制 ...

这样该怎么接入变频管呢?可否给画个包含变频级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的测试表明,取消次级线圈,用场管栅极接入谐振电路效果很好,有时增益过大还要控制,考虑以后的制 ...

次级圈是为了阻抗转換,你用场管其輸入电阻很高,是可以取消次级圏,不过由于額外的米勒电容影响频率笵围,天线电感量需要变小,乃至调谐电容也要变更,可能无法用制式品,这是麻煩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的测试表明,取消次级线圈,用场管栅极接入谐振电路效果很好,有时增益过大还要控制,考虑以后的制 ...

這個電路的輸入電容大了些,一般比較好的做法是要麽綫圈抽頭,要麽接次級綫圈,要麽串一個几pF的隔直小電容與輸入電容形成電容分壓,再加一個柵漏電阻到地,這樣可以減輕輸入電容對天綫電感品質的影響。

不是什麽元件都可以省略的,首先要考慮的是對調諧回路品質的影響。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的测试表明,取消次级线圈,用场管栅极接入谐振电路效果很好,有时增益过大还要控制,考虑以后的制 ...

这个电路有个疑问,一般来说磁棒距离电路板都不会太近,这样的话,磁棒的地经过线圈,到栅极,通过源极回到磁棒天线的地,这样围的面积可不小,会不会自激?或者说增益不能设置的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有个疑问,一般来说磁棒距离电路板都不会太近,这样的话,磁棒的地经过线圈,到栅极,通过源极回 ...

除非您的連接綫特別雜亂、特別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