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敢用角磨机砂轮修磨剪刀了

楼主(2025-03-06):
磨剪刀一直是我小时候的梦想,那时家里有两把剪刀,妈妈用其中一只,不许我们乱用,做衣服做鞋剪布等太有用了。另一只破剪刀总是不快,我也不会磨。听妈妈讲,剪刀有过松过紧的不好用,有磨剪子的师傅拿一把锤子敲一下就好了,当成了神话,神秘的技术,崇拜极了。

后来我尝试自己用磨刀石磨剪刀,总不理想。

年纪大了,手里工具多了,想用角磨机安砂轮磨剪刀。没有专用砂轮机,只能用角磨机替代。

一般认为角磨机安砂轮太疯狂,根本不能干精细活,因为角磨机转速太高,磨削速度太快,剪刀一靠近不是磨哑了就是磨掉一个大豁口,极难掌控,还很危险,怕飞出碎片。

旧货市场有卖角磨机专用的薄砂轮片,大约厚5毫米,粒度从200目到2000目,应该可用,买了几种试试。

对角磨机我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后来不那么怕了,竟敢用它安锯片切地板,够恐怖了。

忽然想,我们为什么让它那么疯狂,降压使用就不行吗?于是想到串联大灯泡,选定串联浴霸245瓦大灯泡。先串联两只。

试验串两只灯泡,砂轮转了,但是一开始磨速度就降下来了,没有劲。

还是串一只好,转动不再那么疯狂了,温柔多了,危险性大大降低,也有劲了。

剪刀经常是切削刃的后角不足,有些厂家偷工减料,后角太小,几乎是平刃,需要把剪刀背的平面磨出一个极小的凹面,还不能伤到主刃。

我先用600目砂轮,磨出极微的凹面,再用2000目砂轮磨光,磨出后角。

熟练掌握之后已经可以精确掌控磨削的平面弧度深度和光洁度,不仅是剪刀,几把水果刀也磨出很薄的锋刃,锋利无比。因为副刃角度很小很小。
剪刀前角我基本不磨。几把剪刀都磨好了,锋利无比。

注意后角不能太大,太大会卡刃,咬合阻力也大。

砂轮面要修磨成稍有弧度才好用,不要完全是直线。感觉2000目太高,会糊砂轮,估计1000目磨光,600目打底最好。根本不用上磨石。

具体手法是以肘部为摆动轴,拿稳角磨机,轻微摆动。注意光线,要看到痕迹!

串大灯泡之后危险性大大降低,轻柔多了,磨什么都可以,不用担心砂轮会飞出来,不失是一个好方法,大家可以立即试试。

网友A:
码字不容易,点赞,磨刀是个技巧,能磨剪刀更厉害,我一直也不知道怎么磨剪刀,看了你的文字也是蒙圈,上点图片说明下就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还是不太懂。前角。后角是什么 ?可以在图上画个标记吗?

给一个图。

一般剪刀后角几乎为零,所以剪刀的刃角几乎就等于前角的余角。

网友B(2025-04-18):
看了,还是不太懂。前角。后角是什么 ?可以在图上画个标记吗?

网友C(2025-03-10):
引用 网友D:
串一个4007,试试。

半波整流后的电是不能给交流电机供电的。

网友:
拼一块可控硅调速板和一个小防水盒,高级一些。

网友E:
要想剪刀丝滑,除了前面的微弯的弧度,凹槽,轴以外。在整个剪刀磨好后,用高目数的油石的一个角(因为有弧度,用整个面没法用)把两股内侧接触面抛光一下,3000目的油石,走个十来下就可以了。然后剪刀就丝滑了。

再不丝滑,就把刃口角度,调大一点。刃口不要按照磨刀的法子磨,这样一时锋利,但不顺滑,也不耐用。刃口的角度磨大一点,不要太锋利。剪刀不是靠刃口锋利,而是靠力学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剪刀磨后平面?不是应该磨外弧面吗?

极少有人磨后平面,因为后平面在磨石上很难掌握,稍不注意后角就成了负后角,顺滑但是降低锋利度。
一般磨剪子都是磨前角,极少磨副前角面。

楼主:
如果嫌串联一只劲不够,可以考虑串并联的两只。精细操作还是降速为好,安全多了。

楼主:
降速后感觉用切割片也可以,温和一些,起码心里压力可以低一些。

网友G:
考虑一下手动调压器,电压在100-130V之间。转速高了容易退火,我都是用普通的割片伐各种锯,省老了劲了

网友H:
      串联灯泡分压降速是个办法,串联后灯泡也没原来那么贼亮了吧?

网友I:
手巧不如家什妙,凡事儿都怕琢磨。磨出一个极小的凹面,暗合了传统的 “戗菜刀”工艺

网友D:
串一个4007,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我也想买个小型切割机了。请用过的朋友推荐几款

网友J:
“后来不那么怕了,竟敢用它安锯片切地板,够恐怖了”

角磨机上锯片太危险!!!

网友:
       坛里七宝先生那儿收的博世900-100,900W的,闲鱼找了个原装调速器和配套后盖,带软起动. 用它粗磨菜刀开刃,然后用砂带机(也是坛里收的)用不同目数砂带细磨(240目)和精磨(600-1000目).家中刀剪永远持锋利. 注意磨剪刀时要两刀刃平面有一个微小角度,那样受刀点在刀刃上,不然剪软布会卡,也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联灯泡分压降速是个办法,串联后灯泡也没原来那么贼亮了吧?

是的,正常工作远没有原来亮,闷住就亮,快了就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虑一下手动调压器,电压在100-130V之间。转速高了容易退火,我都是用普通的割片伐各种锯,省老了劲了 ...

我以前就是用割片伐锯,不减压太快了,把锯齿磨小了。

网友E:
剪刀经常是切削刃的后角不足,有些厂家偷工减料,后角太小,几乎是平刃,需要把剪刀背的平面磨出一个极小的凹面,还不能伤到主刃。

没错,剪刀的要诀之一,还有另几个注意的地方:
1、剪刀的两股不是平直的,是向内侧微弯的。把剪刀合拢一半,和全部合拢就很容易发现。全部合拢后中间的缝隙大。用锤子敲剪刀,就是矫正这个弯曲的程度。

2、剪子两股,磨成中间微凹是一种方法,这比较难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剪刀的中间那根轴不是紧密配合的,中间有个框量。用右手拿剪刀的时候,两股剪刀不平行,自然形成一个角度来进行补偿。
右手剪刀,你换左手拿,这个补偿就反了,所以特别不快。

3、现在机械化的剪刀,这个轴大多是紧密配合的,因为机械化做个凹槽容易。还有更简单的就不做凹槽,依靠 第1条的那个角度来实现。这种剪刀左手用用也行,不过也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字不容易,点赞,磨刀是个技巧,能磨剪刀更厉害,我一直也不知道怎么磨剪刀,看了你的文字也是蒙圈,上点 ...

好吧,画点图试试。真有人不太会磨剪刀,磨菜刀也不理想,有些技能是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后来不那么怕了,竟敢用它安锯片切地板,够恐怖了”

         高速情况下不能安装大齿的锯木锯片,太危险!!!!

网友K:
我现在也不知道角磨机到底应该上什么算是安全的。看见有些说能上金刚锯片,就是不能上木工锯片。有些又说不应该任何切割。但又有说角磨机使用说明就包含切割和打磨两个功能。

网友:
剪刀有很多种类,磨法也不同。
有平面的,纱剪,理发剪,
有凹面的,裁缝剪
磨一次裁缝剪10元,磨几次又一把新剪刀没了,所以我都是自己磨的  。
砂轮低速磨是比较方便掌握手法,

网友L:
》对角磨机我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后来不那么怕了,竟敢用它安锯片切地板,够恐怖了。

太不安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画点图试试。真有人不太会磨剪刀,磨菜刀也不理想,有些技能是技术活。

看我的角磨机和砂轮与剪刀。磨的就是后平面,极微小的凹弧面。离刃口要留0.5毫米距离,精磨时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巧不如家什妙,凡事儿都怕琢磨。磨出一个极小的凹面,暗合了传统的 “戗菜刀”工艺 。

戗菜刀是减薄厚度,那时的菜刀只有刀刃处是钢,戗不动的,只能戗刃部以上的铁。剪刀的后平面有微小弧度可以显著提高锋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剪刀经常是切削刃的后角不足,有些厂家偷工减料,后角太小,几乎是平刃,需要把剪刀背的平面磨出一个极 ...

您说的很对。现代剪刀许多就是两块板磨一道刃,后角几乎为零,耐用性高但是牺牲锋利度。连刃的弯曲度和后面的斜度弧度都省了,也会好用,拆个快递足够了,对于我这样的工具控就难以容忍,手痒痒非要让它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字不容易,点赞,磨刀是个技巧,能磨剪刀更厉害,我一直也不知道怎么磨剪刀,看了你的文字也是蒙圈,上点 ...

就是磨一下后平面,凹弧度极微小,注意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剪刀丝滑,除了前面的微弯的弧度,凹槽,轴以外。在整个剪刀磨好后,用高目数的油石的一个角(因为有弧 ...

太对了,刃角不能太小,后角也不能太大,太锋利会咬口,寿命短,手感不丝滑。

刃口打磨后原则上有许多微小毛刺,两刃口互相切削,两败俱伤,去掉毛刺会牺牲一点锋利度但是可以延长寿命,后角一定不能太大。看钢材,后面上摩擦痕迹宽度不要超过0.5毫米。我用极细的水砂纸磨一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也不知道角磨机到底应该上什么算是安全的。看见有些说能上金刚锯片,就是不能上木工锯片。有些又说不 ...

我看角磨机上什么都不算很安全的,原因就是功率太高转数太高,稍微卡住反转转矩太高手握不当容易松脱。
磨片和切片只会打片不会卡住整机翻转,锯片是大齿,卡住就是死的静止,电机的反转力矩你的手是抗拒不了的,真的很危险。

我用锯片切地板是不得已,极其小心地使用,每次只切进一薄层,不让它有阻力,绝不歪斜。

相对来说上木工薄锯片阻力比较小,上镶合金锯片阻力大,更危险。

人们常说艺高人胆大,我是冒险,所以想出降压使用,卡住就停转,太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角磨机我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后来不那么怕了,竟敢用它安锯片切地板,够恐怖了。

太不安全了!

是的,太恐怖了,所以我想降速使用角磨机,卡住就停止,安全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磨一下后平面,凹弧度极微小,注意手法。

点赞,有图片展示这下看明白了,磨出来那个内凹确实不好把握,切割机更是难度大。观察了家里的老剪刀内测刀片中部有一道凹痕,是不是工厂制造时故意留出方便圆周运动的砂轮机方便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赞,有图片展示这下看明白了,磨出来那个内凹确实不好把握,切割机更是难度大。观察了家里的老剪刀内测 ...

各家各品牌样式不同,结构不同,有整体凹面,也有局部凹面,中间一大凹槽,可以减少磨削面积,减重。老式的各家有自己的特点,有的副刃面积很大,角度很小,阻力小,更锋利。 这个后角很重要,它直接影响锋利度,很多现代机制剪刀忽视了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家各品牌样式不同,结构不同,有整体凹面,也有局部凹面,中间一大凹槽,可以减少磨削面积,减重。老式 ...

受教了,感谢老师傅耐心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波整流后的电是不能给交流电机供电的。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学的少,你原谅一下吧

网友M:
这是可怕的尝试!砂轮片都有转速限制的,角磨机的转速太高,万一在旋转中甩破了,是要出人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后来不那么怕了,竟敢用它安锯片切地板,够恐怖了”

楼主说的是角磨切割机上的专用锯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我的角磨机和砂轮与剪刀。磨的就是后平面,极微小的凹弧面。离刃口要留0.5毫米距离,精磨时去掉。

剪刀磨后平面?不是应该磨外弧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角磨切割机上的专用锯片。

角磨机专用锯片有两种,都是钢片,不是金刚砂切割片,也不是金刚石切割片。

锯片薄板的要自己开路,磨刃。镶合金的直接使用。都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可怕的尝试!砂轮片都有转速限制的,角磨机的转速太高,万一在旋转中甩破了,是要出人命的。

正因为不降速转数太高才想降速的,砂轮都有线速度极限要求,降速后会好一些。

网友:
角磨机有三大类型锯片,最常见的就是砂轮磨片和砂轮切割片,一种也是刚制割槽的金刚石切割片,另一种就是合金的木工锯片,这类刃口牙是合金镶嵌的容易飞刃是比较危险,但砂轮片切割物面把持不垂直也会崩裂飞片也是很危险的,角磨机操作都是千万要小心。

网友:
制作一个调速器

网友N:
  请上照片,看图说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上照片,看图说话,谢谢!

看图说话。

网友:
我串电吹风,调节电吹风的档位,可改变角磨机砂轮的转速。降低速度,适合加工小工件,心里也感觉安全一些。

网友O:
我也是嫌角磨机转数高,不好掌握。在网上买了个大功率可控硅调速器,才几元钱,体积小方便安装,很好用。
剪刀我一直磨不好,看了老兄的做法和图解,似乎明白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是嫌角磨机转数高,不好掌握。在网上买了个大功率可控硅调速器,才几元钱,体积小方便安装,很好用。
...

串灯泡的好处是力矩小闷住就停灯泡亮,可变电阻,不怕干烧。

网友:
今天才知道还有专用砂轮片,以前也用角磨机上切片磨剪刀,都不怎么好用一磨就大转速太快,后来买个缝纫机电机可调转速的上个切割片随便磨东西很好用

网友(2025-04-18):
现在街上吆喝磨剪刀可能快歺钱都挣不到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半波整流后的电是不能给交流电机供电的。

角磨机用的是串励电机,理论上是可以使用直流的,至于半波整流后是否可用倒是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角磨机用的是串励电机,理论上是可以使用直流的,至于半波整流后是否可用倒是不确定。

可以肯定是能用的。

网友Q:
不管磨什么刀,开刃都是要手磨的,不信可以搜搜各种打刀师傅最后开刃一步,
都是手工慢慢磨.因为手感很重要,这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我媳妇是个裁缝,她使用的剪刀都是我来磨,不敢让别人粘手,
在磨剪刀这方面也算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磨剪刀这类刃具,不能用角磨机这种无缓存磨具,高速的更不行,
我有自己制造的砂轮设备,但是只用来修面,不用来开刃,
如果自己制造电动模具,转速要调到500转/分钟一下,
因为磨刃是修毛刺,不是要磨削下料,要求是不同的,
只有当遇到较大缺口需要修掉缺口时才会用到高转速,

磨菜刀容易,磨剪刀难,但是为什么难呢,其实掌握了方法也很容易,

剪刀包含一个平面和一个斜面,夹角就是刃角,

第一步是修复平面,
观察平面的刃角有没有毛刺,
新买的剪刀,会存在很多细细的打磨纹,这些都要磨掉.
正常的旧剪刀用1000目以上的邸面轻轻的平磨,10几下就好,
不要太用力,用力太大,按压处可能磨得快,其他地方反而磨不到,
如果平面某个位置因对咬的位置有毛刺而产生了凹面,
就需要大力将平面磨出来,这个工序是最费功夫的,
若凹面太深,剪刀就可以仍了,磨好了也很难用,
如果不舍得扔,可以观察剪刀轴处的缝隙,
缝隙一般能插入两张A4纸为好,太大太小都不耐用.
缝隙太大了伤平面角,剪刀很快就废了.
缝隙太小了剪切力下降也剪不了东西.
用锤子轻轻的敲几下轴,使剪刀两刃从根部剪到尖部保持无缝即可.

第二步是磨斜面,
剪刀的斜面在70°~85°为宜,越是重型的剪刀,例如裁缝剪刀,角度都大于80°,
磨斜面一定要手工磨,用平整的大磨石,
不要用电砂轮,可以用电砂轮修凹面,后面再研磨.
手持剪刀保持平面朝前,剪刀与前推方向成45°,
只向前推用力,向后拉不要用力,这个很关键.
剪刀刃口有点弧面,前推磨的过程也要保持弧面运动.

最后用3000目的细砥石轻轻蹭几下斜面和平面,剪刀就磨好了.

第三步修剪刀的刀尖,
大部分剪刀不好用是因为尖上撇了,例如裁缝剪刀剪布时尖部剪不断,这就很难受,
这是因为尖部磨损快,产生了凸面,刀尖有点向外撇,
可以将剪刀平面垫到铁砧上,只露出剪刀尖,用锤子轻敲几下,使刀尖的凸面变平,
然后再按照第一步修平面.

就说这么多,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网友:
太深奥了!
对不懂的人来说,文字和图片都很难理解,要是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不管磨什么刀,开刃都是要手磨的,不信可以搜搜各种打刀师傅最后开刃一步,
都是手工慢慢磨.因为手感很重要, ...

两只眼睛是看懂了,一双手这辈子是学不会了。

网友S:
角磨机没有调速的吗?我的两个手枪电钻都可以调速和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S:
角磨机没有调速的吗?我的两个手枪电钻都可以调速和正反转。

我的意思是,角磨机或者电钻允许闷车吗,就是卡住不动,是不是线圈就冒烟了,没有闷车保护的。
串灯泡可以短暂停车,灯泡亮,电流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还是不太懂。前角。后角是什么 ?可以在图上画个标记吗?

如果您愿意细究我可以画图慢慢说,矿坛人都喜欢技术,容易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管磨什么刀,开刃都是要手磨的,不信可以搜搜各种打刀师傅最后开刃一步,
都是手工慢慢磨.因为手感很重要, ...

谢谢您的讲解,我仔细看了您的介绍。你有经验,动手能力强,属于工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太深奥了!
对不懂的人来说,文字和图片都很难理解,要是有视频就好了

有图片就可以,但是极少有人讲解剪刀怎样磨和原理。
多说一句。许多制作剪刀人有自己的经验原理和诀窍秘而不宣,属于行业内的机密,好像很深奥,结果把大众整不会了。
行业内甚至有自己的术语,不一定规范,结果是不易交流,好像鸡对鸭讲。统一概念很重要。

如果您希望弄的更懂,我可以慢慢画图讲解,可能只是个人的理解,也可能与别人意见不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两只眼睛是看懂了,一双手这辈子是学不会了。

没关系,有人有好命,就是坐享其成。有人是劳累命,什么都想自己动手做,也是一种满足。

网友Q:
这是常见的裁缝剪刀样式,家用的普通剪刀也类似,用来演示平面和斜面,说明我上层讲解的每个面.
我将磨剪刀需要注意的平面和斜面标注在图片中了,

画了一张磨剪刀的推磨方向和剪刀摆放方位,画工有点LOW,

磨剪刀得推力方向

磨剪刀得推力方向

下面内容会有一些科学的说明,破除一些认为诀窍的说法,如果看完之后,觉得不行的人,
真的可以放弃了,这个真的不能强求的.老天也赏一些人饭吃,是公平的

需要注意的是斜面不是图中的坡面,坡面任何时候都不用理会.
第一步是修平面,磨平面是只要求向前推磨时用力,向后回时不要用力哦,
磨平面使用右手性,上图右平翻180°的方向,
第二步是磨斜面,图中坡面底部很窄的那一小溜就是斜面,磨剪刀就是磨这个小斜面,不是磨坡面,
磨斜面使用左手性,上图就是,
斜面是有一个弧形的,要点就是前推用力的同时,保持贴合弧面前推,
一般都是尖部先着面,随着前推,着力面逐渐向剪刀轴部退,
着力面与刃口的弧面基本贴合即可.

为什么要求只在前推时用力呢,
这是因为人的双手前推用力和后拉用力造成的着力夹角不同,
回拉往往造成刃口得磨损量超过前推,白忙活,没经验的人越磨剪刀越难用,

图片大概能看出来一点名堂的,下面重点来了,

剪刀是有手性得,因为常见的剪刀都是右手性,
你要是让打剪刀的师傅给你打把左手剪刀,他会给你急眼,
因为他平时打右手剪习惯了,反而做不好左手剪,

同样剪刀基本都是给人右手用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因为磨剪刀的人首先他得是个左撇子,

如果左手不灵活的人,能磨好菜刀,还真不一定能磨好剪刀,

我恰恰是个左撇子,我的左右手没有太明显的使用习惯,
拿筷子,用菜刀,用烙铁等用左手,
写字,用鼠标,拿螺丝刀等基本用右手,
这就造成我左右手没有明显的偏向,
我用剪刀和镰刀就不很顺手,我经常忘记它们是右手性工具这一点总是左手使用它们.

答案来了,很多人觉得磨剪刀很难,是因为你不是左撇子.
如果你想掌握磨好剪刀这个技能,你得先练就左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剪刀经常是切削刃的后角不足,有些厂家偷工减料,后角太小,几乎是平刃,需要把剪刀背的平面磨出一个极 ...

是的,两股内侧有点微小的凹面,它是为了方便修平,如果没有这个小凹面,内侧带豁口的要求修平就难了,
而不是其他原因.

网友Q:
您这是将大家往沟里带了,
这个做法,剪刀基本就报废了,这个保持平面就好,
而前面网友ssffzz1也提到的问题,
像手术剪,理发剪,裁缝剪的这个平面会做成微凹面,
这就是为了方便修平采用用的设计,
修平仅需要非常小的磨削量,找平毛刺即可.
而平常的剪刀就是纯平的,
磨剪刀主要是磨我上面提到的斜面,这个平面尽量不要动它,简单修平即可.

网友:
角磨机我有,不锋利的剪刀好几把。就是不敢尝试磨一磨。
另外,角磨机是串激电机,交流直流电都能工作。我用36V电源加在插头上,转速低,转矩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是常见的裁缝剪刀样式,家用的普通剪刀也类似,用来演示平面和斜面,说明我上层讲解的每个面.

我将磨剪刀 ...

内侧那个是平面还是凹面都有的。
我也有把裁缝专用的剪刀(进口的,大几百哪种),是有个凹面的,我见过的老剪刀也大多有这个凹面。当然没有凹面的也很多,我家也有2把这种平面的。

剪刀的受力分析,基本就是我前面说的特征。当然缺一个特征,也不是不行的。
总之,能正确的咬合,顺手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是常见的裁缝剪刀样式,家用的普通剪刀也类似,用来演示平面和斜面,说明我上层讲解的每个面.

我将磨剪刀 ...

为什么要求只在前推时用力呢,
这是因为人的双手前推用力和后拉用力造成的着力夹角不同,
回拉往往造成刃口得磨损量超过前推,白忙活,没经验的人越磨剪刀越难用,

这个也要看手法,如果手够平稳,前推后拉都行。手指按住剪刀磨的时候,着力点不要放到刃口上,放到刃口的后方就可以了,推拉都行。如果放到刃口上,即使只前推,也容易出问题。把刃口磨成蛤刃,就不咬合了。

剪刀是有手性得,因为常见的剪刀都是右手性,
你要是让打剪刀的师傅给你打把左手剪刀,他会给你急眼,
因为他平时打右手剪习惯了,反而做不好左手剪,

右手剪刀,永远磨不成左手剪刀。左手剪刀,要把两股刀刃反过来。剪刀两股的咬合,和手型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所说,需要定做。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内侧那个是平面还是凹面都有的。
我也有把裁缝专用的剪刀(进口的,大几百哪种),是有个凹面的, ...

是的,老裁缝剪内侧是带一定的凹面的,我不在老家拍不了照片,所以从网上随便找的图片,
包括下面的理发剪,也是刀微微凹面,这个凹面是方便修平用的,不是非凹不可,现在新出的剪刀都纯平的了.
修平就是修刃口边上那一条窄窄的面,带凹面的很好修,纯平的就非常难修.
现在凹面剪刀少见,纯平剪刀横行,纯属商业行为,因为很多划痕大的修平就修不了了,只能买新的,大概一两年就得换,商家就持续有订单来,
如果仍采用凹面设计,根据我的方法很容易就能修平了,一把剪刀可以连续用20年不成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Q:
是的,老裁缝剪内侧是带一定的凹面的,我不在老家拍不了照片,所以从网上随便找的图片,
包括下面的理发剪, ...

是的,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也认为,的确是商家的偷工减料。
不可否认,有凹面的剪刀不仅更容易修磨,在手感上也比纯平的好一些,他稍微有一个台阶感,手更容易体会刀那个刃口之间相咬合的感觉。

我倒是觉着,微凹的可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排屑,譬如布料、头发的碎屑等。而纯平的中间只要夹一丁点东西就不好用了,特别是用剪刀剪胶带的时候。

总之,这个东西不好伺候,很多会磨菜刀的人不会磨剪刀。我一般磨的时候,先矫正他们的咬合关系,就是先敲,然后把刃口内外修光滑。当然对于内平面弄成蛤刃的,几本我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角磨机没有调速的吗?我的两个手枪电钻都可以调速和正反转。

我用过市电的角磨机和锂电的角磨机,都是没有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也认为,的确是商家的偷工减料。
不可否认,有凹面的剪刀不仅更容易修磨, ...

我用砂轮修磨的就是别人不敢碰的里口面,就是挑战有难度的技术,就是尝试怎样用手头设备最大限度利用起来。

是的,没有凹面的里口面就是偷工减料,磨这个凹面要有磨床和极细的砂轮,还不一定磨好,手工磨成本高。

我用2000目砂轮修磨里口面几乎相当于抛光和除锈,因为太细,很快会糊住,关键是手不要抖,实际的磨削量极小,可以修整刃口咬口形成的凹坑,更顺滑。最难的是修整剪尖,手控很难把握稳,凹面稍不小心就成了凸面。

用磨石油石磨刃口我早就会做,这里不是重点。用磨石磨里口面很难掌握,几乎不可操作,因为里口面是凹弧面,磨石是平面,不相配,一下手几乎就废了。所以我几十年来最纠结的就是磨它,许多剪刀不快就差在这里。如今所有问题都不怕了,最后还是怕剪刀口硬度不够,磨的再好,剪几下就钝了。

网友:
我能把菜刀磨成剃刀,把刨刀磨得敢与木匠比高下,却磨不好剪刀,知道被某窍门羁绊又找不到卡在哪里。帖子已收藏,楼主和楼上各位高招要慢慢学来,终有一日会雪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也认为,的确是商家的偷工减料。
不可否认,有凹面的剪刀不仅更容易修磨, ...

我用砂轮修磨的就是这个蛤刃,刃口面成圆弧还向外撇。用600--800目砂轮修磨,手法合适可以精确掌握修磨量,离刃口余量1毫米,最后用2000目精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砂轮修磨的就是这个蛤刃,刃口面成圆弧还向外撇。用600--800目砂轮修磨,手法合适可以精确掌握修磨量 ...

没错,掌握好火候就好弄,原理弄懂了,咋弄都合适。
其实还可以更简单点,把内刃口通过磨,或者拧,把它弄成一个带角度的平面,让刃口先接触,后面部分碰不到。

剪子,一半是磨,一半是敲。差不多就是用小锤子矫正的意思。

网友U:
剪刀的两股刃口只有边缘接触,俗称“咬刃”,,咬不咬刃和咬刃多少决定着剪刀用着是不是顺手,咬刃太多不行,不咬刃也不行

不要以为剪刀是切断剪切物的,剪刀是靠两刃接触点形成的挤压力压断剪切物的,锋利与否取决于两刃的接触点是不是足够小,所以剪刀要保证两刃的接触点随着剪刀的闭合均匀由剪刀根部移向剪刀尖

不咬刃的结果好理解,咬刃太多的缺陷需要说一下,咬刃太多会使两刃相嗜,迅速形成一个两刃平行的小平面。两刃由点接触变成面接触,两刃的挤压力分散,自然也就不好用了,并且很难再磨快

只要不紧剪刀轴,就不要调整咬刃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U:
剪刀的两股刃口只有边缘接触,俗称“咬刃”,,咬不咬刃和咬刃多少决定着剪刀用着是不是顺手,咬刃太多不行 ...

咬刃多少与锋利度影响很大,如果剪刃硬度不足或者磨损过度,刃口会有一定宽度,形成一道小平面,如果销轴太松,小平面还会外翻。

咬刃太少,锋利,耐久差,还会阻力大,不够顺滑。

正常磨刃后里口面刃口会有少量毛刺,不要靠咬合来磨平它,要用极细的砂纸轻轻擦掉,如果立即咬合会形成微小的断续凹坑,直接影响顺滑度。

刃口小平面必须有一点点,多了不好,少了不行,不要多修,见好就收。

是否有凹坑要用高倍放大镜看,凭手感只要感觉有阻力卡顿不顺滑,刃口一定有小凹坑。

楼主:
如果本来里口面很光滑精致就不要去动它,正常磨刃口就可以慢慢把咬口形成的小平面变窄,锋利度增加。耐久度与硬度也有关,听天由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一个图。

一般剪刀后角几乎为零,所以剪刀的刃角几乎就等于前角的余角。

谢谢 很好的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Q:
您这是将大家往沟里带了,
这个做法,剪刀基本就报废了,这个保持平面就好,
而前面网友ssffzz1 ...

有视频说不能磨平面。我磨得纸都不好剪。 按有些人的说法就是磨了平面

网友:
角磨机用途很广泛,DIY一族必不可少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视频说不能磨平面。我磨得纸都不好剪。 按有些人的说法就是磨了平面

没有后角的剪刀不是好剪刀,即里口面必须有倾角,哪怕它是个极小的倾角。

说是平面,它从来不是真正的几何平面,因为锋刃是一道扭曲的弧线,跟随的平面就变成空间的凹曲面。

说不能磨,主要是人们缺乏特殊手段处理它,如果按磨锋刃的常规方法在平面的磨石上磨这个凹曲面,几乎上手就报废,里口外翻。

为了利于加工,有的剪刀把小平面磨成一个倾斜的平面的里口面,这还是有良心的,就怕只有两个平面,连弧线弯曲都省了,不好使,剪胶带纸一下就完了,剪纸都夹纸。

如果里口面天生很好,根本不需要磨它,磨刃多一些就会去掉凹坑恢复原来的锋利度。

名牌剪刀都十分注重这个凹曲面,还有副后角,刃宽,减少阻力。

网友:
根据我以前的经验,供大家参考,磨剪刀有一个非常重要注意事项:就是不管是使用磨刀石手磨,还是使用砂轮磨,剪刀那个大的平面绝对不能磨,如果磨了,剪刀就报废了。只能磨那个斜面。

网友:
可以买那种大功率可控硅调速,也可以用电钻装砂轮片转速低安全还不会发热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