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铁芯绕牛方式建议!

楼主(2025-03-06):
我现有一种特别的铁芯,拆自进口扼流圈,窗口大小是46X11,做了线包骨架后就更小了,本人想做单端输出牛,舌宽40,能否增加叠厚适当减少线包匝数呢?本人想废物利用,请各位老式给个建议,叠厚可以无限,这个适合做什么样的牛(2.5k、3.5k还是10k、输出功率多大?),谢谢!

网友:
   窗口太小了吧?

楼主:
就是因为太小,才来请教各位高人的 片子大小是0.5的(30片15mm长)。

网友A:
这是气体放电灯的镇流器吧,窗口小可以把铁芯固定住,使用角磨机开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气体放电灯的镇流器吧,窗口小可以把铁芯固定住,使用角磨机开大一些

哦!好的!我也这样想过,可以吗!

网友B:
又不是啥好铁芯,正正经经买点标准铁芯绕牛绕电感多好。做出来的胆机也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啥好铁芯,正正经经买点标准铁芯绕牛绕电感多好。做出来的胆机也上档次。

买的能说比它好也不一定吧! 说了只是废物利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能说比它好也不一定吧!  说了只是废物利用!

想想你绕好了咋固定吧,毕竟标准尺寸的牛有包铁、框架、牛罩等配件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你绕好了咋固定吧,毕竟标准尺寸的牛有包铁、框架、牛罩等配件可以买到。

是的,固定架确实是问题!谢谢版主!

网友C:
铁芯的厚度和舌的宽度有个最佳比例,就是厚度==舌宽度。简单说就是面积最大。你再加厚也行,就是收益比没那么大了,当然厚到一定程度,再加也是枉然了,但到底好多厚才是极限,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芯的厚度和舌的宽度有个最佳比例,就是厚度==舌宽度。简单说就是面积最大。你再加厚也行,就是收益比没那 ...

好的!谢谢!也有推荐相应功率多大面积的,用面积被舌宽除就是叠厚了,当然接近正方形截面是利用率最高的

网友D:
用这些特规铁芯来绕牛,就是浪费是间和材料,直接送去废品回收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些特规铁芯来绕牛,就是浪费是间和材料,直接送去废品回收站吧

我就非要浪费!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