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的陷波器如何设计?

楼主(2025-03-06):
矿机有一个台太强,想设计一个陷波器,但不怎么懂,有没有老师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做一个高Q的LC 调谐回路  放在主振LC跟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高Q的LC 调谐回路  放在主振LC跟前就好了

OK我试试,谢谢老师啦

网友:
提高主调回路的Q值,争取能压制干扰信号就不用陷波器了。
毕竟把陷波器做得比较主回路高有点本末倒置了,
毕竟矿石机没有频率变换,不容量出组合干扰,
陷波器也会影响周围一大片的,
所以装陷波器的必要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