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石耳放

楼主(2025-03-07):
家里笔记本光荣下岗,19v电源还可以在利用,准备做一个6N11+IRF610耳放,有做过的坛友说说值得做吗?准备打板了

网友:
加分鼓励,请多参与发言,继续努力。

网友:
不能插耳机开机啊,很有可能一开机,耳机就挂掉了。

网友A:
这种类似的东西我也搞过,搞到一半停工了,对直流供电这种接法表示怀疑,灯丝点亮了,屏级电压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似的东西我也搞过,搞到一半停工了,对直流供电这种接法表示怀疑,灯丝点亮了,屏级电压在哪里?

Q1及周边器件,是组成恒流源形式,给V1屏极提供电流
输出级的LM317也是接成恒流源形式。

网友:
可以在47R后面的输出端对地加一个开关,作为保护开关。
开机前闭合开关(相当于输出短路保护耳机),等开机后再把开关拨到断开状态,耳机就有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似的东西我也搞过,搞到一半停工了,对直流供电这种接法表示怀疑,灯丝点亮了,屏级电压在哪里?

图上不是标明了调整阴极对地电阻2.2k阻值使阳极达到电压16-17v吗

网友:
耳放应注重使用的便携性。

网友:
既然楼主问:值得做吗?我觉得:不值得做。
理由:玩胆耳放就按胆机的规矩做,这样胆石结合失去了玩胆的本质。大功率功放采用胆结石是为了降低成本,末级采用大功率场管,而耳放不需要多大功率、还是胆管阴出更好。
其次、不能为了利用一个闲置的开关电源而设计这个18V供电的6N11前级,无法发挥该管的基本性能。所以说做这个不值得。

网友:
简单的可以做36V那个版本的6N11+IRF610耳放;复杂点的可以做150V那个版本的,性能更好,失真更低

网友:
这个电路前几年做过,317做恒流源中频发紧,声音硬,建议改用电阻或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