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660接收95.3股市台

楼主(2025-03-07):
在广州西塱好像信号不够强的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网友:
是不是一直都这样?还是最近出现的情况?

网友A:
我不在西塱, 95.3这个频点,好象有时有同频或附近的频率干扰,我用多台机收听,都有这个问题,现在用一台松下的车机听,效果好象还行, 实在不行,就用公众号,或蜻蜓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在西塱, 95.3这个频点,好象有时有同频或附近的频率干扰,我用多台机收听,都有这个问题,现在用一台松下的 ...

那么就不是地域问题了。谢谢

网友B:
据我所知,广东这个95.3的调频台是个“调频同步广播”的电台。它是由多个小功率、同频率的发射点组成的,跟越秀山发射台的大功率FM发射不一样。像珠江经济台、新闻台、广州市台等等,是一个大发射机发射的,羊城交通台、股市台这些后来才有的台则是“小功率同步广播”的。因为大功率要报北京批准,小功率就可以自己定,所以后来的FM就是“小功率同步广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广东这个95.3的调频台是个“调频同步广播”的电台。它是由多个小功率、同频率的发射点组成的,跟 ...

同频发射不会相互干扰?
还有这样发射会不会有“静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频发射不会相互干扰?

会的,但是干扰区不大,通过调整,尽量把这个干扰区放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这很考电台的技术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但是干扰区不大,通过调整,尽量把这个干扰区放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这很考电台的技术水平啊!

要接近“刚刚好”。怪不得某主播说在广州南沙接收96.2吃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频发射不会相互干扰?
还有这样发射会不会有“静区”?

這個不是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解決了同頻同步廣播的問題。由於多點分佈,還能讓您說的“靜區”最大可能減小甚至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不是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解決了同頻同步廣播的問題。由於多點分佈,還能讓您說的“靜區”最大 ...

我按照同频发射的观点,慢慢旋转 发现95.15-95.50,这频宽大约就是0.35M都可以听到这电台,我的区域95.33最佳。可能是稍微差频发射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同频发射的观点,慢慢旋转 发现95.15-95.50,这频宽大约就是0.35M都可以听到这电台,我的区域95.33 ...

差頻會產生嘯叫的,我估計這情況可能是中放回路的帶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頻會產生嘯叫的,我估計這情況可能是中放回路的帶寬原因。

德生660,没有拆过。也没有仪器调整。暂时算了。

网友B:
调频同步广播不会产生差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同步广播不会产生差频的。

我一直以为大家同时用一个频率,会造成相互干扰.现在才知道不会,谢谢各位大师。

佛山电台停播3个台,百度这三个台都是覆盖50公里的,因为都是佛山电台的下属地区台,本应不该有50公里这么大。

这个95.3是不是省级的?如果是省级的,同频广播应该有很多个。

我在西塱,94.6的佛山台比95.3的股市台要清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