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偏旁和温度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5-03-07):
两点水的,都是温度很低的,如:冷,凉,冰,冻,凛,寒,冬,等等

三点水的,都是温度适合的,如:江,河,海,洋,波涛,润,游泳,浩瀚等

四点水的,都是温度很高的,如:热,蒸,煮,熬,煎,烹,熟,焦,烈,等等

网友:
四点水本来就不是水,是火,当然温度高了!

网友:
三点水就是水的同化,两点水就是水的演化结成了冰,四点水是火的同化。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A:
汽、这温度可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这温度可不低啊。

汽水,

网友:
四点不是水,是“炙”的底的变形。

网友:
两点水是固态
三点水是液态
四点水是气态

网友:
物理角度分析汉字,新鲜!

网友B:
淫荡二字是三点水,归属什么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淫荡二字是三点水,归属什么状态?

你说的这两个字,还真是需要的不冷不热,这两个字 少一点会背经离道,多一点则炙热难熬,所以淫荡只能在不冷不热的三点水下出现。古汉字出现的博大精深。你比如环字,好多人读作王字旁,其实他是斜玉旁,就是说这个偏旁的字都和玉有关,开始这个偏旁是带点的玉字,后来被慢慢的简化了

网友:
三点水的,都是温度适合的

“滚烫的汤”

网友:
其实所谓的两、三、四点水,应该分别是 “冰”、 “水”、 “火”。

网友:
温热的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两个字,还真是需要的不冷不热,这两个字 少一点会背经离道,多一点则炙热难熬,所以淫荡只能在 ...

用玉做的环,常见于饰物或佩戴,但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文字的意义也可以进一步拓展开来....

用金做的环,金戒指;用橡胶和钢丝做的环,轮胎;用水泥做的环,环城高速;跨洲游玩,环球旅行...

环城高速路不能用玉来铺设,毕竟造价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两个字,还真是需要的不冷不热,这两个字 少一点会背经离道,多一点则炙热难熬,所以淫荡只能在 ...

什么不冷不热,简直就是如煎如熬,如炽如焚,那可是火急火燎任凭天性释放,势不可挡的遇求。哪里容得细细思量,徐徐徐图之。

网友:
  别的不懂,但我知道汉字是“拼形”而不象英语“拼音”的,五笔字型输入法是比较适合的输入法,但近期刷到一个视频号在批判这个输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淫荡二字是三点水,归属什么状态?

肯定是温饱状态啊,俗话说温饱思淫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