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F180体检指标看不懂

楼主(2025-03-07):
3DF180体检指标看不懂,请教可以做什么管子?频率多少,放大倍数?

网友A:
Icm 20mA, Pcm 150mw, ft>500MHz, Vceo>20V, 用途是U段高频头, 指标上看逊于国内早期普及型U段头用的C1070和现在的9018.
另外这个是欧陆(文档似乎是捷克文?)型号BF180,点开前还以为是80年代国内某些厂喜欢把NPN硅低频大功率管型号标成的"3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m 20mA, Pcm 150mw, ft>500MHz, Vceo>20V, 用途是U段高频头, 指标上看逊于国内早期普及型U段头用的C1070 ...

国外管子,第四腿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