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表改成有源表

楼主(2025-03-07):
(图片)

网友A:
楼主好,这是个好方法。本人有一MF10,表头不动,一直没修。若用其它表头代换改有源表,请问:
1、+Vin是接MF10表头接线吗(0-9.3μA)?
2、图中2个10K可调、1个50K可调电阻应该怎么调整,即:这个电路怎么调整?谢谢。

楼主:
这个是洞洞板安装图。请注意这个图安装时零件是在板下面/我第一次将零件放板上面了。结果管脚对不上。拆了重装这点注意。

网友:
不讲改装过程就是耍牛忙

不过你这表也太脏了,玻璃也烂了。看着心痛。

楼主:
表头坏随便找个内磁表头改成有源表。没想到有惊喜。测1欧电阻。10k电阻基本压线。

楼主:
测量1.5v电池。用4位半测量1.48.该表指示也差不多。1

楼主:
表针短用塑料扫帚上的丝粘上的.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针短用塑料扫帚上的丝粘上的.效果还行。

玻璃可以用有机玻璃,买便宜的,搞好相似的尺寸,回来用砂轮机打磨。

楼主:
谢了。有机玻璃我有。一薄玻璃还真不好找。有机玻璃听说有静电。影响表针不知真假。

楼主:
改装就是在坛内学的。开始用 tl061在淘宝买了两次装上都不行。指示没反应后来致线路用手头上的 op07.op07耗电大2ma左右。将电池正极引业表外装个插头。不用时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有机玻璃我有。一薄玻璃还真不好找。有机玻璃听说有静电。影响表针不知真假。

是的,我的解决方法是:买一片过时手机型号的水凝膜贴上去,然后用酒精擦拭一下,马上解决。

网友:
MF10这么高灵敏度的表头做有源表着实浪费,
有源表对灵敏度要求不高,首选是大表盘,例如500的表头就也不错。

楼主:
楼上看贴不仔细。这个是表头坏了。咸鱼上看有修的换个线圈要80米。就找个内磁表头。做我有源表。没想到作好后这么精准。

楼主:
等什么时间我到薄玻璃再更换。

网友:
没见改装过程呀!改了还是没改呀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发张改造图纸,供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图纸就是在本坛找的不侵犯版权自己查找吧。

网友:
表头是怎样更换的,能详细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什么时间我到薄玻璃再更换。

找工艺美术品门市部、买一个廉价的相框,通常是2mm厚的玻璃。

网友:
在二元店买个镜子,刮去反光膜,就是2mm厚的玻璃。

网友:
找个废石英钟,大块的薄玻璃,30×30,够用吧。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出招。这东西就是这样。不用时到处都有你真用到时还真找不到。

网友B:
你到卖玻璃的店面,  写上你的尺寸, 让师傅给你划一块小玻璃.他们那里有薄有厚, 也有很多边角料.

我几年前划了一块, 厚约3mm, 全部收费1元. (如果按面积应该更便宜,只是我这个生意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卖玻璃的店面,  写上你的尺寸, 让师傅给你划一块小玻璃.他们那里有薄有厚, 也有很多边角料.

我几年 ...

1元的生意也做,人工不够啊

网友:
我的线圈也坏了。

楼主:
回复改成有源表。随便什么内滋表都可以。

楼主:
就用一般的内磁表头。用热熔胶固定。表针短用扫帚丝加长。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

楼主:
图二就是拿来改的一般内磁表头。

楼主:
用的洞洞板网上买的tl061买了两次装上都不行。没办法只好改线路用手头上的op07.但是费电。工作电流2ma多。只能在外边加个电源插头。用时插插上。

网友:
提供一下电路图谢谢。

楼主:
op07是1  8脚调零接正。在淘宝买两次tl061装上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亊。

网友:
引用 楼主:
op07是1  8脚调零接正。在淘宝买两次tl061装上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亊。

去"立创商城"买,  那里的TL061应该问题不大.

还有:每月都有送包邮卷.
也可以"揉羊毛", 象华轩阳电子的OPA333. 可以用满16免15卷.

OPA333, 供电26uA,单电源.失调电压很小10uV,不用调0. 供电1.8V-5.5V 锂电可以直接供电.

楼主:
vin正接原表头正。原表头负还是接地。in正那个10k电阻是调整表头内阻的。另一个调整增益。装好后用10ua档串个标准表调整该电位器将电流调到10ua。然后用直流2,5 v档并一个比较准的表测量。调整上图r7位置的电位器使表指示与标准表相同。基本就可以了。我的表就是这样调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op07是1  8脚调零接正。在淘宝买两次tl061装上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亊。

据说调不了零的TL061都是假的(疑似是LM358),我就上过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这是个好方法。本人有一MF10,表头不动,一直没修。若用其它表头代换改有源表,请问:
1、+Vin ...

1、是的,IN+和IN-代替原表头线接入电路板即可。
2、先不加电也不接入电路,调整R7使IN+和IN-之间的电阻约为3160欧姆,这样能保证原电路的分流关系不变;组装好之后再调整R2校准10uA档。用数字表监测3160欧姆时,最好拆下2只保护二极管,防止管子导通影响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是的,IN+和IN-代替原表头线接入电路板即可。
2、先不加电也不接入电路,调整R7使IN+和IN-之间的电阻 ...

另一种方法是先调整R2校准10uA档,然后调整R7使IN+电压约为29.4mV(含600欧总压降约35mV),这时10uA档会跑偏,得重新校准,这样反复几次即可。

楼主:
方法以老郑小烧老师的为准。他是这方面专家。

网友:
感谢楼主和专家“老郑小烧”的指导,暂时无疑虑。

楼主:
终于找到了一块溥玻璃。换好了。准确度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