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老的资料都说带耳机口的便携类设备 插上耳机就断开喇叭的电路是真的吗

楼主(2025-03-07):
我发现个反例
mtk功能机
这些机器插上耳机后3.5接口里面的开关被压下 但是没有断开喇叭的电路
如果用mtk rtos工程模式的话可以在插耳机的状态让喇叭响 也可以让喇叭和耳机同时响 而没有拔掉耳机 耳机口的开关触点是一直被压住的 喇叭还可以响说明喇叭电路没有完全断开 插上耳机喇叭不响的情况是受系统控制的 可以通过工程模式改变 而不是音频电路的事

网友A:
以图片替代文字语言

网友:
就是逻辑控制的,没有逻辑控制东西上,那是真的断开

网友:
插座上多了一个弹性触点

网友:
以前的收音机,录音机就是插上耳机就断开喇叭的电路,手机应该不是是芯片逻辑控制,以前那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断开---现在的不断开

网友:
数字开关,可以软件控制的

网友:
以前老的资料都说带耳机口的便携类设备 插上耳机就断开喇叭的电路 是真的,因为耳机插孔上自带一个触点(立体声是2个),插上耳机 触点就断开,喇叭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图片替代文字语言

以前的耳机插口是开放式的,结构一目了然,现在的都做成封闭的了,不易看到内部结构。

网友:
手机体积小,不能上机械式的,只能用电子式软件开关来切换。

网友:
这个没有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有打开或关断等各种形式。估计和设计者有一部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