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节流】

楼主(2025-03-07):
  根据摩尔定律,芯片产量越来越高,生产过程中为防止芯片表面氧化的氮气消耗量也逐年上升。公司换了一个大型的液氮存储罐。
  开源也要节流。为防止氮气的浪费,需要搞一个控制系统。中午在餐厅被领导约谈,希望俺能揭下这个榜。
  细想一下,控制原理和结构应该不算复杂,用PLC(可编程控制器)加一些电磁阀即可实现。
  根据控制逻辑关系,画好电路图。但PLC的编程问题,问了身边的小伙伴,都说没学过。得,求人不如求自己。网上买来PLC,根据指令系统尝试了几次就可以了。再配备一些电磁阀和气管就可大功告成了。
  但是必须说清楚,由于这些网购元器件的可靠性不在俺的掌控之中,一旦出现问题,导致芯片氧化,本人必须免责哦。

【望梅止渴、看冰消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A:
液氮槽罐车卸货的时候比较有意思,周边都要拉警戒线疏散人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氮槽罐车卸货的时候比较有意思,周边都要拉警戒线疏散人群,

  还好吧,氮气属于惰性气体,比较安全。只是槽罐车周围云雾缭绕、仙气飘飘。

网友B:
氮气有冻伤和窒息的危险性

网友:
如果有两个方案一个10块钱,一个1000块钱
领导毫不犹豫的1000块钱,不为别的,这就叫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气有冻伤和窒息的危险性

   只是在液氮转化为氮气的过程中,会大量吸收热量、产生低温。不在密闭空间里的话,少量的氮气不至于造成危害,空气中本身氮气的含量约78%。

网友C:
大能手 面面俱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能手 面面俱到。。。。

   能者多劳,苦中有甜吧。

网友:
这么大的液氮罐海是第一次见,以前见的都是小的,楼主有才动手能力强领导比较赏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氮气属于惰性气体,比较安全。只是槽罐车周围云雾缭绕、仙气飘飘。

喷射到皮肤上直接脱一层皮,比烧伤还要厉害

网友D:
楼主的方案没有考虑各个传感器、执行机构故障时的异常保护,所以不建议实用。
趁早和老板説清楚这个事情。
工业方案的贵是有道理的,对于关键点是要有冗余/保护机制的,不是这种裸奔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方案没有考虑各个传感器、执行机构故障时的异常保护,所以不建议实用。
趁早和老板説清楚这个事情。 ...

   当然,各种情况都已考虑,如用流量计检测,最低流量时报警。控制电压和控制信号都取自烘箱内部,只有烘箱正常的情况下才能使控制系统运行。就怕电磁阀、流量计甚至报警器失灵。所以每次开机还要安排各单元自检,这当然又需增加对应的传感器。逐步更新版本吧。

网友E:
这玩意儿很便宜吧,只能说有可能比自来水贵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很便宜吧,只能说有可能比自来水贵一点点~

   正因为不便宜,所以要如此折腾呐。

网友:
液氮  液氧 液化石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