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姐的一个问题(关于漏保开关)

楼主(2025-03-07):
就是图中这东西。
基本情况就是:断开火线进出线,保留零线进出线。
基本操作:一合上此开关,上级总开关就跳闸。
基本确定此开关有问题,因为换了一个新的,就没有上述现象了。

网友A:
应该是漏保内部零线与外壳漏电,外壳又与安装的金属板接触紧密,金属板往往又与地线相连。

用指针表,最好用兆欧表测一下,验证一下我的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漏保内部零线与外壳漏电,外壳又与安装的金属板接触紧密,金属板往往又与地线相连。

用指针表,最 ...

只接火线跳闸的见多了,
只接零线也跳闸的第一次见。

网友B:
被开关的零线两端有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开关的零线两端有压差。

只能上级零线有接触不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接火线跳闸的见多了,
只接零线也跳闸的第一次见。

多简单啊,这零线啊,它不纯洁了

网友:
用了两天,才搞定一个监控线路跳闸的问题。别的人在监控电源上接了一个灯,时不时的漏电,导致不规律跳闸,可把人折腾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上级零线有接触不良了??

我指的是俩零线之间存在电压,甚至还能能驱动灯泡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俩零线之间存在电压,甚至还能能驱动灯泡发光。

有电压差只能是上级的零线接触不良,回路中有电阻才会形成。
肯定点不了灯,我用测电笔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