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电视机修理

楼主(2025-03-07):
谈谈电视机修理
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星期五
电视机在民用电子机器中属于比较复杂的一种。修理起来是难度比较大的。从接触模拟线路电视机的修理实践过程谈谈感受:
首先需要,比较深厚的理论,电路知识。
二来,要有整机图纸,线路板图纸。集成电路的机器还要知道集成电路的功能,管脚图。
三:要根据故障,判断所在部位。判断引起故障的元器件可能是哪些。
四:要能够买到损坏的元器件。
五:还要会基本的调试。
六:有一些仪表,仪器可以提供帮助。工器具可以增加修理的方便。
即便上述条件都有,实际也是难度不小。
在能初步修理电视机的基础上,修其它电器会相对容易些。

网友:
现在别想了,   不可能给你图纸的,厂家都不一定有原理图,    几乎全是买的方案,   CRT时代都是如此了,  以前是有原理图 , 现在别想太多 ,很多电视都智能的,别看一个型号的, 版本不一样, 有时候还经常不通用  , 至于仪表,一个万用表就够了 ,  然后换一个旧板  ,  之后看运气了,曾经有一个过保没多长时间的电视让我看 ,心理没底,  不开机  ,顾客和省城的维修员有点亲戚关系,   就让他们来了 , 换了一个板  ,明显是淘宝买的, 好了一个多月 ,顾客又找我,  这次另一个问题 ,   马赛克严重 ,   运气不好  ,又把那亲戚喊来了,  又换一个  ,然后好了半年,    声音有问题 ,屏幕 还是类似马赛克的样子,  考虑已经花了将近小1000   ,顾客不修了 。

网友:
  一把电烙铁和一个万用表打遍天下。

网友A:
想当年大约35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迷上电子,我的物理特别好,初三就可以修6管收音机,高一就可以修收录机,组装过一台741(还是714,忘记了),高二看了一本电视机原理书,就开始玩电视机,高三就可以修电视机了,彩电,两个地方坏多见,一是电源部分,二是行输出管+行输出变压器+电源,当时总以为自己有了一技之长,将来生活无忧了,当年怎么也没有想到,电子行业发展得那么快。幸好当年考上了医科大学,现在做了一个医生,要是当年出来搞电子维修,现在可能失业了

网友:
能修黑白、彩色电视机的,晶体管收音机确实是小玩意,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我只是爱好,2015年以前生产的电视基本会修;空调懂原理,怕上高不想弄;冰箱太重,不想弄;洗衣机太脏,不想弄;小家电只要能遇到坏了,基本能修好(换件)。

网友:
现在的电视就只有四合一主板+一块屏幕,主板的工艺向手机化进步,根本就没有给你修 的机会了

网友:
现在电视机便宜,大多数人没有修的必要了。即使修也是换板,不可能像以前CRT时代一样玩元件的修。

网友:
去年50元从垃圾佬收了台夏普46吋4基色液晶电视机,打开测量,待机的5V电源没有,换了个8脚的电源IC,现在一直在使用。

网友:
我从九六年开始修电器,04年又开始上班,现在是白天上班晚上修电器,天天忙的不亦乐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大约35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迷上电子,我的物理特别好,初三就可以修6管收音机,高一就可以修收录机, ...

及时转身。我也是。曾经是某211大学的第一高手,校长书记家的彩电都修过,是学校名人。参加工作后,及时转行干行政。看看现在的老人手机,这么复杂,居然只要50元。拼多多的开关电源板,几块钱一块。如果搞这个行业,哪里有活头。

网友:
修好电视机比较容易,要把遇到的坏电视都修好很难,总会遇到自己修不好的,有的可能还下不了台,越修越坏,甚至损坏赔钱赔大钱。

网友:
进入平板电视机时代后,贴片元件和焊锡工艺的改进基本消灭了虚焊,数字化技术则消灭了可调元件,元器件也不再承受较大的高电压和大功率,电视机的故障率已大为减少。当今液晶电视机的故障多在背光,软件。可惜碎屏,屏幕故障比CRT电视机多了去。

网友B:
现在维修基本上都是换,哪有那么多功夫去折腾。人工贵

网友:
CRT的时候基本都能业余修好,等离子的时候也还吃得透换元件,现在夜晶只会修电源那块。

网友:
模拟机都被淘汰了没什么意义

网友C:
各位老师,来说说你们当地的家电维修店还在营业,存活下来的多不多?现在的液晶电视,可以修的活,确实不多,只有开关电源部分可以修,主板高度集成,以换为主。还能见到的,都是手机维修店多了

网友:
现在基本换板完事!基本换板工!那有什么修理!!

网友:
几乎都是开关电源容易坏的。

网友:
  去年有一台索尼55寸电视机鬼影,等到我去修理时已经不能开机了。买了拆机主板换上去,可以开机了,但卡在开机画面,于是把板子退了重买,换上之后电视机好了。近日把这电视机原主板上的EMMC芯片拆了,用编程器连接电脑检查,发现它的寿命已终,但仍可读出数据,再试几次就完全读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大约35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迷上电子,我的物理特别好,初三就可以修6管收音机,高一就可以修收录机, ...

我俩经历差不多,从小就爱好无线电,小学五年级就能看懂高中物理书,组装了三管收音机,能帮邻居简单修理收音机(那时农村还没有电视)。
不同的是,我要比你长几岁,从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俩经历差不多,从小就爱好无线电,小学五年级就能看懂高中物理书,组装了三管收音机,能帮邻居简单修理 ...

哈哈哈,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各位老师,来说说你们当地的家电维修店还在营业,存活下来的多不多?现在的液晶电视,可以修的活,确实不多,只有 ...

读大学时候,带了一个徒弟。我自己早早就转行了。他一直干到2012年左右。靠着这个手艺,在省城买了2套房,将女儿培养成为985大学生研究生,然后在省直单位就业。他2012年关门不干维修后,改为给企业打工,当小房企电气项目经理,负责新房的布线、空调之类事务。这几年房企不行了,就干物业,专们负责帮业主家换灯之类的小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读大学时候,带了一个徒弟。我自己早早就转行了。他一直干到2012年左右。靠着这个手艺,在省城买了2套房 ...

徒弟也不错,还培养了一个好孩子,人生大赢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读大学时候,带了一个徒弟。我自己早早就转行了。他一直干到2012年左右。靠着这个手艺,在省城买了2套房 ...

你这个主人公,确实步步都走赢了,最成功了的是培养出很不错的儿女

网友:
电子工业发展太快,我们已经跟不上了;

年纪大了,不值钱的东西,不修了。

网友:
现在电视机由硬转软,硬好搞,软的不行,见不到摸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维修基本上都是换,哪有那么多功夫去折腾。人工贵

是啊,现在电视机都是模块化了,基本上就是四块板(电源板、主板、解码板和驱动板)的结构,也有集成在一块的,与修电脑差不多,哪块坏了换那块,也可以局部替换,用万用表测试下是否正常工作来判断,具体要是想换个元件修理好的概率已经不大了 。现在就是电器修理店也是把故障机拿到店里做个全面检查,判断哪块板坏了,然后在网上购买,买来换上,如果好了就交货收钱;如果不好只好再仔细检查或者再买一块,没有把握就放弃不修还给你了。现在换板维修成本高了呀,网购板子不好用还可以退货,只能这么修理了,看看网上修理工晒的视频,有基础差不多自己也就能修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大约35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迷上电子,我的物理特别好,初三就可以修6管收音机,高一就可以修收录机, ...

哈哈,高瞻远瞩有发展眼光呀!“修理”人肯定比修理电器价值大得多呀!有灰色收入还有人情世故。我老婆也经常调侃我当初怎么报考了个工科,要是报考了医科有多吃香啊?

网友:
现在的很多家电产品(包括电视)设计、制造到出厂时就没考虑到后续维修的问题,将其定位于一次性消费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高瞻远瞩有发展眼光呀!“修理”人肯定比修理电器价值大得多呀!有灰色收入还有人情世故。我老婆也 ...

矢志不渝,初心不改。

网友:
维修店已是夕阳产业,电器坏了基本会判断要不要修,不值钱的直接扔了,值钱的也不想找人修,因为修了之后寿命也不久,所以电器更新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大约35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迷上电子,我的物理特别好,初三就可以修6管收音机,高一就可以修收录机, ...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网友:
说好听点是玩高科技的,其实就是个吃百家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