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DELVO电批改220V

楼主(2025-03-07):
买了个日本DELVO电批,电压是110V,现在接个220/110V的大变压器使用。
现在有个问题,这变压器空载就几十W,一直接着耗电大,用时去开又麻烦。
里面的电机是串激式电机,交直两用的,电路板用黑胶封死不好拆。

想去掉变压器,改成串一个大功率二级管,接到220V上使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不可以的。200W以内的220/110V自耦变压器体积很小的,空载功耗不可能有几十W的。实测虎牌IH电饭煲的220/110V变压器空载功耗不到10W。

网友:
我有一个220V+110V插座,墙上暗装款,要用的话可以加个底盒保护就可以随处移动了
保存了好多年了,一直不知怎么用,现在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200W以内的220/110V自耦变压器体积很小的,空载功耗不可能有几十W的。实测虎牌IH电饭煲的220/1 ...

我用的是1KW的可调调压器,铝线的,耗电时小,还会有W,W,W的交流声,很烦人。

网友:
找个50W的110V变压器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KW的可调调压器,铝线的,耗电时小,还会有W,W,W的交流声,很烦人。

  重新买一只小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不行,220V半波整流有效值是全波峰值的一半即220*(√2/2)=155V。平均值才是220*(√2/Π)=220*0.45=99V,加二极管整流用的是电压有效值。

网友:
淘宝有许多供到国外旅游生活的220转110开关电源可供选用。

楼主:
改好了,串了个二极管加一个51欧水泥电阻,连续开动电阻发热很大,改天找小点的水泥电阻再试。
有朋友说串个5U或10U/500V 的电动机起动电容也能达到降压的效果,暂时没有这么高压的电容试。

网友:
直接买个110V的小功率正弦波逆变器,不会贵的

网友:
220V单纯串联二极管,并不等同于110V,串联电阻或者电感又会使电动机动力变软,最合理的方法仍然是使用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