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5-03-07):
快速上面看到个收音机的电路图,有SM909芯片,谁知道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
和TA7642差不多吧 有兴趣可以做一个看看

网友A:
其实是换了套马甲而已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9

网友B:
LM3909是LED闪光IC,不是专用的收音机芯片,只是内部有检波功能而已

不是专用的收音机芯片,据说,效果很一般

LED闪光电路

这个电源IC为何可以做单片收音机,看了DATASHEET没弄懂是什么原理
【出自:矿石收音机论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M3909是LED闪光IC,不是专用的收音机芯片,只是内部有检波功能而已

海洋DZ老师厉害!这么偏门的电路都能找到、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换了套马甲而已

SD881

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洋DZ老师厉害!这么偏门的电路都能找到、佩服!

刚好在2024年一月份跟过这个帖子,介绍LM3909
这个电源IC为何可以做单片收音机,看了DATASHEET没弄懂是什么原理
有坛友研究过这个芯片制作收音机,我仅仅是纸上谈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09是LED闪光IC,不是专用的收音机芯片,只是内部有检波功能而已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