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波炉的低压保险管

楼主(2025-03-07):
前些日子修了一台美的 M1-L213B 微波炉,经过检查发现仅T8A  250V 低压保险管烧断,手头没有,从深圳元件网店发了一个订单,总共5只,带引脚的陶瓷保险管,到货后我测试了一下保险管的直流电阻值,分别如下

10.83   mΩ

11.05   mΩ

11.85   mΩ

11.34  mΩ

11.26  mΩ

我感觉很好奇,熔丝的直流电阻值这么小,怀疑保险管内部是普通导体,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今天下午装机,经过试验(烧了半杯凉水),发现一切正常,但不知长期工作是否也能保持正常。

顺便请教一下,微波炉用的这种低压保险管,只能用慢熔型(T型),不能用快熔型(F型)?

网友A:
是的就是普通导体,微波炉的低压保险管必须选用慢熔型(T型)保险管。主要原因 应对瞬间电流冲击, 微波炉在启动时会产生瞬间大电流,慢熔型保险管的延时特性可有效避免误熔断,而快熔型(F型)因响应速度过快会导致频繁烧毁
保险管内部结构特性
   导体材料构成
    内部导体为特殊合金材料,常见组合包括:
        银/铜合金基体(保障低电阻)
        锡/铅涂层(调节熔断特性)
        石英砂填充(用于灭弧)

    延时功能实现原理
    通过分段式导体结构设计实现慢熔特性:
        高熔点合金主导体承载额定电流
        低熔点焊点作为过载熔断触发点
        陶瓷/玻璃外壳封装(耐25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普通导体,微波炉的低压保险管必须选用慢熔型(T型)保险管。主要原因 应对瞬间电流冲击, 微波炉 ...

感谢赐教

慢熔型保险丝其本身的直流电阻值大小,对其性能影响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赐教

慢熔型保险丝其本身的直流电阻值大小,对其性能影响大吗?

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测量都误差的,最精准的测量应该是在0.5至0.8之间我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测量都误差的,最精准的测量应该是在0.5至0.8之间我记得

0.5至0.8之间

单位是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0.5至0.8之间

单位是欧姆?

单位是毫欧

楼主:
哦,我再找几十只5X20的玻璃管保险丝测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