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计烧了

楼主(2025-03-07):
血压计是用四节(6V)干电池供电的,自己找了个8V的电源适配器,用的时间不长把电路板上的一个贴片三脚的原件烧了,有部分字看不清了。只看见xx06A     xxx/33字样,不知道是什么原件。有知道的师傅能提供一下信息吗。估计是电源稳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206A33 sot89  耐压6V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这个和1117-3.3比较,哪个更好?

网友:
压力过大;
血压不高,电压高了

网友:
应该是1117-33稳压块,不过这个一烧,后级难保。

网友:
估计是稳压芯片,输入超压烧了

网友B:
6206A33 sot89  耐压6V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网友C:
你敢不敢说说稳压器是什么封装的,或者你不认识,那就拍张清晰的照片上来 ......

网友D:
没错,找个1117 /3.3换上试一试,好了继续用,不行再扔到垃圾桶去。

网友:
大概率可能是3.3V的LDO芯片吧。

网友E:
我个人建议:这种医疗仪器最好不要自己修理。还是返厂、或买新的。

楼主:
血压计型号是  诺盾ZK-B86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建议:这种医疗仪器最好不要自己修理。还是返厂、或买新的。

是孩子给我买的,质量还好着呢,是我手贱。不应该乱改电路。用四节电池就好好的。

楼主:
这是实物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敢不敢说说稳压器是什么封装的,或者你不认识,那就拍张清晰的照片上来 ......

照片传上来了。

网友:
1117 3.3v

网友:
这种适配器赶紧扔掉!

楼主:
更换了一个1117/3.3能开机,但是提示音“电力不足,更换电池”,而且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找个1117 /3.3换上试一试,好了继续用,不行再扔到垃圾桶去。

坏了的肯定不是1117/33,可能是6V的稳压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不是这个 https://item.szlcsc.com/80159.html?fromZone=l_b__%2522brand%2522&spm=sc.bid.xh11.zy ...

太感谢师傅了。这下我的血压计有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1117-3.3比较,哪个更好?

耐压6v/15v 电流300ma/1000ma 都不一样 看使用场景 设计需求

楼主:
单独供了一路3.3V电源,能工作了。一切正常,看起来要换ME6206A33PG。1117-3.3不知是坏的还是接错了,输出端是6V,血压计不工作。

楼主:
用1117-3.3代替ME6206A33PG完全可以,只是管脚顺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1117-3.3代替ME6206A33PG完全可以,只是管脚顺序不一样。

谢谢各位的帮助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1117-3.3比较,哪个更好?

1117-33的功率要比ME6206A33PG 大,注意两个的管脚顺序也不一样。

网友:
我的欧母龙血压计用5伏的电源配适器没事。不是经常用,用电池怕漏液。

网友:
看到了吧,一图胜过千言万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的肯定不是1117/33,可能是6V的稳压原件。

现在绝大多数低输出电压的 LDO 的耐压都在 5.5V - 6V 这个范围,像 1117 这样高耐压的是少数。

网友G:
安康诺盾的产品,淘宝搜索了一会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康诺盾的产品,淘宝搜索了一会没有找到。

我的是2019年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