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测试什么样的电容需要加直流偏置?

楼主(2025-03-08):
前段不是新入了个日置3536么  这几天开箱在研究测电容  这机器貌似自带2.5V直流电压偏置

问题1 不知道测什么电容要加直流电压偏置测试。
问题2 加直流电压偏置意义何在?
问题3 机身自带的2.5V直流电压偏置够用吗?需要外加源吗?
问题4 好像还有一种叫直流电流偏置,这个又是测什么电容要加的?这个貌似机身就不带了一定要外加源。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用处?相比较于直流电压偏置

新人不懂  问题有点多

补充内容 (2025-3-8 15:46):
这个3536还有个RDC功能  看说明书意思是测试直流电阻  这个是不是又是个鸡肋功能?

网友A:
问题1 不知道测什么电容要加直流电压偏置测试。

电介质介电常数并不真的是“常数”,它可能具有电压效应。如 Y5V 之类铁电介质,具有较大的电压效应,也就是随着极板两端电压增大,Y5V 等电介质的介电常数会变小,等效于电容量变低,所以对于具有这种效应的电容应加偏测试。

问题2 加直流电压偏置意义何在?

等于问题 1 和我上贴,需要了解该电容在你的设计中是否可用

问题3 机身自带的2.5V直流电压偏置够用吗?需要外加源吗?

不够,Hioki 自己有外置的偏置用夹具和偏置电源,亦可自制,你的 3536 手册应该描述了这一点,反正我的 3531 手册有

问题4 好像还有一种叫直流电流偏置,这个又是测什么电容要加的?这个貌似机身就不带了一定要外加源。不知道这个有多大用处?相比较于直流电压偏置

电流偏置是测电感的,和电容一样,电感器的磁芯的磁导率也不是常数,会随着一些条件比如磁通变化而变化,甚至会饱和,也就是流过电感的电流继续增大,磁芯里的磁通量也不再增加,等效于电感没有感量了。

因此,需要测试电感在额定工作条件下磁芯是否饱和,是否可用。Hioki 好像都不带电流偏置,我上面那个 2819 同时带最大 10V,0.1A 偏置。同样的,LCR 表制造商都有专用的偏置电流源

这个 7220 就是一台 20A 的电感测试专用偏置电流源,如下图,测试的是 TDK 用于 DC-DC 变换器的 33u 电感,在流过 2A 电流时,电感量 31u,这也是河狸的

5A 时电感量只剩下 16u,已经不可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买仪器的日置经销商 他也说不清  他说让我问电容厂家要规格书  以规格书为准。。  我也是醉了
这 ...

对于电容器制造商,它们测试的依据是它们规格书上给出的测试参数。

对于电容器的使用者,测试依据是电容器实际上被使用的环境,比如一些开关电源或变换器,输出有一或若干个 MLCC,电源输出 10VDC,那么我们需要测试的就是在 10VDC 下,该电容的静电容量。

比如,这是一个标称 20u 的 MLCC

我们实测其电容量是 17u,这是河狸的,因为首先一般电容的误差是 20%,其次这种大容量 MLCC 的温度系数是很大的。然后,我们按计划的 10V 给它加偏(左下角 偏置开),电容量降低为 6u

也就是说,该电容在 10VDC 偏置下电容量从 17u 降低到 6u,减小了 11u,那么假设我们设计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容最小需要 5u,这个电容可以用;如果最小需要 10u,则不可用,或需要并联两个;若需要 20u,则至少需要并联 4 个。

这就是为何 LCR 表必须具有加偏能力的原因。但 2.5VDC 的直流电压偏置嘛,我就不知道有啥用了

网友B:
电解电容需要加电源,2.5V相对于测试信号肯定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致明白一些了。

如果有兴趣可阅读一下《阻抗测量手册》,是德出版

电桥法是很古老的方法,比如我上面贴那个万用电桥,但如今已经很少用了;Resonant 就是 Q 表的方法

现代 LCR 表主要用自平衡桥法,比如楼主的 3536,我的 3531,2819,乃至那个 VR115 都是这种,现在它是主流 LCR 表的测量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答  那偏置电压加多加少是和电解电容耐压值相关还是容量相关啊?

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综合信号不能超过技术条件限制值更不能成负极性工作条件。在测量信号几十毫伏之下电压尽量高,常见电解电容最低工作电压也就是3伏,2.5还是合适的。

网友C:
借问,电桥测量电容,和数字万用表的量电容,有什么原理上的不一样?

网友:
测电解电容要加偏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需要加电源,2.5V相对于测试信号肯定够用了。

谢谢老师回答  那偏置电压加多加少是和电解电容耐压值相关还是容量相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问,电桥测量电容,和数字万用表的量电容,有什么原理上的不一样?

电桥是将待测电容与已知电容作比较,要求通过电流表的交流电流等于零。数字万用电表体积小不会储存已知电容作比较,甚至也不会产生交变电压,估计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公式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问,电桥测量电容,和数字万用表的量电容,有什么原理上的不一样?

我也新手不太懂  LCR测电容有副参数  什么D值Q值角度什么的   万用表只能测容量  没有副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答  那偏置电压加多加少是和电解电容耐压值相关还是容量相关啊?

应该是跟电桥内部产生的交变电压大小有关。电桥测量电容要叠加交流电压,要保证直流偏压叠加纯交流电压后电解电容的正极电压永远要高于负极电压。以上纯粹是根据理论推测的,没有实际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跟电桥内部产生的交变电压大小有关。

问了买仪器的日置经销商 他也说不清  他说让我问电容厂家要规格书  以规格书为准。。  我也是醉了
这机器好像内置直流偏压从0.几V到2.5V可调  总不能什么电容都加2.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综合信号不能超过技术条件限制值更不能成负极性工作条件。在测量信号几十毫伏之下电 ...

谢谢老师解答  那就是不管什么电解电容  直接给他来个2.5V直流偏置电压测他就对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借问,电桥测量电容,和数字万用表的量电容,有什么原理上的不一样?

多数万用表用振荡法,充放电法等测试电容量,对于电容器“不理想”的比如 ESR 等影响品质的参数测不出来。

电桥通过待测电容 Cx 和标准电容 Cn,标准电阻 Rn,桥臂电阻 Ra 和 Rb 构成一个全桥,通过调整 Rn 和 Rb,使得桥路平衡,然后根据平衡原理计算出待测电容 Cx 和电容的品质参数 D(Q)

*注意,楼主的 3536 和我的 2819 并不是这种电桥

网友E:
钽电解电容不能承受负压,测试时必须加正向的直流偏压,避免出现负压。否则测试时的负电压可能对电容有永久性的损伤,后期使用易爆
铝电解电容可以短时间承受小的负压,测试时可不用加偏压,加上更好

偏流是测电感类器件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数万用表用振荡法,充放电法等测试电容量,对于电容器“不理想”的比如 ESR 等影响品质的参数测不出来 ...

谢谢。大致明白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容器制造商,它们测试的依据是它们规格书上给出的测试参数。

对于电容器的使用者,测试依据是电 ...

谢谢WASHU老师解惑
哎  都是贪便宜闹的   是德的全新机器买不起   只能贪便宜买买日货  结果居然有这么个坑   3536说明书里有写怎么自制外置偏压偏流单元 但是对我这种新手难度太高  怕自制的东西哪里弄错机器都炸掉   日置有外置DC偏置电压单元9268和外置DC偏置电流单元9269  但是貌似没有电压和电流源  而且9268和9269估计按照日置的定价至少在10000左右了吧   还不算源   这这这.....  哎   贪得机器便宜全得在治具配套上还回去啊。。    日置自己的单元9268最大支持外置偏置电压40V  9268最大支持外置偏置电压40V 外置偏置电流2A 这对一般应用够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钽电解电容不能承受负压,测试时必须加正向的直流偏压,避免出现负压。否则测试时的负电压可能对电容有永久 ...

谢谢老师解答
合着日置这个内置最大2.5V的偏压主要作用是保护被测元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不知道测什么电容要加直流电压偏置测试。

电介质介电常数并不真的是“常数”,它可能具有电压效应 ...

wahu老师再请教一下   我看淘宝上只有直流偏置电流源卖  并没有见到专门的直流偏置电压源, 有什么设备可以作为直流偏置电压源来使用?

网友:
钽电压需要加直流偏置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解惑
哎  都是贪便宜闹的   是德的全新机器买不起   只能贪便宜买买日货  结果居然有这 ...

是德也一样么,比如 4980 默认提供 1V 和 2V 偏置,那个 40V 偏置是选件 001,要加钱

甚至我上面那个同惠 2819 也一样,那个偏压偏流也是选件,还是得加钱滴

偏压比较容易自制,本质上就是用电容蛤蜊掉 DUT 上的直流电压,顶多为了安全加一对二极管而已,电压源可以用任何普通电源(当然不能太烂)就行,我记得隔壁 scoopydoo 坛友就按是德的手册 DIY 了这玩意,你可以去他帖子里问问他(他正好在隔壁亮骚树莓派 Zero)

偏流的蛤蜊比较麻烦,所以很少有 DIY 的,而且说真的这玩意除了电感器制造商基本没用,我那个是人家出得很便宜而且和它上面那个 VR115 是一套我才收来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德也一样么,比如 4980 默认提供 1V 和 2V 偏置,那个 40V 偏置是选件 001,要加钱

那washu老师再请教一下    如果要外置施加偏置电压测试电容器的话是不是只要出血本找日置买一个9268 也就是下图这货
然后从边上那个外置电源输入口输入一个电流尽可能小的(比如0.01A)电压小于40V的可调电源信号再接上治具  LCR上打开外置偏压  设置机内外置偏压为0V就算是给待测电容接上了一个偏压信号了?
话说日置这个输入口奇奇怪怪的 怎么接可调电源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washu老师再请教一下    如果要外置施加偏置电压测试电容器的话是不是只要出血本找日置买一个9268 也就 ...

偏置电压源可以自己做一个,电容隔直,加点保护。原装的价格不菲,保护做的好点。

网友F:
和有些朋友用LCR测电池内阻的电路差不多。不加保护,操作不当容易烧LCR

你说的RDC,测变压器线圈的直流电阻用到

加偏置电压测MLCC更有用,区分C0G,X7R X5R也好使

网友G:
楼主不差钱,电桥够党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外置施加偏置电压测试电容器的话是不是只要出血本找日置买一个9268 也就是下图这货

然后从边上那个外置电源输入口输入一个电流尽可能小的(比如0.01A)电压小于40V的可调电源信号再接上治具  LCR上打开外置偏压  设置机内外置偏压为0V就算是给待测电容接上了一个偏压信号了?
话说日置这个输入口奇奇怪怪的 怎么接可调电源也是个问题

不就是 BNC 端子么哪里奇怪了?Hioki 官网写着的啊,就是要串一个电阻而已

当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买一个 9268 只能说大佬们很有钱 我这种琼比一般都是按手册说法自制,如果要求很高,可以参考 16065 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兴趣可阅读一下《阻抗测量手册》,是德出版

大约知道就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有些朋友用LCR测电池内阻的电路差不多。不加保护,操作不当容易烧LCR

你说的RDC,测变压器线圈的直流 ...

谢谢老师回复
新手手残的很  自己做是万万不想了 等会做的不好连LCR一起烧了
就比如测电池  看大佬们说过加电容隔直用LCR测内阻 但是思虑了很久还是不敢
然后找日置代理商买了个3563A   3564实在太贵买不起
现在的问题是这东西(偏置电压源)市面上似乎没有成品卖。。    这个是不是能用可调电源调个很小的电流相较电流来说较大的电压来替代?还是要改装过的直流电源?
那关于RDC  说白了也就是个附赠功能咯 估计用这个电桥自带的RDC也测不太准直流电阻  不过也无所谓了  找日置代理商订的RM3545a也到了  还是找专用表干专用事吧  谁让自己手艺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差钱,电桥够党籍的!

其实日置东西不算贵的  那个代理商也卖同惠的  问过同惠价格的  测试频率要到日置这个频率和日置价格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 BNC 端子么哪里奇怪了?Hioki 官网写着的啊,就是要串一个电阻而已

washu老师你才是真大佬  你这些装备看着都流口水了
我只是新手一枚  哪有那本事自制  等会哪里搞错了一烧一大片  那比去买9268都贵了  日置机器三年保不知道保不保这种烧坏 我估计是不保的
日文也看不懂  请问下washu老师假如有个9268  是不是就是弄一条比如可调电源的正负电源线转BNC口的电源线,然后调小电流  调到设定的电压接入这个BNC端口就可以了?你提到的串一个电阻又是什么意思?是指可调电源出来的地方要再串一个电阻才能用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wahu老师再请教一下   我看淘宝上只有直流偏置电流源卖  并没有见到专门的直流偏置电压源, 有什么设备可 ...

应该是不能随便接上外置偏压电压源,会烧坏仪器的,内置2.5v,应该足够大多数应用场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不能随便接上外置偏压电压源,会烧坏仪器的,内置2.5v,应该足够大多数应用场景了

啊?  用日置那个9268外置偏置电压单元来接入也不行吗?
关键我找不到专用的外置偏置电压源啊  只有外置偏置电流源

网友I:
大厂的配件才是暴利,俺这个是买二手 LCR 的时候带来的,否则的话俺会考虑 DIY 一个,没啥难度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啊?  用日置那个9268外置偏置电压单元来接入也不行吗?
关键我找不到专用的外置偏置电压源啊  只有外 ...

日置 9628 就是专门干这个的,没问题的。

至于外置电压源,就是普通的可调直流电源,你不会没有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日置 9628 就是专门干这个的,没问题的。

至于外置电压源,就是普通的可调直流电源,你不会没有吧 ... ...

谢谢S老师指点
可调电源我有  就是开关电源  这个是不是要用线性电源才比较好?
再问下S老师   可调电源该如何设置?恒压模式的话电流不可控 比如调个3V或者4V接进去  他如果电流飙升的话应该怎么办?并个电阻分流?还是不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厂的配件才是暴利,俺这个是买二手 LCR 的时候带来的,否则的话俺会考虑 DIY 一个,没啥难度的。

S老师你是高手  DIY毫无难度  我这新手小白搞不来这个  到时候弄巧成拙LCR都得烧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有个9268  是不是就是弄一条比如可调电源的正负电源线转BNC口的电源线,然后调小电流  调到设定的电压接入这个BNC端口就可以了?你提到的串一个电阻又是什么意思?是指可调电源出来的地方要再串一个电阻才能用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自制这个偏置夹具,你的偏置电源需要串一个电阻,我的 3532 手册是这样写的,如果你买不起 9268,可以这样那样再那样

你直接使用 9268 那么应该是不需要?当然我没有(米不起) 9268 不好确定这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要用线性电源才比较好?
再问下S老师   可调电源该如何设置?恒压模式的话电流不可控 比如调个3V或者4V接进去  他如果电流飙升的话应该怎么办?并个电阻分流?还是不管他?

对所以要串一个“大”电阻,看上贴 3532 手册中的示意图,你的 3536 手册没有类似部分吗?

btw. 你如果有买 9268 的计划,可以买到手之后拆开看看是不是有这个电阻在里边,有的话那就是用一个 BNC  <-----> 19.5mm 香蕉插的线直接接到普通线性简易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上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所以要串一个“大”电阻,看上贴 3532 手册中的示意图,你的 3536 手册没有类似部分吗?

btw. 你 ...

俺手里这个 NF 的内部串接了 1K 的电阻,估计日置应该也是类似的东西。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对所以要串一个“大”电阻,看上贴 3532 手册中的示意图,你的 3536 手册没有类似部分吗?

btw. 你 ...

俺那个图里是 1K,但是实测是 1.3K 的。

其实楼主如果卖到了日置的,不用拆开,从两个 BNC 接口也能测有没有电阻的。

网友I:
EEVBlog 上有网友自制 LCR 偏压装置的,他手里的也是和楼主一样的日置的 3536

https://www.eevblog.com/forum/pr ... work-for-lcr-m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自制这个偏置夹具,你的偏置电源需要串一个电阻,我的 3532 手册是这样写的,如果你买不 ...

washu 老师你好
3536说明书附录上也是有这个电路图的
日置恶心的就是也不写这些电阻电容该用多大的   然后新手焊接也心虚怕哪里串并联搞错了然后boom
现在感觉这3536真是有点万金油的意思
内置直流偏置电压么给你带着  但是最大2.5V    内置直流偏置电流么全系没有  也就不说他了
然后这好好的交流LCR么给你弄个直流电阻功能。  这有什么用。。  真拿他测直流电阻估计也不准  还是RM3545A伺候吧
情愿不要这个什么直流电阻  把内置直流偏压搞大点  像你的同惠那样有个10V也好啊

周一问问日置经销商9268多少钱吧  我估计不少于5000  上次问他9262多少钱报价都4000了   哎

另外WASHU老师有什么合适的直流线性电源推荐啊?  菊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俺那个图里是 1K,但是实测是 1.3K 的。

其实楼主如果卖到了日置的,不用拆开,从两个 BNC 接口也能测 ...

谢谢S老师   我周一先去问问价格看  这东西小黄鱼上都没二手卖  不然淘个二手也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EEVBlog 上有网友自制 LCR 偏压装置的,他手里的也是和楼主一样的日置的 3536

https://www.eevblog.com/ ...

这些都是大佬了  我没这水平  给我搞这个一定搞砸 。。

本来也是想贪个便宜的  结果估计贪不到  就像测电池内阻一样   想了好几天本想学各位老师的并两个电容隔直直接用LCR测的   后来想了又想还是算了  老老实实定了一个3563A

网友I: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你好
3536说明书附录上也是有这个电路图的

菊水的大功率电源不错,如果你经常搞精密测量的话,那还是推荐是德、吉时利的,预算不是问题的话直接上源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菊水的大功率电源不错,如果你经常搞精密测量的话,那还是推荐是德、吉时利的,预算不是问题的话直接上源 ...

S老师我就一穷人  是德吉时利实在负担不起   更不要说源表了。。。。   这不是我们这种穷人能玩的
本来买3545A之前很想买34420A的  但是那个价格。。。。  小4万  实在吃不消 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日置便宜点   所以才买的日置

3536是因为我经常要量各种电容  同惠的和日置的比又没什么价差  。。。

本来也是新手  二手的仪器实在不敢买   怕买来量了个寂寞  都不知道是样品不准还是机器不准  自己又没能力调准精度  才咬牙订的新机

言归正传  有什么靠谱的适合新人的可以给直流偏置电压测试做电压源的线性电源推荐?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我就一穷人  是德吉时利实在负担不起   更不要说源表了。。。。   这不是我们这种穷人能玩的
本 ...

不想碰二手,那就国产的鼎阳、普源、爱德克斯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想碰二手,那就国产的鼎阳、普源、爱德克斯都行。

好的  谢谢S老师   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你好
3536说明书附录上也是有这个电路图的

如果是比如成型的商品蛤蜊座比如 Hioki 9268,HP 16065,那这个 R 只能是一个定值。而在这个如何 DIY 中用“相对于 DUT 足够大”的描述则是河狸的,因为随着 DUT 的阻抗特性不同,这个“足够大”的电阻也不一样嘛 本质上就是,这个电阻要足够大到,不影响你测量(不影响你得到预期精度结果),根据你测试不同器件和频率,它并非定值。

实际上是就是,这部分描述是给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动手能力的人看的。

至于其它的我前面也提过了,其它家 LCR 表也一样,大多数只提供 1~2.5V 直流偏压,不提供偏流 --- 哪怕是是德的选件也只提供 40V 偏压,没偏流,你要偏流我只看到我那台 同惠 2819 可安装这个选件(注意也是选件而且超贵的),其实这也是河狸的,因为大多数人不需要,但如果要,往往又需要比较大(数安培)电流。

至于 DCR,这个比较新的 LCR 表普遍都有,是德有,同惠也有,你看用于 DC-DC 的功率电感大部分 Datasheet 都会提供 DCR 这个参数,如果 LCR 表不提供这个测试功能,你测试时就需要再买一台而且支持 4 线测试且可方便连接夹具的专用仪器,岂不是很麻烦?所以现代 LCR 表是普遍提供这个功能的,毕竟对大电流电感来说 DCR 普遍在 1 欧姆以下,常规测量手段也是无法(较好)测量的。

线性直流电源我没用过菊水的,我用的都是惠普/安捷伦系,如今大部分已停产,新的我也不熟悉,你似乎是准备购置全新仪器?我们琼比可买不起,都是买的二手(多半还不止二)货 那些早已停产的惠普/安捷伦系线性电源很便宜,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如果要买新的,楼上袋鼠大湿的建议我认为比较河狸,可考虑是德 290x 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买3545A之前很想买34420A的  但是那个价格。。。。  小4万  实在吃不消 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日置便宜点   所以才买的日置

3545 和 34420 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微电阻计,但它测微电阻是用的大电流激励:最大可达 1A

34420 是纳伏表,测微电阻是顺带的,测试激励很低,只有 10mA

虽然看起来它们有一部分微电阻量程重合,但本质上一个是用大电流测一个是用纳伏表测,大体上,根据具体应用场合,比如测量检流器啥的是需要用 3545 的,它测试激励大;34420 它就是个纳伏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比如成型的商品蛤蜊座比如 Hioki 9268,HP 16065,那这个 R 只能是一个定值。而在这个如何 DIY 中 ...

TH2817有个老款有内置偏流源,电流太小,用处不大
内偏置功能,可提供-50mA~+50mA的内部偏置电流源
内部固定+2V偏置源;
内部固定-2V偏置源
内部可调-5V~+5V偏置源。

网友F:
这款试了一下不加隔离电容可以直接测5V以下的电池内阻,有次忘记加隔离电容直怼25.2V,把LCR干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比如成型的商品蛤蜊座比如 Hioki 9268,HP 16065,那这个 R 只能是一个定值。而在这个如何 DIY 中 ...

washu老师你说的很对 这个原理图就不是给我这样的新手准备的 我的最优解还是去买成品  不然就准备炸机就好了

日置如果要外置偏流他是有选件的  叫9269  最大到2A偏流  如果不够还有一个选件叫CN017  和9269一起用日置宣称是到30A偏流
但这个我一时半会也用不上  而且肯定也是天价   配套的电源更是天价

至于DCR 对很多人可能是有用的吧  不过我有3545A了  所以比较鸡肋

线性直流电源楼上S老师推荐了国产鼎阳的  这个堪用吗?   对于国产仪器我一直心有余悸

关于3545A
他说明书上有提及一个LP模式  low power 就是调小测试电流的 关于这点日置有描述是功率接点可以不开LP模式提高精度  但是信号接点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开  因为电流太大了日置认为会破坏接点原有氧化层   不过这些对我都是浮云  我反正暂时也用不到   这东西我主要拿来测电机绕组的 无所谓他那些模式
其实34420A我是也够用了  是德 吉时利这些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我仅有的一台吉时利就是DM6500  很心水DMM7210的  但是全新机2万多的价格.......

总之是德吉时利好是好  就是太贵了  相对来说日货经济实惠些比较适合穷人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一想到线性电源我就想到菊水  感觉上这货是不是能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试了一下不加隔离电容可以直接测5V以下的电池内阻,有次忘记加隔离电容直怼25.2V,把LCR干爆了

老师你好  你说的这种情况属于进阶错误了  我这样的新手估计还没到这步  接了电容但是接错了  怼上去LCR就炸了。。

所以我想了好几天  还是直接3563A伺候了   其实最优解是3564  测电压到1000V了  但是实在太贵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TH2817有个老款有内置偏流源,电流太小,用处不大
内偏置功能,可提供-50mA~+50mA的内部偏置电流源
内 ...

居然这样 我那台 2819 有偏流(±100mA),但它是选件来的,和偏压(±10V)一起,不是默认提供的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3545 和 34420 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微电阻计,但它测微电阻是用的大电流激励:最大可达 1A

34420 ...

俺刚注意到楼主买的是新型号 3545A,比俺的老款 3545 精度略有提高,而且还增加了 1mOhm 档位,俺的 3545 最低档位是 10Ohm。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你说的很对 这个原理图就不是给我这样的新手准备的 我的最优解还是去买成品  不然就准备炸机就 ...

如果用于电机绕组测量,那就是 3545 的领域,所以说,其实 34420 是不合适你的

3545 是专门的微电阻计,而多数只需要测量电容和电感的比如器件制造商它们肯定不会去买 3545,所以,较新的 LCR 表都加入了 DCR 功能,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奇怪为何 LCR 表也有 DCR 功能,这个其实主要是生产线需要

至于国产仪器特别是电源我也不熟悉,我反正是有买过俩,一台 Array 3645(烧坏我的手搓 DCATX)和一台 HSPY 6002(烧坏我的阿索斯路由器),给我印象都非常差,属于不会再碰那种   其实楼上袋鼠大湿自己也是用的安捷伦 6612 我也一样,平时调电路用的是两台安捷伦 3630,如果需要电源自己有一定测试能力就是三台 6612,6612 干不动时 6632 顶上...至于国产电源,扔倒是没扔,就是专门给电池充电用了

所以我的建议和袋鼠大湿差不多,安捷伦(是德)吧,其它我也不熟,菊水...真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俺刚注意到楼主买的是新型号 3545A,比俺的老款 3545 精度略有提高,而且还增加了 1mOhm 档位,俺的 3545 ...

1mOhm 档位 分辨率能到 1nΩ 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mOhm 档位 分辨率能到 1nΩ 么

对啊,分辨率肯定是 1nOhm 啊,而且低电阻档位的精度从 ±0.06% 提高到了 ±0.0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于电机绕组测量,那就是 3545 的领域,所以说,其实 34420 是不合适你的

3545 是专门的微 ...

因为俺有台菊水的电子负载,一直想搞菊水的高压电源和交流电压源,因此对菊水的产品线多少有些留意,赶脚他家没啥精密电源产品,不是很适合楼主的需求。

鼎阳、普源的电源做了很多年了,再加上这玩意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俺觉得应该是考得住的。

爱德克斯是专业的电源厂家,俺严重怀疑俺手里的吉时利 2220-30-1 就是他们给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于电机绕组测量,那就是 3545 的领域,所以说,其实 34420 是不合适你的

3545 是专门的微 ...

是的  washu老师  我也吃过国产仪器的亏  所以有点心有余悸
安捷伦(是德)  吉时利 好是好   价格也好啊  我对日本产品印象就是价格相比欧美产品便宜  然后质量相对国产靠谱  所以一说电源我就想到菊水   其实还是穷闹的
关于34420A  其实我也有测电压的需求  但是没那么迫切   所以34420A其实对我是挺合适的  没买主要原因就是太贵  替代方案当时我也想过  就是3545A+DM7276   但是如果测小电压  指标是没有34420A好的(DM7276相较34420A)  而且两台机器还占地方 我家里小  已经没地方摆东西了 但是当时没有钱  只能先解决迫切需求  (测电机绕组)  就先订了3545A

关于国产电源  我看鼎阳有个SPD1305X 2000多元  30V 5A 看价格挺合适的 但是又有点怕    想着最次也搞个菊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啊,分辨率肯定是 1nOhm 啊,而且低电阻档位的精度从 ±0.06% 提高到了 ±0.045%

S老师你说的对
3545A最小量程档分辨率应该是1nOHM了  1/1000 微欧

但是3545A不配夹具   夹具得另买  RM3545不带A还配一个L2101的夹具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你说的对
3545A最小量程档分辨率应该是1nOHM了  1/1000 微欧

也许日置这款新产品是针对生产线的吧,会根据具体情况适配不同的夹具、治具,甚至集成到某些设备里,因此就不提供 L2101 了。

俺对 L2101 还是很满意的,做工很不错,特意多买了一副备用。唯一的缺憾就是它的插头跟普通万用表的略有区别,某些品牌的万用表是插不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许日置这款新产品是针对生产线的吧,会根据具体情况适配不同的夹具、治具,甚至集成到某些设备里,因此 ...

L2101测试电机绕组夹电源线很方便  就是不能测微小电阻  按照日置说明书说的测微小电阻得用L2100
L2101很好买也不是很贵   L2100就贵了  新的实在买不起  蹲小黄鱼很久掏了一副成色还算满意的给3563A用   如有需要可以客串到3545A上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L2101测试电机绕组夹电源线很方便  就是不能测微小电阻  按照日置说明书说的测微小电阻得用L2100
L2101 ...

俺咋没注意到微小电阻要用 L2100 这个说法呢,俺一直认为 L2100 是拿来测电池的。

另外,国内 L2100 和 L2101 大概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俺咋没注意到微小电阻要用 L2100 这个说法呢,俺一直认为 L2100 是拿来测电池的。

另外,国内 L2100 ...

S老师你好
L2100测微小电阻出处为RM3545A测试线选型指南

国内L2101价格比较稳定吧  小黄鱼上蹲蹲很容易能收到一般品相到全新未拆的
一般品相的300-500不等   全新未拆封的得500以上

L2100就比较贵了   全新未拆的几乎和找经销商订没有价差  在1800以上吧
就连各种伊拉克成色的也敢要价500以上   稍微好点成色针尖磨损不厉害的起码也得800以上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你好
L2100测微小电阻出处为RM3545A测试线选型指南

哈哈谢谢,俺真的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L2101 这种夹子确实在测量低电阻的时候不是很好用,夹的位置稍有不同都会造成读数很大的偏差。

真要精确测量低电阻的话,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被测元器件选择合适的夹具或治具,这也可能是为啥 RM3545A 出场不带任何测试线的原因吧。

俺测量手里的 1mOhm 标准电阻的时候,用的是自制的 U 型插测试线,毕竟这种场景无论是 L2100 还是 L2101 都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谢谢,俺真的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L2101 这种夹子确实在测量低电阻的时候不是很好用,夹的位置稍 ...

S老师我有一个上海正阳出的双臂电桥也就是开尔文电桥  出厂带的测试线就是这种U插  不过是双头U插  应该早年各种仪器和被测物之间通行这种连接方式吧 这电桥现在我都在用 偶尔外出时需要携带这个去测电机绕组   正在考虑要不要订一个RM3548   毕竟电桥  检流计  一堆1号电池实在也是重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自制这个偏置夹具,你的偏置电源需要串一个电阻,我的 3532 手册是这样写的,如果你买不 ...

外部电压源加在DUT的正极和Guard上,电压感觉加不到DUT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外部电压源加在DUT的正极和Guard上,电压感觉加不到DUT上啊…

Hioki 的 Source Lo 和外壳接到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washu老师  我也吃过国产仪器的亏  所以有点心有余悸
安捷伦(是德)  吉时利 好是好   价格也好 ...

菊水电源前面袋鼠大湿也提到过了,我们对菊水的印象主要是大功率电源,再生电源和回馈电子负载这些玩意

普通实验室用小型电源我们一般来说不会考虑菊水这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水电源前面袋鼠大湿也提到过了,我们对菊水的印象主要是大功率电源,再生电源和回馈电子负载这些玩意
...

washu 老师
那还是得是德  吉时利才行了   没有什么经济实惠的日货品牌可用了是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我有一个上海正阳出的双臂电桥也就是开尔文电桥  出厂带的测试线就是这种U插  不过是双头U插  应该 ...

从玩的角度看,手里有 3545A 的话再买 3548 没啥意思。

但是俺猜你是用于工作的,从减轻重量、增加可靠性、提高效率等方面看,那肯定是买新的便携的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
那还是得是德  吉时利才行了   没有什么经济实惠的日货品牌可用了是吧?

考虑到你买电源会拿来做偏压源,俺觉得还是精密电源更合适一些。不想碰二手或者国产的话,真没啥便宜型号可以推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玩的角度看,手里有 3545A 的话再买 3548 没啥意思。

但是俺猜你是用于工作的,从减轻重量、增加可 ...

S老师你说的对

另外还有一点  3545这种台机要预热  说明书说要预热一小时以上  出门的时候就算带着台机也是极度不便了

3548好像就没这要求  到了地方开机就用

这也算是3548对3545的优势吧

S老师再请教下  吉时利2280这种电源  相比于源表  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就是差了2个象限?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你说的对

另外还有一点  3545这种台机要预热  说明书说要预热一小时以上  出门的时候就算带着 ...

2280S 俺没用过,俺觉得可以把它看成少两个象限的源表。

价格能承受的话,应该是一款非常好用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I:
2280S 俺没用过,俺觉得可以把它看成少两个象限的源表。

价格能承受的话,应该是一款非常好用的电源 ...

S老师刚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配件   3536用的

加了这个东西是不是相当于一个不带电压表的3564了

看后缀CN应该是日置中国搞的中国特供产品

2280S看有两个型号   假如搞这个电源的话   S老师你说 是32V 6A 型号合适还是 60V 3.2A 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
那还是得是德  吉时利才行了   没有什么经济实惠的日货品牌可用了是吧?

日货不是没有,

就是可能也不咋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货不是没有,

washu老师这些日本电源为什么正面有四个输出口?和源表一样啊  是不是比吉时利2280这种要高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老师你说的对

另外还有一点  3545这种台机要预热  说明书说要预热一小时以上  出门的时候就算带着 ...

哪怕不预热,它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技术指标不能达到制造商标称值,但这不表示不能用

至于吉时利2280,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电源,而且我似乎没看到它有负电流,那就不止差俩相限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这些日本电源为什么正面有四个输出口?和源表一样啊  是不是比吉时利2280这种要高级?

不是,这就是 SMU 啊,人家都写了...

而且哪怕是电源,所有精密电源都是 4 端的,包括我前面推荐的,我和楼上袋鼠大湿自己在用的 6612/6632 都是 不过 6612/6632 为了方便用户,前面端子是 2 端的,就是把 4 个端子在前面板俩俩短路了;在有需要消除测试线上的压降的需求时,我们会用屁股

你说的吉时利 2280 可能也有屁股端子,当然我没详细了解,但它应该不是 SM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怕不预热,它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技术指标不能达到制造商标称值,但这不表示不能用

至于吉时利22 ...

washu老师   那你举例的这些日产电源本质上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源表了?

无非就是分辨率差了点

2280S相比源表等于是少了3个象限  就是一个普通电源  所以他只有2个输出口  没有这些日产电源的4口输出

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   那你举例的这些日产电源本质上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源表了?

无非就是分辨率差了点

ADCMT 的是源表,它都写着 SMU 了

哟蝌嘎蛙的,

它的上代产品 7651 我有,属于只有源没有表的另一种仪器

作为 LCR 的偏置电源,这个只有源没有表的也可以用(挺合适的),普通但精密一些的电源比如吉时利2280也可以用,SMU 当然更加能用。

经济性上应该是“普通但精密一些的电源”,这个主要是我和楼上袋鼠大湿不太熟悉日本的这方面的产品,我们用的以安捷伦(是德)和吉时利为主,所以能推荐的当然也是我们用熟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80S相比源表等于是少了3个象限  就是一个普通电源  所以他只有2个输出口  没有这些日产电源的4口输出

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没有在 2280 宣传上找到它有负电流,那么应该就是单一象限普通(但很精密)电源

4 端有的,也是在屁股,我在官网找到了 精密电源没 4 端不太可能 --- 果然有

多出的两个 S 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在 2280 宣传上找到它有负电流,那么应该就是单一象限普通(但很精密)电源

4 端有的,也是在 ...

washu老师

你别调侃我了  源表我买不起的。。。

2280这种电源+电子负载是不是相当于2象限源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货不是没有,

爱德万这些价格可不便宜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S老师刚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配件   3536用的

两款 2280S 一个是大电流 30V 6A、一个是高电压 60V 3A,如果你想覆盖外置偏压装置可承受最高电压的话(一般都是 40V 左右),那你只能选 60V 那款。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在 2280 宣传上找到它有负电流,那么应该就是单一象限普通(但很精密)电源

4 端有的,也是在 ...

就是因为前面板没地方了,sense 只能放在后面板了。

另外 2280S 是有 sink 能力的,但是不对称,两个型号最大 sink 电流都是 0.4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oki 的 Source Lo 和外壳接到一起...

我还以为会和电路的GND连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因为前面板没地方了,sense 只能放在后面板了。

另外 2280S 是有 sink 能力的,但是不对称,两个 ...

S老师  你指的2280S具有SINK能力  按照中文理解是否是吸收电流能力?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  你指的2280S具有SINK能力  按照中文理解是否是吸收电流能力?

是的,这个电源有吸收电流的能力,只不没有输出电流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这个电源有吸收电流的能力,只不没有输出电流那么大。

S老师
看2280S实例中说的放电中的电压电流均不可控   是不是这个sink功能基本就是送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
看2280S实例中说的放电中的电压电流均不可控   是不是这个sink功能基本就是送的?

看了手册,确实它吸收电流的时候是不能设置电流大小的,也就是说这个功能约等于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手册,确实它吸收电流的时候是不能设置电流大小的,也就是说这个功能约等于没啥用!

S老师  吉时利的电源也就这样了  安捷伦的电源哪几个型号是经济又精密一点的?

网友E:
外加偏置,测试陶瓷电容的加电压后容量衰减现象。除了电容工厂,通常是电子产品公司电路研发前期物料选型,才有这个需求。
个人用途,对这个有兴趣的可以DIY。如果不是硬性需求,没必要花大的代价去弄商品偏置源。
厂家陶瓷电容规格书,也只有不加直流偏置时的容量数值。
少数大厂,如Murata,大部分型号会提供直流偏压/容量参考曲线。需要了解的话,直接找厂家提供的曲线就行。
当然,钱多就随便直接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加偏置,测试陶瓷电容的加电压后容量衰减现象。除了电容工厂,通常是电子产品公司电路研发前期物料选型, ...

kailin老师
你好

那电解电容呢?

另外前面的回复中还有提到钽电容必须加偏置  不然可能损坏DUT

washu老师的那个MLCC加偏置后容量缩减对我来说是高级应用 属于有最好 的那种

主要是电解电容  IM3536在1MHZ以下频率测试电平最高5V  内置电压偏置最高2.5V  明显感觉压不住啊  从保护dut这个角度电压偏置是否有必要性?

网友E:
没必要
平时测试,测试电压一般最高到1V也够用了
测试钽电容时,特别注意一下设置内部DC偏压,测试交流电压不要太高就行
每次测试电容外接偏置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
平时测试,测试电压一般最高到1V也够用了
测试钽电容时,特别注意一下设置内部DC偏压,测试交 ...

谢谢kailin老师

另外再问下  测试电平设置到多少高主要由什么因素决定?   铝电解电容如不设置偏压测试损坏概率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因为前面板没地方了,sense 只能放在后面板了。

另外 2280S 是有 sink 能力的,但是不对称,两个 ...

我看宣传资料没提,是在用户手册中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S老师
看2280S实例中说的放电中的电压电流均不可控   是不是这个sink功能基本就是送的?

普通电源的 sink 能力(第四象限)主要是让电压设置值从一个较高的电压达到较低电压可以快一些,比如你之前设置电源输出 20V,现在需要电源马上改为 1V,这 19V 在输出电容上的电荷如果没有 sink 能力就是要靠电源输出端并联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电阻吃掉,如果有 sink 电路可以由这个电路吃掉而加快时间。

此外,一些和电源最大输出电流相当的 sink 电流设计可改善电源并联输出的效果,比如前面提到的惠普安捷伦的高性能电源 661x/2x/3x 都可以并联使用,而且维持它们的高精度技术指标,就是靠 sink 能力实现的,所以它们的 sink 能力等于最大 source 能力。

不过即使如此,我看了下也只有 663x 可以在 sink 电流时设置 sink 值,而其它几个系列也是固定不可设置的,单纯等于最大 source 值 从这个角度看,只有 663x 具备完整的第四象限工作能力,说明这个能力在电源里并不是常见的,基本上也不是选购电源需要考虑的细节之一,起码...我也没想出这个能力有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看了手册,确实它吸收电流的时候是不能设置电流大小的,也就是说这个功能约等于没啥用!

大湿话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常用的 6612 我记得也不可设置滴   还有我那个汗牛充栋的 6626 也不能,其实只有 6632 可以么 但是,但是啊,它们并联使用的时候就需要有这个等于最大 source 能力的 sink 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源的 sink 能力(第四象限)主要是让电压设置值从一个较高的电压达到较低电压可以快一些,比如你之 ...

做负载啊,可以测试别的电源或者给电池放电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  吉时利的电源也就这样了  安捷伦的电源哪几个型号是经济又精密一点的?

你说安捷伦电源还是是德电源?

新的是德电源好像没啥物美价廉的选择,都挺贵的。

如果是二手的安捷伦电源的话,俺手里只有一台 6612C,这方面 washu 老湿见多识广、更有发言权。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大湿话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常用的 6612 我记得也不可设置滴   还有我那个汗牛充栋的 6626 也不能,其 ...

俺的吉时利 2220-30-1 虽然没有吸收电流的能力,但是它的输出也是可以两路并联在一起的,当然也可以各自独立、正负电源、或者串联成单电源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另外再问下  测试电平设置到多少高主要由什么因素决定?   铝电解电容如不设置偏压测 ...

你的 LCR 表应该也有 Imon 和 Vmon,你测试一个器件,看它的 Imon 和 Vmon,

比如上面我设置测试电平 1V,但 Vmon 才 0.166V 你说这 0.166V 会损坏钽电容嘛,不会啊,所以我才懒得开偏置

LCR 表的测试激励需要经过一个输出阻抗 Ro 才能到达 DUT,不同仪表的 Ro 不一样,比如我上面的 2819 是 100 欧姆(因为安装了蛤蜊选件,否则该值可设置为 50 欧姆和 100 欧姆两种),所以 DUT 上的电压是 1V*Zdut/(Zdut^2+Ro^2)^0.5,是不大的,具体多少你可根据你的 DUT 换算。

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不会在很低频率测试钽电容,只要钽电容容量不是特别小,它的阻抗足够低到它两端的电压其实很小,除非你一定要用比如 100HZ 去测一个 1u 钽电容,此时它阻抗有大约 1.6 千欧姆,那你用 1V 激励...可能是不安全的。

那我用 1kHZ 测一个 10u 电容,它的阻抗大约 16 欧姆,源阻抗 100 欧姆,所以分得电压大约 0.16V,自然就没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负载啊,可以测试别的电源或者给电池放电啥的

你这个需要 sink 电流可控嘛 我就给我的 6632 写了个小程序用来测电池充放电容量和内阻,那是因为 6632 source/sink 电流都可控,不可控的干不了这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说安捷伦电源还是是德电源?

新的是德电源好像没啥物美价廉的选择,都挺贵的。

楼主这个就适合 6612 啊,除了几台 6612,我也就比你多几台 6632,6626 和两台 3630 也没多到哪去,你还有好几台吉时利没说你额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俺的吉时利 2220-30-1 虽然没有吸收电流的能力,但是它的输出也是可以两路并联在一起的,当然也可以各 ...

66xx 系列电源的并联很有意思,是一台作为电压源使用,一台作为电流源使用,电压源那台负责稳压,如果外负载电流不大或者为 0,负责稳压这台要吃掉作为电流源那台所有电流 这样做可以保证环路不会失控;而没有 sink 设计的电源并联有个问题,就是设置值和实际输出值总是有一定偏差,比如两台电源设置为 10V,但假设其中一台实际输出是 9.995V,另一台是 10.006V,那么如果负载电流比较小,9.995V 那台其实就不输出电流,环路是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的。

当然也可能这个问题是 66xx 特有的,因为 66xx 的环路比较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xx 系列电源的并联很有意思,是一台作为电压源使用,一台作为电流源使用,电压源那台负责稳压,如果外 ...

俺就知道老湿对安捷伦的电源很有心得!

想起来的,俺还有一台安捷伦的 66319B,不过买回来就没怎么用过,毕竟大部分时间有 6612C 就足够了。

网友I:
如果测试电平最大为 5V 是峰峰值的话,那么 2.5V 的偏压正好可以保证不会在 DUT 上面施加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LCR 表应该也有 Imon 和 Vmon,你测试一个器件,看它的 Imon 和 Vmon,

washu老师

你这个实在太深奥了 我高数不行  实在是看不明白

我总结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钽电容测试时用高频率 那么即使测试电平设置为1V  DUT上的电压也是不会高的
我突发奇想 那么是不是可以用CV模式设置一个很低的电压保证DUT两端电压不超压  这样是不是就绝对安全了?

washu老师
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铝电解电容  如果不设置偏压或者说测试电平高了   会损坏DU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LCR 表应该也有 Imon 和 Vmon,你测试一个器件,看它的 Imon 和 Vmon,

washu老师你说的R0输出阻抗是指的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说安捷伦电源还是是德电源?

新的是德电源好像没啥物美价廉的选择,都挺贵的。

S老师
我说的是新的是德  不是安捷伦
现在安捷伦貌似只做化学分析仪器了

我新的都搞不明白  哪有本事搞二手仪器

换句话说  是德有没有经济一点的精密电源 如能多个负载象限自然就最好了 这样凑合用用可以省一个电子负载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测试电平最大为 5V 是峰峰值的话,那么 2.5V 的偏压正好可以保证不会在 DUT 上面施加负电压。

是这样的吗?  S老师我高数不好  算不出来这些.....

如果这样说的话只要设置机内2.5V偏压的话  那无论钽电容还是铝电解电容  怎么折腾dut都不会挂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就适合 6612 啊,除了几台 6612,我也就比你多几台 6632,6626 和两台 3630  也没多到哪去,你 ...

washu老师
看来你和S老师的方向不一样  是德是你精通些  请教下  是德有什么经济些的精密电源 最好有sink能力  这样可以凑合省个电子负载的钱   吉时利看来是没有这种型号了  2280S也是不可控的sink  基本等于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德是你精通些  请教下  是德有什么经济些的精密电源 最好有sink能力  这样可以凑合省个电子负载的钱

没有啊,是德时代的东西我一台都没,袋鼠大湿起码还有台 34465A?

是德的东西肯定不经济,可在第四象限工作能设置负电流大小的,也就是对标原安捷伦 663x 系列的电源现在是 678x 系列模块

这些模块无法独立工作,是 6700 系列电源分析仪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首先要买一台 670x 电源分析仪空壳(1 万美刀起)

然后再买大约两千美刀起的上述模块安装进去才能实现,我想你肯定不愿意要这个方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你说的R0输出阻抗是指的这个吗?

对就是这个,出于安全角度考虑,一般都是用 100 欧姆,0.3V,0.6V 或 1V 激励,这样 DUT 上的电压和电流都比较小。

Hioki 最牛逼的就是 CC 可出 100mA,CV 5V,牛逼得不要不要的 但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 DUT 会不会挂了,所以其实我测电解电容是不用的,一般用 V 模式;测薄膜电容才会用 CV 5V,这样精度就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德有没有经济一点的精密电源 如能多个负载象限自然就最好了 这样凑合用用可以省一个电子负载的钱

试图用电源省电子负载的钱这个,我觉得比较不太可能 因为具备完整的第四象限工作能力的电源少又贵,我也是在十几年前矿坛有批来自 HTC 的工厂的 66332A 淘汰鸡甩卖的时候买的(700 软妹币),现在这玩意二手也要两千软妹吧。

如果同样要求是惠普/安捷伦的电子负载,你可以看我的捡漏贴,300 块钱捡的 6060 电子负载

新的是德时代的刚才和你说了,对标原 6632B/66332A 的完整第四象限电源需要配电源分析仪使用,光是电源分析仪空壳就是一万美刀起 没这个预算趁早别考虑 所以不是我说和袋鼠大湿劝你上二手的,而是新的反正我和大湿都买不起(当然大湿买得起新的 34465A...比你那玩意也就一千来美刀),你看着办

btw. 6060 也停产了,是德现在电子负载也模块化了,要么买 3xxx 系列电子负载主机空壳(3000 美刀),要么还是上面说的 6700 电源分析仪空壳,然后往里面加负载模块,所以光是电子负载这块你也别想是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kailin老师

另外再问下  测试电平设置到多少高主要由什么因素决定?   铝电解电容如不设置偏压测 ...

一般器件,用电桥最高精度的电平测试。
例如,下图是TH2818、TH2819的精度修正因子Ar与测试电压关系曲线

Ar值越小,越准确。
可以看出,该电桥在0.4~1V测试电压时最准。

一些特殊情况需要调整。例如测普通硅二极管的结电容,1V电压肯定不行,二极管都导通了。这时,最好把测试电压设置为0.1V或更小。

铝电解电容和钽电解电容,国标都要求最高不超过0.5V测试电压。
铝电解电容,直接测试。

网友K:
“如果有兴趣可阅读一下《阻抗测量手册》,是德出版”
谁知道详细的书名和出版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是德时代的东西我一台都没,袋鼠大湿起码还有台 34465A?

是德的东西肯定不经济,可在第 ...

washu 老师  你这方案还是源表啊
只不过是1万美元4源表壳+2000-3000美元不等单个源表单元*4的多源表方案
比起买4个单独的源表   这个可能也是个“经济”的方案  毕竟这样组合比4个源表会稍稍便宜一些  也少占一点地方
但是肯定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经济”方案

那么回到原来的问题 我需要的是个经济的精密一点的电源  那么看起来是德是不做他想了  只能回头去考虑吉时利的2280S了 无论这个电源有多么的不尽如人意,但是考虑口袋里的银子(即使这个电源也要3200美元也是很大的负担)也只能是现在的唯一有可能性的最优解了

那么既然电源和电子负载不能二合一了 那么电子负载也是一个远期可能需要的东西了  按照washu老师你的描述  是德电子负载也别想了  因为也是壳加单元的方案   贵出天际     那么两个备选菊水PLZ205W   吉时利2380    两者功率相当   菊水可能会比吉时利稍微便宜一些  回读分辨率应该是吉时利占优  (4位半) 菊水看着是3位半

washu老师觉得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器件,用电桥最高精度的电平测试。
例如,下图是TH2818、TH2819的精度修正因子Ar与测试电压关系曲线 ...

谢谢kailin老师

就是我这电桥说明书上没有这样的图表   只有一句话  基本精度Z+- 0.05% rdg
除此之外就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就按照国标不超过0.5V测试电平来进行?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有兴趣可阅读一下《阻抗测量手册》,是德出版”
谁知道详细的书名和出版社?

书名《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是 是德科技(原惠普电测仪器部门/安捷伦)的一个应用手册,本质上是吹嘘自己的阻抗测量仪器(LCR 表和阻抗分析仪)的广告小册子,但同时也雀食认真介绍了各种阻抗测量的基础知识,而这种测量阻抗的知识其它阻抗测量仪器制造商都掩着不肯告诉你,所以它很无奈成为使用阻抗测量仪器的用户的圣经:因为第一其它仪表制造商不肯说,第二它作为世界上最强最大的商用阻抗测量仪器制造商编纂的手册,它介绍的知识足够权威。

可用各大搜索引擎搜索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或 5950-3000.pdf 下载,语言当然是英文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 ... notes/5950-3000.pdf

btw. Hioki 也就是楼主买的 3536 和我的 3532 的“日置電機株式会社”也提供了一本《阻抗测量手册》,歹嘎可以一读对比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有兴趣可阅读一下《阻抗测量手册》,是德出版”
谁知道详细的书名和出版社?

是德科技官方出版的
抱歉没权限发不了连接  你直接到是德官方网站搜索“阻抗测量手册” 就可以了
或者“ImpedanceMeasurement Handbook”

washu老师数次推荐过了这本书
不过可惜我高数不行  很多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  你这方案还是源表啊
只不过是1万美元4源表壳+2000-3000美元不等单个源表单元*4的多源表方 ...

按是德的分类,这个属于电源(Power Supply)分类的电源分析仪,而不是源表(SMU) 你可以自己打开是德官网看看,它们雀食是两个分类,电源(Power Supply)分类和源表(SMU)分类,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然不管是哪个分类,是德(安捷伦)反正一向不便宜就是了,所以你问我新的解决方案我就是不知道 因为我买不起 只能买上一代淘汰的产品凑数 所以其它家在产的我也不熟悉,反正第一已经买了原惠普安捷伦的上代产品,第二新的在产仪器买不起么

因此我的意见和袋鼠大湿差不多,要么,你有钱直接上是德吉时利;要么没钱淘二手安捷伦吉时利或者买国产,我和大湿选择了淘二手安捷伦(大湿还有二手吉时利)这条路,你看着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kailin老师

就是我这电桥说明书上没有这样的图表   只有一句话  基本精度Z+- 0.05% rdg

应该是你没有看完整个说明书,或者说,你看的不是完整版本的说明书
有的设备,详细说明书只有电子档

很多电桥的精度规格其实都不简单,都是叠加计算,这个IM3536也不例外
下图是IM3536介绍资料中,关于精度描述中的一部分:

可以看出,IM3536精度最高的是1V测试电压
为了方便计算精度,日置还提供了精度计算软件,这点不错

测电解电容,按照国标不超过0.5V测试电平来进行,我认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是德的分类,这个属于电源(Power Supply)分类的电源分析仪,而不是源表(SMU) 你可以自己打开 ...

额  关于这点  washu老师 我看的是是德的自己的产品目录
上面的描述就是源表模块SMU

找机会和家里夫人商量下看能不能拉点赞助来订个2280S  看起来这是唯一合适的选择了

washu老师如能给点电子负载的建议就更好了  这是有电源以后后期考虑要添置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没有看完整个说明书,或者说,你看的不是完整版本的说明书
有的设备,详细说明书只有电子档

kailin老师
你是对的 我没仔细看说明书
说明书10.6有测试精度和基本精度的换算

巧合的是3536默认测试电平就是1V  估计日置自己也知道最高精度在1V电平

这下我知道了  尽量控制测试电平在0.5V到1V之间  以不损坏被测物为前提微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关于这点  washu老师 我看的是是德的自己的产品目录
上面的描述就是源表模块SMU

一口老血喷出来 你看我之前截图的就是“N6731~6792 Power and Load Module”

记得袋鼠大湿还说我,因为没(买不起)源表,用 6626 作为“低价的源表”充数。看来如今是德也有灵活的底线了

但一般说来,源表是四象限的,(其实我买不起也没用过,这个要问下袋鼠大湿,他有前面提到的小日本的 ADCMT 真正的源表 624x 系列),这种特殊的电源顶多是两象限(1、4 象限),这是其一;其二嘛,源表(SM Unit)的响应速度远大于电源(Power Supply),我记得还让大湿测试过用源表烧 LED,结果没烧着   所以尽管是德下限降低了,但你千万不要把这种 1、4 象限的电源和源表混为一谈

网友E:
可能是我运气好,一直用几百元的国产电源,30V 3-5A左右,用过好几个品牌,没遇到过出问题烧坏被测设备的现象
只是30V 3-5A两三百元的电源,几十毫安以内小电流显示不准
30V 3-5A,三四百元以上的电源,几毫安小电流显示也很准
用过一款惠普宽面板系统电源,风扇噪声大,电压电流设置没有旋钮,不喜欢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能给点电子负载的建议就更好了  这是有电源以后后期考虑要添置的东西

电子负载也一样,我知道很多坛友对这个感兴趣,流行的 M8 电子负载也是很多坛友必做的 DIY 项目,但就和前面提到的电源一样,我被忽悠上了一台 66332A 就失去了对手搓电源的兴趣,电子负载我也捡了台 6060 啊 所以也就不太乐意了解这个...还是那句话,你做得过 6060?

不行吧,那就洗洗睡买台 6060 不过显然的,前面提到现在是德还在产电子负载要么就是专门的 3xxx 系列 只能安装电子负载模块的主机,要么就是前面提到的 6700 电源分析仪,它也可以安装电子负载模块,基本就没有便宜的方案的。

其他家前面不是说了吗,菊水呀 其实我之前捡漏 6060 的时候就是在一百多的菊水和三百块的 6060 之间左顾右盼,最后还是选了安捷伦么   所以这个你选择菊水我觉得貌似没问题吧。

btw. 就好像电源,其实我也有一台锅铲电子负载,就是前面那个万恶的 Array 3645 的兄弟 3710...也不是不能用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运气好,一直用几百元的国产电源,30V 3-5A左右,用过好几个品牌,没遇到过出问题烧坏被测设备的现 ...

你不用运气好,只要不非酋就行,我事后查了下大部分反馈锅铲电源烧设备的集中在 Array 和 HSPY 这俩...

嗯,我都有

你看我多非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运气好,只要不非酋就行,我事后查了下大部分反馈锅铲电源烧设备的集中在 Array 和 HSPY 这俩... ...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口老血喷出来  你看我之前截图的就是“N6731~6792 Power and Load Module”

记得袋鼠大湿还说 ...

那是德也忒不厚道了
起个源表名欺骗我们这种不懂的人以为这是真源表    不过话说其实也真的挺像了  N6784A模块就是4象限的了  可能响应速度会差点
但是是德定价也不厚道  N6784A要6000多美元一个模块  如果装4个是24000美元  外壳还要10000美元  这样总价来到34000美元附近
B2901B源表10000美元不到一丢丢  4个4万美元不到    这总价差的也不太多
如果是B2901BL  一个才6000美元  4个才24000美元

这样说的话性价比优势也不明显。。。

搞不懂是德了

吉时利2450才8500美元一个可能牌子没有是德响亮吧  不过吉时利东西卖的确实也比是德便宜那么一丢丢
当然  我觉得日货应该更便宜些  比如你提到的横河和爱德万   不过性能也比是德吉时利稍差一些   至少回读数据5位半居多   6位半都少

哎   以上这些我都买不起

网友E:
电子负载的话,好像艾德克斯市场占有率还可以?
以前公司买电子负载,艾德克斯比较牛,不提供样机试用
南京一家和费思泰克可以提供样机试用,测试下来,费思的还不错,就买了费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不止这事,我在任何和运气相关的事情上都是妥妥的华盖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负载也一样,我知道很多坛友对这个感兴趣,流行的 M8 电子负载也是很多坛友必做的 DIY 项目,但就 ...

washu老师  你为什么不把2个都捡回来?
以你的能力  烧坏的你都能救回来  如果能开机只是不那么准调准了对你来说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电子负载现在也就是想想  电源和9268的钱都不知道在哪还没着没落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子负载的话,好像艾德克斯市场占有率还可以?
以前公司买电子负载,艾德克斯比较牛,不提供样机试用
南 ...

裙友对艾德克斯电源和电子负载的印象也还行,毕竟不是谁都需要安捷伦(是德),其实大多数时候我测个电池容量啥的,Array 3710 比 AG6060 是更好用的

至于运气一说,只能说大多数人都没命犯华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负载的话,好像艾德克斯市场占有率还可以?
以前公司买电子负载,艾德克斯比较牛,不提供样机试用
南 ...

kailin老师你好

我问的经销商也推荐我买爱得克斯  说宁德现在小功率的电源和负载也都是爱得克斯的

负载么  比较安全   就算有问题也不会烧东西

相比菊水和吉时利  爱得克斯确实便宜

就是不知道电子负载关键是什么指标   调整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  你为什么不把2个都捡回来?
以你的能力  烧坏的你都能救回来  如果能开机只是不那么准调准 ...

小孩子才全都要,大人都知道受不了:你不怕老婆发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孩子才全都要,大人都知道受不了:你不怕老婆发飙啊

才100元   怎么可能会发飙   你东西反正都这么多了  哪怕多了一个她也不知道啊  估计你那些东西什么是什么她完全搞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负载关键是什么指标   调整速度?

对,比如 6060 可以设置最大 xxA,最小 xA,以多快读数切换和重复,好像最快 5 兆安/秒,重复高达 1 万次/秒吧啦吧啦,这种技术性能在锅内是少见的(据说 IT 最新的高速电子负载能达到但反正没见裙友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裙友对艾德克斯电源和电子负载的印象也还行,毕竟不是谁都需要安捷伦(是德),其实大多数时候我测个电池 ...

可调电源,我遇到过一款有明显问题的产品
一款DC-DC降压可调电源,几十元
调节的时候,用示波器测试,有些情形,会有很短时间输出比设置电压高1V左右,这对有些设备确实是真要命

可调电源还有一个坑
就是一些设计不良的电位器调节可调电源,电位器接触不良或失效时,好的设计,应该是无输出
一些设计差的电源,可能变成最高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kailin老师你好

我问的经销商也推荐我买爱得克斯  说宁德现在小功率的电源和负载也都是爱得克斯的

这要看具体需求
当时我们买电子负载,对速度要求不高,吸收电流准确、稳,截止电压准确就行
一家的电子负载在几十毫安小电流时,用示波器测试,吸收电流有比较大的纹波,就排除了
费思的电流比较稳,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如 6060 可以设置最大 xxA,最小 xA,以多快读数切换和重复,好像最快 5 兆安/秒,重复高达 1 万 ...

谢谢washu老师

我先解决电源和偏压模块的经济问题  等我有能力也有需要搞电子负载的时候再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看具体需求
当时我们买电子负载,对速度要求不高,吸收电流准确、稳,截止电压准确就行
一家的电子 ...

kailin老师

你好  你说的这个也是一个方面  进口仪器我觉得这方面一般不用担心  这个主要还是国产仪器  有些指标可能很漂亮 就是实际细节还是缺少打磨

网友L:
变容二极管需要偏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

我先解决电源和偏压模块的经济问题  等我有能力也有需要搞电子负载的时候再来请教

电子负载倒是可以考虑菊水的,他家做这个有传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容二极管需要偏压。

谢谢萧老师
我对二极管的认知还只停留在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上  LCR也可以测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子负载倒是可以考虑菊水的,他家做这个有传统的

S老师

那你觉得菊水PLZ205W和吉时利2380   哪个合适些?

plz205w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

那你觉得菊水PLZ205W和吉时利2380   哪个合适些?

怎么说呢,这两款俺都没用过,只能胡说几句,仅供参考啊。

俺自己用的是菊水的上一代产品,型号是 PLZ334W,对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满意的,而新款的 PLZXX5W 系列,理论上讲应该更好一些。

吉时利的电子负载从来没用过,他家好像也没这个传统,现在的吉时利电子负载怎么看都像贴牌货,反正我是不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说呢,这两款俺都没用过,只能胡说几句,仅供参考啊。

俺自己用的是菊水的上一代产品,型号是 PLZ ...

谢谢S老师
你的意见和经验对我来说非常有参考的价值。
菊水的电子负载200W的应该比吉时利的还便宜些。
我对这东西也完全不懂   是德的价格太贵了   我这穷人是万万买不起的

菊水的电子负载做一些简易的程序设定是不是也一定要连接电脑?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德科技官方出版的
抱歉没权限发不了连接  你直接到是德官方网站搜索“阻抗测量手册” 就可以了
或 ...

一开始没有搞清楚,是“是德科技”,以为是“德科技”
这本书已经下载过了而且有两个不同版本,一个是安捷伦的,文件不大,只有1.5兆,另一个就是它,5兆多。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题外话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开始没有搞清楚,是“是德科技”,以为是“德科技”
这本书已经下载过了而且有两个不同版本,一 ...

下过就好
我就是一直理解不了 实数的平方和虚数的平方在平面上展开等于复数的平方

主要还是数学不好

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萧老师
我对二极管的认知还只停留在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上  LCR也可以测二极管吗?

LCR 可测结电容,比如 PN 结,包括二极管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 --- 当然也可以测栅电容 不过此时需要用非常低的激励以免 PN 结导通

对于变容二极管,可以用偏置可调的 LCR 或外部偏置测量它的变容范围,这都是需要 LCR 和偏置电源的,所以其实,偏置电源主要是制造商使用,其次是研发工程师确定器件性能使用,这个前面应该不止一个坛友提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 ...调节的时候,用示波器测试,有些情形,会有很短时间输出比设置电压高1V左右,这对有些设备确实是真要命

我的阿索斯路由器就是这样烧的,那个 HSPY 电源输出有一个超压过程,超压幅度似乎和设置电压相关,然后会在很短时间到达预设值:但某些设备受不了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R 可测结电容,比如 PN 结,包括二极管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 --- 当然也可以测栅电容  不过此时需 ...

washu老师的讲解不光有文字原理  还有实测图片  不服不行
羡慕washu老师你有这么多装备能搭出各种各样的实测电路
话说下面似乎也是一台LCR?

二极管结电容  变容二极管这些对我来说都和天书差不多  我现阶段能把电容搞搞清楚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说呢,这两款俺都没用过,只能胡说几句,仅供参考啊。

俺自己用的是菊水的上一代产品,型号是 PLZ ...

S老师   9268已到   看说明书内部阻抗是1K ohm
这个自己怎么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R 可测结电容,比如 PN 结,包括二极管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 --- 当然也可以测栅电容  不过此时需 ...

washu老师

2280S已到货  想请教下如何让他能自动积分输出电量?  以毫瓦时 毫安时这样积分?  是不是要编程序?

网友I:
引用 楼主:
S老师   9268已到   看说明书内部阻抗是1K ohm
这个自己怎么测量?

测量 HCUR 和 EXT DC BIAS 之间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量 HCUR 和 EXT DC BIAS 之间的电阻

谢谢S老师

按照你的方法测出来果然是1K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