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个LM358文氏正弦波发生器阴沟里翻船了

楼主(2025-03-08):
昨天用LM358搭建一个1Khz的文氏电桥正弦波发生器,搞死不起振。电路这样的,单电源6V,电阻分压1/2Vcc,没起振时输出3V左右直流电压,正负反馈都接在1/2Vcc电位,负反馈支路设置放大倍数大概10左右,搞死不起振。不知道为什么,各位有成功的现成图么

网友:
图呢?没真相。

网友:
看看这图,不知能否用上。

网友:
是不是给的电压太低了把电压抬高点,或换个358,给几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
估计偏置没弄好

网友:
3楼电路实做过,可惜因不在家中无法给出祥细的参数。

网友A:
给你一个本坛 阿福老师 画的具有稳频特性的1000Hz文氏桥电路图。我实做过、很容易起振。安图中数据5V电压下稳频范围略窄、9V下稳频范围非常宽,波形也很好。

网友:
一般说来,先上高压双电源例如±12v,调稳定了再逐步降下来,再降到浮地的单电源供电

网友:
RC桥式振荡器的原理图:
其中,R1、C1、R2、C2是正反馈,Rf、RE1是负反馈,且R1=R2、C1=C2。对于R1、C1、R2、C2设定的振荡频率,正反馈强于负反馈,对于其它频率,正反馈弱于负反馈,这是振荡器稳定振荡频率和振荡幅度的原理。实用的RC桥式振荡器,放大部分通常由单运放IC构成,负反馈电路则需要由钨丝灯泡充当PTC热敏电阻来实现稳定振荡频率和振荡幅度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本坛 阿福老师 画的具有稳频特性的1000Hz文氏桥电路图。我实做过、很容易起振。安图中数据5V电压下 ...

电路形式一模一样,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形式一模一样,怪了

换芯片试试,别迷信芯片常有不良品,如我用的那批358,用于低放就失真,用在这个电路则没问题,还曾用386试过(没错,就是那个功放块)能起振,但对阻容元件要求苛刻,稍有偏差,输出就不是正弦波了,且频率调整困难,只好放弃,改用358,这个电路很容易起振,波型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形式一模一样,怪了

文氏桥的放大倍数应该=3,只有在=3时才能维持良好的震荡,你需要调整一下反馈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试试,别迷信芯片常有不良品,如我用的那批358,用于低放就失真,用在这个电路则没问题,还曾用386 ...

LM358输出级工作点是丙类,绝不适合做音频功放。。。能劝一个是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58输出级工作点是丙类,绝不适合做音频功放。。。能劝一个是一个

是的,这个不适合音频低放,只是试验验证一下。

网友:
电路原则上没有问题,是C3容值太小了,在应该的振荡频率下等效内阻太大,造成增益不足,将c3加大即可

把三楼的图当成了楼主的图,惭愧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这次用了旧的插座,刚好第7脚接触电阻大,还真是阴沟里面翻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