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台投西吧收音机改频率

楼主(2025-03-08):
前段时间看到一台比我年纪还大的一台投西八2波段收音机,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台红色的投西八,后来不知道搞哪里去了,这次高价拿下,玩了段时间,今天周末想改频率,改来改去,现在最高只能到 92-108Mhz, 反而标称的 76-90给高没有了

1,经过直接调试线圈,调整可调电容的微调,和线圈的距离,频率调到 96MHZ 就搞不动了,

2,然后把线圈拉出来2圈,可以收到很多频率了,明显可以上到100多MHZ。
3,由于空间有限,线圈没有办法把多余的圈数压平。只好拆线圈,第一次用笔芯查绕线圈,应该是搞粗了只能收到,96以后的频率 88-92之间的频率就收不到了,然后第2次绕回了9圈,频率范围变化不大,最后剪刀剪去一圈,剩下8圈,经过反复的调整,测试现在只能收到92-108MHZ

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手里没有测试工具,只能按照当地频率88.4, 107.8  2个最低端的频率和最高端的频率对照接受来测试。

之前改小日子日频的ELPA 的很轻松就改成88-108

网友A:
如果双连最大容量小于20pF,覆盖就调不出88~108M。

网友:
看看本振联可变电容是否并联有固定电容,有的话改小或去掉。

网友:
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

网友B:
加绕线圈吧。减小电容。

网友:
关键在可变电容上。仔细检查Cmax/Cmin够不够。

网友C:
看里边,头几把的收音机做工一般啊,他的车床那才叫牛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里边,头几把的收音机做工一般啊,他的车床那才叫牛鼻。

这个是 80年的 投西八
韩国棒子代工的机器

用料还是可以的 电池夹都给了电路板

同时期的松下SONY 都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双连最大容量小于20pF,覆盖就调不出96~108M。

现在把92-108给调出来了
把88-92 搞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绕线圈吧。减小电容。

和线圈的粗细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把92-108给调出来了
把88-92 搞没有了

靠调是调不出来的,要检查本振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把92-108给调出来了
把88-92 搞没有了

上面说错了。
是:如果双连最大容量小于20pF,覆盖就调不出88~108M。
不知道你的双连容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错了。
是:如果双连最大容量小于20pF,覆盖就调不出88~108M。
不知道你的双连容量是多少?

不知道,不过出厂是76-90Mhz

现在我把线圈拆下来,剪掉了一圈  现在可以调 92.7-108   后面就是空噪音了

如果覆盖了87-92 那么应该会循环的 也就是 92-108-88-92   我之前调 乐信的机器基本上也这样调的 ,不过乐信的空间大, 线圈可以拉开,或者压倒,这个机器零件太多,线圈处没有地方发挥只能剪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不过出厂是76-90Mhz

现在我把线圈拆下来,剪掉了一圈  现在可以调 92.7-108   后面就是空噪音 ...

如果双连容量较小,就会发生频率覆盖问题,顾了高端低端不足,顾了低端高端不足。
双连附带的补偿电容容量调不小也会发生这个问题,本质就是最大容量和最小容量的倍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双连容量较小,就会发生频率覆盖问题,顾了高端低端不足,顾了低端高端不足。
双连附带的补偿电容容 ...

学习了,应该是这个原因
不折腾了,就这样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线圈的粗细有没有关系?

线粗电感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