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玩玩锂电池容量检测板

楼主(2025-03-08):
买了个电池容量检测板,稍加改造一下,既可充电,又可以检测锂电池的容量,虽然不准确但有参考价值。
加装一块4056锂电池充电板和一个开关,开关用来控制充电还是检测。充电时检测电路断电,充满电后转到检测位,按下OK键开始检测。

网友:
不用四线法,终点电压能偏差多少?

楼主:
参考而已,没想那么多。

网友A:
7.5欧的放电电阻大了,结果就是放电时间差不多加倍,需要足够的测试时长^_^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欧的放电电阻大了,结果就是放电时间差不多加倍,需要足够的测试时长^_^

是的,两个电阻并联电流会大一些,看使用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