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2p2两管再生机

楼主(2025-03-08):
我按照论坛里的图纸做了一架再生收音机,用了两个2p2,甲电1.5v,乙电9v,拉杆天线1.1米,灵敏度不错,中波短波均能收到不少台,电路是仿照第三个图,第一支2p2再生检波,高阻耳机用10k电阻替代,电容耦合至第二支2p2音频放大,输出变压器用的5k:4,但是遇到个问题,调节再生可变电容会导致频率漂移,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25-3-9 15:21):
实验了一下使用电吉他音箱,喇叭灵敏度95分贝,中波强台一人室内收听没问题,但还是不够响亮,不想提高乙电电压,用两个2p2并管,会不会响亮一些

网友:
作品可以参赛,下一次报名。

为你点赞。

网友:
玩玩老古董,唤起童年的回忆,重温童年的美好,老有所乐。

网友A:
效果比636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比636如何

636没用过,我做过一台晶体管两管来复再生中波机,2p2没有晶体管效果好

网友B:
灵敏度不如636机,声音比636大,做好了可以带舌簧喇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不如636机,声音比636大,做好了可以带舌簧喇叭。

确实,我做了几次6J1啥的,6N9P,啥的,感觉和636相差甚远嫩,不免新生疑问,就凭电子管那大的输入阻抗,高跨导,就干不倒一个漏电流吓人的破业余不合格晶体管???

网友:
参考电路

楼主:
请问前辈们,如何能上传视频呢,论坛提示我没有发表url的权限

网友C:
电容调再生会影响调谐部分,这是电容调再生的通病,想要解决只能是通过别的办法来调再生,例如调整第二栅的电压,或者调整再生线圈和调谐线圈的耦合度(再生线圈位置可变),还有一种就是在再生线圈两端并联一个十千欧姆的电位器,第一种方法因为电压可能会调的比较低,影响放大量,像这种低压电路是不太适合的,第二种方法用在中波是可以的,用于短波就不大稳定了,第三种方法两个波段都可以,效果也还不错,值得一试

楼主:
我的再生线圈不是串在阳极回路上,而是从阳极引出来通过再生线圈和可变容接地,二栅直接接到了乙正,阳极电阻最初用10k,然后改成了一个微调电阻,阻值太大没有再生,太小音量不足,调在8.3k左右,感觉在灵敏度和音量之间比较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调再生会影响调谐部分,这是电容调再生的通病,想要解决只能是通过别的办法来调再生,例如调整第二栅的 ...

感谢指点,采用第三种方法中波没问题,不知为何短波没有再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做了几次6J1啥的,6N9P,啥的,感觉和636相差甚远嫩,不免新生疑问,就凭电子管那大的输入阻抗, ...

636是高放、来复低放加再生,比低电压电子管检波、再生电路至少多了增益可观的来复电路,灵敏度高是理所当然的事。

网友:
你 这个美通336线圈是可遇不可求的,很好收藏了。他的说明书电路是45V标准乙电的,因此栅极j接到乙电的负极,你的是低乙电,你试试接到正极会给你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