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不行我想按照BOOOOBY老师电路复刻一个场管高放机,同时做个万能直放机实验平...

楼主(2025-03-08):
每次做机器,时间都浪费在机壳,钻孔,锉刀,可变,电位器,喇叭耳机,电池夹子,还有没啥含量的低放,占去了90%的时间,看着历年来做的机器,不免有一个想法,做一个万能实验平台,机壳,双联,电位器,耳机插孔,开关,两种低放电路并存(分立1.5伏和8002的3.7伏),用插针跳线,上面加嵌入小板,有DIY想法当天就能实现,岂不美哉。
初步设计了一个图,还不成熟,各位大侠提个建议呗。

电池开豁口出也不能浪费。

电池开豁口出也不能浪费。

第一步先做这个图

第一步先做这个图

然后再做安庆矿友的这个短波机器

然后再做安庆矿友的这个短波机器

网友:
图画得不错!想法很好哦!就等做出来的效果了!

网友A:
算比较差的PCB。
1、读过走线,高频电路附近竟一个去耦电容也没见到
必须在初放大级1.2K电阻的电源脚与FET的源极之间接100nF陶瓷/独石电容;
8002芯片的VDD脚与其GND脚之间也需要一颗100nF陶瓷/独石电容!两颗并联更佳
100nF电容离芯片越近越好。去耦电容从电源走线到GND围成的区域越小越好。
2、布线手法胆味太重,板子空旷基本无铜,GND走线高频阻抗或许不低
3、初级FET放大电路问题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229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比较差的PCB。
1、读过走线,高频电路附近竟一个去耦电容也没见到
必须在初放大级1.2K电阻的电源脚与 ...

感谢老师指点,您的点评非常有含金量!一眼看出问题,我新手破天荒第三次设计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比较差的PCB。
1、读过走线,高频电路附近竟一个去耦电容也没见到
必须在初放大级1.2K电阻的电源脚与 ...

老师我用LAYOUT 6设计,想满地铺铜,不会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用LAYOUT 6设计,想满地铺铜,不会怎么搞

没用过这布线软件,现代PCB一般用AD/立创等绘制,
布局教学资料也大多为上述软件编写。

网友:
创意满满。让经常做做的事情变得简单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