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指针表应该怎么校正

楼主(2025-03-08):
0.25V和50uA共用的一个档位,把日置数字表与指针表并联,把胜利数字表与电源串联。测得满偏电压247.5mV,满偏电流51.2uA。没有此表的电路图,我在线测量了一下各电阻的在线阻值,不包含欧姆调零电位器总共26个电阻,其中R26是0欧电阻。

其中有4个电阻颠倒表笔正反向测量阻值不一样,分别是

R1:正向6.82M 反向6.76M
R6:正向34.05K 反向44.17K
R13:正向7.4 反向0
R14:正向178.5 反向176.7

其他电阻正反向测量阻值都一样。

各位大神有没有类似的电路图共享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跑电路图,我可以拍照出来,但是我发现照片传不上来,提示体积太大,如果用手机版论坛就被压缩的太厉 ...

手机拍好之后用微信发给自己,然后在电脑上打开微信下载图片,这时图就被压缩了,大小正好。

网友A:
楼主的测量没有大问题,但图片看不清楚是啥型号的,50uA档结构猜测如下,一般A包含有可调电阻。
该档内阻约为247.5mV/51.2uA=4.83k,可先调A使满度电流降为50uA,
若调到头儿都不行,说明表头灵敏度不对。
50uA调好后可调整C 使A//B+C=5k,这样0.25V也就调好了。
这个C应该是那只3.102k电阻,一般被所有DCV所共用,如果不准,受影响比较大的还有2.5V档。

网友:
没有画出测试时的连接图,只是文字说明,那么猜测如下:

日置数字表与指针表并联,测得指针表满偏时,数字表显示电压为247.5mV,误差约为1%。这个误差可能小于数字表电压档本身可能的系统误差(约为0.5%)和指针表自身可能的误差(至少为2.5%)之叠加,不算出格。

把胜利数字表与电源串联,指针表满偏时,数字表显示电流51.2uA,误差约为2.4%。这个误差也可能小于数字表本身电流档可能的系统误差(约为1%)和指针表自身可能的误差(约为2.5%)之叠加,也不算出格。

如果认为测试的结果是正确的,指针表必须要调整。那么:

1、增大表头分流回路的电阻,使表头分得的电流增大,偏转需要的总电流就会降低,从51.2μA回到50μA。

2、此时表头内阻降低,表头系统的压降会降低,因此串联一个电阻到表头系统内,可使表头内阻升高,让压降从247.5mv升高到250mv。

如图:

网友:
测电流,3个表串联,测电压,3个表并联。楼主的接法,想测什么?

网友:
我看到楼主的连接方法,头都涨了,不知道测什么,。

网友:
你这测量值都是在指针表的误差范围内,无需校正的。

网友:
你的方法错误,要校准基础档,0.25V,50uA,你必须得有恒流源,用50uA恒流源和机械表和数字表串联起来测量校准机械表

网友:
机械表的电流档误差多大,楼主估计都搞不清楚。还有那数字表就一定能替代校验用的标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测量没有大问题,但图片看不清楚是啥型号的,50uA档结构猜测如下,一般A包含有可调电阻。
该档内阻 ...

感觉老郑的答案最完美,我慢慢分析一下电路板的结构大概就是你说的意思,此指针万用表电路板上除了欧姆调零电位器以外没有可调电阻,我找找把哪个电阻换成可调电阻就行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老郑的答案最完美,我慢慢分析一下电路板的结构大概就是你说的意思,此指针万用表电路板上除了欧姆调 ...

可以这么做,现在的表都简化了。
如果电阻有丝印或色环,可以跑下电路看看A、B、C的标称值是多少,这样就能算出表头灵敏度,以便检查是否失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测量没有大问题,但图片看不清楚是啥型号的,50uA档结构猜测如下,一般A包含有可调电阻。
该档内阻 ...

谢谢指导,换了两个可调电阻,现在调整A和C,现在调到满偏50.2uA,251.6mV,应该可以了,精度比原来高了一点,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做,现在的表都简化了。
如果电阻有丝印或色环,可以跑下电路看看A、B、C的标称值是多少,这 ...

帮忙算一下表头灵敏度,根据你画的电路图在电路板上确实找到了对应的电阻,
A对应的是R14,红黑棕金,标称阻值200,实测196(拆下测量)
B对应的是R13,橙棕黑红棕,标称阻值31K
C对应的是R18,橙棕黑棕棕,标称阻值3.1K

此时50uA档满偏电流51.2uA,0.25V满偏247.5mV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算一下表头灵敏度,根据你画的电路图在电路板上确实找到了对应的电阻,
A对应的是R14,红黑棕金,标 ...

根据您提供的实际数据,我推算出纯表头实际灵敏度为48.34uA;

根据50uA档理论数据,推算出纯表头灵敏度为46.94uA,纯表头内阻为1.828K。

得出结论:表头已失磁。

网友B:
那么失磁不大的如何调整到相对理想的状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算一下表头灵敏度,根据你画的电路图在电路板上确实找到了对应的电阻,
A对应的是R14,红黑棕金,标 ...

wzqwxx算得没错,但我怀疑你的电路没跑对,因为B不可能只有1只电阻,一般至少还包括欧姆电位器在内;
另外,200欧只是A的一小部分,大头儿是表头线圈儿的电阻。

B由2只电阻构成

B由11只电阻构成
07.0_37.5u2K15V22 上海国光仪表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忙算一下表头灵敏度,根据你画的电路图在电路板上确实找到了对应的电阻,
A对应的是R14,红黑棕金,标 ...

建议楼主跑个电路图出来。
另外可对实物(电路板正反面)进行拍照发上来,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失磁不大的如何调整到相对理想的状态呢?

你现在已经调得差不多了,因为一般C都不设置可以调整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只调整A多少会影响点儿电压档。
现在你检查下电流档和交流电压档,如果误差不大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跑个电路图出来。
另外可对实物(电路板正反面)进行拍照发上来,大家一起探讨。

不会跑电路图,我可以拍照出来,但是我发现照片传不上来,提示体积太大,如果用手机版论坛就被压缩的太厉害什么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已经调得差不多了,因为一般C都不设置可以调整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只调整A多少会影响点儿电压档。
...

这个表是花高价找代购特意从韩国代购过来的,国内买不到,做工非常粗糙,原带的两节五号电池和9V电池上面都是韩国字,但是有一行我认识 Made in China
万用表的后面用贴纸 贴的Made in Korea,我估计整个表也是中国制造,到韩国以后又再贴个韩国制造的标

由于质量太差不折腾了,0.25V调好了,2.5V和10V都会差一个格,在误差范围内,但是就是觉得质量不太好,我准备把电阻都恢复出厂状态,等看看有要的就卖了,没要的就收藏吧,手里还有好几块三和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zqwxx算得没错,但我怀疑你的电路没跑对,因为B不可能只有1只电阻,一般至少还包括欧姆电位器在内;
...

B只有一个电阻,在B的位置还并联了正反两个二极管,保护表头的,串联的电阻没有了,肉眼可见的,只有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跑电路图,我可以拍照出来,但是我发现照片传不上来,提示体积太大,如果用手机版论坛就被压缩的太厉 ...

那太遗憾了。
上层发的图片确实不清楚。
你可以用电脑画图软件打开照片,然后用改变大小功能压缩图片,另存jpg格式,使字节数小于3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B只有一个电阻,在B的位置还并联了正反两个二极管,保护表头的,串联的电阻没有了,肉眼可见的,只有一个 ...

那就太特殊了,还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已经调得差不多了,因为一般C都不设置可以调整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只调整A多少会影响点儿电压档。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