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问题,2sk596用在直放机上比241逊色很多吗?

楼主(2025-03-08):
这两种,一个跨导高,一个噪声低据说,没用过,另外据说源极和漏极不用去分就行,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想想,如果2sk596好用,矿坛这么多老师和爱好者,会不会开发出很多相关线路出来?我还有200个2sk596,一直闲置,低频放大它还不如2SK30A(高频就不说了),再说现在比它便宜且比它性能好的那么多,别再让一些老掉牙的管子干不适合它的工作了。喜欢场管, 2SK508G算是价钱便宜性能不错的管子了,立创商城也只卖几毛钱,可以试试。

网友:
无论是玩胆还是石,我们做电阻负载的放大电路必须了解一个重要的限制:你的元器件至多能产生多大增益?
假设电源电压VDD确定,漏极电阻上直流压降随之确定。Id=VDD/2R
又假定漏极电阻R1上压降是电源电压的一半,那么FET漏极电流Id也确定下来。
从IN到OUT的电压增益(低频)约为Alf=gm×R,可以看到R1、VDD、Id相互彼此制约,决定电路的最大增益。
每个器件都有一定的【电流效率】即【每份Id能取得多高gm】,表达为gm/Id。
给定电源电压下,器件的最大增益Alf_max=(VDD/2)×(gm/Id)

假设电源电压VDD=3V、FET器件在10mA偏流工作点具备10mS跨导,那么:
Alf_max=(3/2)×(10m/10m)=1.5倍
1.5倍增益低到简直没有意义

再假设电源电压3V、NPN管在2mA具有75mS跨导,则:
Alf_max=(3/2)×(75m/2m)=56倍

所以k596的问题是:平方律区【电流效率】过低,无法提供体面的增益;
欲提升【电流效率】可将场管工作点下移到几乎将截止的低电流区,但也不及BJT的【电流效率】。
再者,降低工作电流虽能提升【电流效率】但跨导亦降低、负载电容几乎不变。
根据单管共射单位增益上限频率公式fug=gm/C,电路的带宽降低失去高频放大的能力。

所以FET想要放大倍数高·频带宽,提升电源电压最简单效果也好。。。

网友A:
对于楼主的问题本身,K596跨导不够大,k241低频(中波算低频)噪声太大。
所以这两个选择都不佳。
个人目前已知较好的方法是:买J309/2N5485/J211/K508场管,
电源电压至少8V最好12V。漏极静态电流可在【3mA~Idss的一半】范围内。

网友:
另:K241的源漏脚不可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楼主的问题本身,K596跨导不够大,k241低频(中波算低频)噪声太大。
所以这两个选择都不佳。
个人目 ...

K508印象中都贴片的吧?

网友:
2SK596最適用於電容話筒,工作電流微弱,跨導很低,且按datasheet的要求做源極輸出的話,電壓轉換效率也極低。想要用於高頻電路還需要做一些特殊的設計,本身並不方便。倒是在中頻範圍,若負載阻抗能夠達到20K左右,增益還是可以做的比較高的。

网友:
找到了以前的看帖,
2SK596结型场效应管的应用------注:应该是特殊应用,高电压下(帖中对电压能用多高有交代)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22509

“200K的漏极电阻,供电电压为65V,这时2SK596的漏极电压约15V,可以输出的峰值电压约13V,足够推动6P1”,

网友:
楼主,596做高放是不务正业,能用就很不错了,你还要拿去和专业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