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爱德万TR6143说明书

楼主(2025-03-08):
求爱德万TR6143说明书一份,哪位老师有这电压电流源的使用说明书帮忙发一份,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这个真没有说明书,网上只有数据手册

楼主:
今天才拿到的机子,电压输出调的出来,电流输出调不出来。

网友A:
你试试看按一下旋钮右上方那个带指示灯的 LIMIT 按键,能不能切换电压、电流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看按一下旋钮右上方那个带指示灯的 LIMIT 按键,能不能切换电压、电流设定。

电压电流能切换,就是没有电流输出。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电流能切换,就是没有电流输出。电压输出正常。

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 “没有电流输出。电压输出正常”?

请问你设定的电压和电流分别是多少,接了什么样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 “没有电流输出。电压输出正常”?

请问你设定的电压和电流分别是多少,接了 ...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有读数,切换到电流档万用表测量显示为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有读数,切换到电流档万用表测量显示为零。

俺还是看不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还是看不懂 ......

设定电压30伏输出用万用表上也是显示30伏,切换到电流档设定电流200MA输出万用表上显示为零,没有读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定电压30伏输出用万用表上也是显示30伏,切换到电流档设定电流200MA输出万用表上显示为零,没 ...

你说的切换到电压档、切换到电流档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切换到电压档、切换到电流档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切换的?

网友:
OK,那么当你切换到你说的电流档、万用表读书为 0 的时候,6143 的屏幕显示是怎样的?有照片吗?

楼主:
谢谢了。我也下了一份日文版的。估计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