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音频振荡器

楼主(2025-03-08):
这个1KHz音频振荡器是多年前制作的,利用了从旧电话机中拆出的振铃变压器,算是利废吧。

网友A:
振荡器通常来说其中一极接地就可以,不需要三个电极都连接反馈,变压器有反馈绕组就可以去掉发射极反馈,有发射极反馈就可以去掉基极反馈,为何要做得如此复杂?更简单的音频振荡器只需要一只晶体管和若干电阻、电容,就可以组成RC移相振荡器,不需要变压器,不需要LC选频,不需要电容三点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通常来说其中一极接地就可以,不需要三个电极都连接反馈,变压器有反馈绕组就可以去掉发射极反馈,有 ...

这只是一个废物利用,但这种变压器没有抽头只能在电容上想办法。

楼主:
发射极那只反馈电阻是不能去除的,断开就停振。R5是经试验加上的,不加波型失真一头大一头小。这个电路可以输出完美的正弦波。业余条件也只是用示波看看波型,见笑。这个振铃变压器以前修电视时还用它搭过黑白电视机的场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