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电容

楼主(2025-03-09):
各位大师,我的电子水平有限。想问如果我想预防输入端的直流电压,该焊接篮圈的电容还是红色的电容?还是两者皆须焊接?(附上网搜的参考电路)

6G2_6P1

6G2_6P1

网友A:
电容的作用其一就是隔直流。

网友:
正确的方法两电容都要焊上。

网友B:
电路图中6G2P的管脚标的不对吧?

网友:
C1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中6G2P的管脚标的不对吧?

不好意思,图是网搜所得的。只供参考。我本人电子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作用其一就是隔直流。

那,以您的见解,我该安装篮圈还是红圈的电容,或两者皆装呢?

网友:
我2个电容都装,不装也可以

网友:
蓝色的可以不装,红色的一定要装。

网友:
建议只加蓝圈的不加红圈的,2MΩ的6CG2栅地电阻阻值太大,去掉电位器这个470KΩ栅地电阻后,6CG2栅极因为栅流累积可能会发生工作点漂移,所以红圈那个位置加了电容会有风险,有一个篮圈的电容隔直足够用了。

网友:
C1不多餘,防止外部直流直通。

网友:
电容尽量不要用,如果用手机当音源用蓝色防止手机输出有直流,我用的是0.1uf这个电容要好点,毕竟是信号通道

网友:
从那个2M栅极电阻上我猜测画图者是想借鉴这个管子在收音机上的用法,可是这里又采用了阴极电阻的偏压取得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以您的见解,我该安装篮圈还是红圈的电容,或两者皆装呢?

只安装红圈既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安装红圈既可。

如果安装红色电容,请问老师这个电位器有没有影响了?以前我问过不装电位器,差的电位器对声音有影响,好的电位器价钱又特贵,音量控制靠音源来控制,现在的数播都有调节音量功能,老师告诉我音源调节和这个电位器调节对声音有区别的,我一直没弄懂,第一级管子栅级上不是有一个电阻并联的就可以释放了,在论坛里有烧友说过这个电位器50k和100k对声音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