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的计算屏耗

楼主(2025-03-09):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2023,那年是个好的年头,因为xx解封,百废待兴。

那年我先做了个24W的300B单端,然后在隔壁发的24W的300B那个帖子,无数人攻击我说超屏耗才得到这么大的功率。。然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已经做了50W的211,40W的推挽2A3,接下来还有80W的推挽300B在路上。。但令我苦恼的是,依然一堆人看到我方针的一些仪表显示300b屏流接近130ma,而不停的认为超屏耗。

这个帖子早就想发,但想想如此低级的问题,竟然要专门发出来科普,这还是国内著名的DIY论坛。。。挺悲哀的。

先提示两个最基本的物理定律,如果这个都不认可,请你不要看这个帖子。

1,能量守恒定律。输入的功率,一定等于各个部分消耗的功率之和,比如汽车发动机,汽油然后产生的能量,一定等于克服风阻,地面摩擦力,发动机,传动系统内部摩擦力等等之和。

2,一台功放总的消耗功率,等于负载得到的功率+机器内部各种发热消耗的功率。

以上认可的话,那么就很简单的得出:

电源输入给电子管的功率=电子管的屏耗+负载得到功率。

以上是非常简单,而且不容置疑的物理定律,除非你发现了啥,颠覆了现代物理。

如果还是难于理解,没问题,接下来我用仿真软件一点点演示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机制作有个效率问题应该考虑进去,已有老烧提到这问题了。

胆机确实要考虑效率,问题是要考虑得法。对于胆机的某一级来讲,除了甲电丙电的消耗以外,主要考虑乙电的转化率,平时我们说的甲类20%多,甲乙类50%多,乙类70%多,实际上指的就是乙电的转化率,即输出功率与该级消耗的高压电源的功率之比,而不是···········输出功率与胆管的屏耗之比!!!!

如果再算上甲电丙电等等的消耗,那就是胆机的效率,数值会更低。这也是石机淘汰胆机在能源绿色方面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理解,不知对不对。

1、阻抗匹配:

简单说来,完全正确。最理想的情况下(无内阻),左右相等,效率50%。关键是要理解,输出功率是哪里来的,本质上是外部输入能量,体现为动态的屏耗。把外部输入能量,割裂为固定的屏耗及输出功率两部分,从电路原理,逻辑概念两方面都是错误的认知。外部输入的电能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部分变为某些人头脑中一个相对固定的屏耗,一部分(按照他们的说法,一大部分)直接输出去作为输出功率。只能以动态屏耗的形式存在。

网友:
会画负载线的胆友压根就不会纠结这个问题。屏耗线是双曲线,负载线是直线,输出功率是三角形,清清爽爽的。

楼主:
如果你不认可仿真软件,也不需要继续往下看了。

现代仿真软件,如果说失真等的指标有些偏差(主要是模型跟实物的偏差),但直流工作点,是非常吻合的。用过仿真的都清楚。

这里我非常简单的搭了个简化版的24W的300B单端来示范。

先上静态的仿真图(没信号输入):

留意两个黄色框,这是软件的探针,可以显示该位置的电压电流功率等。我们这里关注的是直流工作点,所以看Vdc和Ldc,以及探针显示的300B的屏耗。

Vdc=449
Ldc=76.6ma
W=34.4W

功率公式:449x0.0766=34.3934W,好巧,几乎完全等于34.4W

这里大家都容易理解,但可惜的是,绝大部分人也就只能理解到这一步。

楼主:
接下来,增加输入信号,让这个功法输出1W:

从黄色框里读出:

Vdc=448V
Ldc=77.1ma
300B的功率=33.4W

继续用大家熟悉的功率公式:448x0.0771=34.54W

完蛋了完蛋了,能量不守恒了,电压电流计算的屏耗是34.54W,但软件给出的屏耗才33.4W,有1W的功率不见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这么哀嚎。

然而,在怀疑物理定律,或者怀疑仿真软件之前,视线请往左边移动,看到了8R负载上的1W的功率了吗?加上300B的功耗,正好是计算出来的34.5W。

松了一口气,现代物理并没崩塌。

楼主:
在我之前,所有人的300B,在3.5K牛的前提下,最大就输出14W了。

所以,我们让这个仿真输出接近14W看看现代物理是否崩坍。

Vdc=447V
Ldc=92.5ma
300B功耗=28.3W

右边显示负载得到13.279W

我们继续验证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

447x0.0925=41.35
28.3+13.279=41.5

基本一样,差了0.2W,是因为我设置了输出牛的初级铜阻100R,次级铜阻0.6R导致的一些损耗。

因此,现代物理依然没有崩坍。

楼主:
最后,让这个功放输出24W。

我帮你读出数据:

Vdc=444v
Ldv=111ma
300B的功耗=23.6W
负载的功耗=24.233W

那么这次由你来计算吧,检验一下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
不关心能量守恒的人,可以只看指针显示的300B的功耗。

在我的线路里,虽然你看到随着功率增加300B的电流增加,但是,300B的屏耗,却是反而比静态变小的。

有点颠覆你的想象,但现实就是这么有趣。。

以后不许再说我的功放是超过屏耗工作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让这个功放输出24W。

这样解释我也明白我的仿真加信号时的屏耗了。

网友D:
石机的纯甲类功放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机的纯甲类功放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对啊,问题这里玩胆的很多人觉得不对啊。。 他们只会机械的屏压x屏流,就认为是屏耗。。我解释了两年,一直苦口婆心的劝说必须要正确的计算屏耗。。。

但总被各种大师鄙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问题这里玩胆的很多人觉得不对啊。。 他们只会机械的屏压x屏流,就认为是屏耗。。我解释了两年, ...

估计是效率问题始终不能释怀吧。

网友:
有兴趣按照图自己仿真验证一下!

网友:
从总,这个讲得很清楚

网友:
可能有的人口中的功率是指音乐功率,量化起来要复杂一点,最后不得不借用物理功率来说事。

网友:
甲类单端功放,无信号时的屛耗最大。有信号时频耗变小,输出越大,屛耗就越小。你的24瓦300B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让24瓦输出时工作在标准屛耗加输出功率状态,无信号时,降低工作点到静态屛耗在允许的状态下。理论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问题这里玩胆的很多人觉得不对啊。。 他们只会机械的屏压x屏流,就认为是屏耗。。我解释了两年, ...

从总,你也别抱怨别人这样,那样。我觉着大问题还是在你自己。

你说话只说了一半,你公布计算过程,公布仿真数据,就是不公布电路图。你公式没错,数据没错,就是过程有错,你掉了最关键的一环。

电路图是电气工程师的语言对吧,电路的重要性,你比我理解的深刻,这个事你不公布电路图,甚至和你这个电路核心相关的东西你也是只字不提。我想这么做自然有你的道理,但未必是正确的。

这个事我早劝那几位了,不要争了,因为没有讨论的基础。大家不是在一个平台上说事。最后就是人身攻击和谩骂。

网友E:
从总的静态工作点:448V,77mA,34W屏耗,3500欧输出牛,出24W,这个数据,在一般的曲线图上随便画画都感觉失真很大,但是从总的实践却很理想,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总的静态工作点:448V,77mA,34W屏耗,3500欧输出牛,出24W,这个数据,在一般的曲线图上随便画画都感觉 ...

很多民科没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实践也很少,却总想搞个大发现一鸣惊人,最后就是Xx推磨,转圈丢人 不是技术问题就是心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总的静态工作点:448V,77mA,34W屏耗,3500欧输出牛,出24W,这个数据,在一般的曲线图上随便画画都感觉 ...

音乐功率包含失真功率和保真功率,能量守恒定律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E:
我想到一个根据工作点计算不失真功率的办法:以丛总的工作点,450V,77ma,3.5K来计算。
栅流降到0时,输出的电压摆幅是0.077*3500=270V,此时的有效值是270/1.414=191V,
有效功率为191*191/3500=10.4W。对应的不削波输出电压向上冲到450+270=720V,再高因屏流为0了,管子截止,高不了了。向下压到450-270=180V,也就是说输出的不削波电压范围是180V到720V。那能不能再压低呢,可以,可以一直低到栅压冲过0V直到正栅压范围,这时输出电压的下部可以低到50-60V,但这时输出电压是严重的不对称啊,这种不对称,即使有负反馈也拉不回来,因输出的上幅已经截止了。
换言之:工作点定了,输出的上半幅功率也就定了,那输出的下半幅,跟上半幅相等的那部分,是不失真功率。下半幅超过上半幅的那部分,是失真的功率,无论超多少,他也是失真的啊。
注意上述以半幅的峰值电压计算的功率也就是代表全波的有效功率。

网友F:
俺想学习,不知道楼主的“在我的线路里,虽然你看到随着功率增加300B的电流增加,。。。。”,
实际线路什么样?工作点是动态扩展的还是滑动的---是怎么从75mA  变到111mA的?

如果涉及保密就当俺没问哈。

补充内容 (2025-3-11 09:21):
重看隔壁那一贴,原作者确实说了“暂时不提供线路,,,” ---这无可指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俺想学习,不知道楼主的“在我的线路里,虽然你看到随着功率增加300B的电流增加,。。。。”,
实际线路什 ...

前一个贴子有啊,就是大信号的时候,改变输出管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到一个根据工作点计算不失真功率的办法:以丛总的工作点,450V,77ma,3.5K来计算。
栅流降到0时,输 ...

波形变形与幅度不相同,都是失真。

楼主:
这个帖子我只提醒怎么计算屏耗。不涉及失真问题。

要讨论失真,那就就麻烦,真的必须需要电路图了,并且还要做出来验证,但我目前也不想公布。所以这个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到一个根据工作点计算不失真功率的办法:以丛总的工作点,450V,77ma,3.5K来计算。
栅流降到0时,输 ...

看了几个专题帖,才搞清楚从总的意思,是说他的电路输出功率不是按负载线走的,而是按屏耗线工作的,那么就得说说怎样控制失真问题,是在喇叭终端上有超越吗

网友:
如果不是喇叭终端的变化,那就只能是末级工作电压变化,也就只有叠串电路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还得是从总,活该从总能火的, 这么多耐心去做这么多的图,这么多的讲解。自问自己做不到,从总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前一个贴子有啊,就是大信号的时候,改变输出管的直流工作点,

谢谢长老提示,俺昨天返回前一帖仔细再读,大致如您所说,其实讨论的各方是基本达成共识了的;----剩余的问题应该是大家怀疑其低失真。
(大约在40# wh...坛友指出了较为可能的措施;大约60l#左右 楼主也说“这下明白了...”,后面原作者也基本肯定了大方向(只是暂不公开电路))。

现在一个问题是关于低失真,俺是这样理解的(没有300B的实战经验,对300B认识不够,只装过6P1、6P3P,都是单甲,可能说的不对):

传统(普通)设计的单端甲类,为了给出较大输入信号动态范围,大多将屏-栅特性曲线上直线部分延申至横轴,以交点为大信号负半周最大变化区间左端点,这样的大信号非线性失真就不可能很低。---这个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这样,上半周从小信号到大信号都是处在良好的线性段,所以大信号非线性失真应该主要受负半周影响--那么

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在输入信号电平增大的同时改变栅负压使其向右移动,通过调整右移量与大信号幅值的比例(就是稍有点过移量),使得移动后信号负半周脱离屏栅特性的转折弯曲部分,就能使大信号非线性失真大大降低;,如果动态偏置点的改变与进入的大信号时间上同步(无延迟地跟踪),那么在大信号状态下的失真是可以大大低于传统设计静态偏置在大信号时的非线性失真,同时又避免滑动电路带来的初始滞后及引起的失真。-------其它类型的失真暂不考虑。

纯属个人理解,不对之处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长老提示,俺昨天返回前一帖仔细再读,大致如您所说,其实讨论的各方是基本达成共识了的;----剩余 ...

这位兄弟说的全对,我们的线路就是如此,只是实现向右向上移动,并非他们想象的什么滑动甲类。

在研究一会你就能自己做出来这机器。实际我们小群几个人都做出来这个大功率低失真机器,但有意思的是,分别是不同的结构实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说的全对,我们的线路就是如此,只是实现向右向上移动,并非他们想象的什么滑动甲类。

谢谢您对上述猜测的肯定!俺是通过这两个贴学习,见识到以前不曾想到的了。

俺甚至觉得,这是对传统单端甲类的改进方向(一是有改进的余地,二是可以改进,三是--这是一个现在能想到并实现了的新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对上述猜测的肯定!俺是通过这两个贴学习,见识到以前不曾想到的了。

俺甚至觉得,这是对传统单 ...

是的。。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就等于公布线路了。

如果大家都跟你一样正经认真来探讨,多好。

网友:
本来讨论就应该这样,奇奇怪怪的阴阳怪气,我还想着来水点经验,没想到上来就被扇几耳光,扇得我都有点蒙了。后面发现从根本上,就是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拼命给你下定义,,吓得我赶紧收声。
咦?后面编辑了?是自己也做出来了吗?互联网的记忆呢?

网友B:
大家似乎都没注意,这绝不仅仅是失真问题。先说失真,如果失真超过一定数值,这个认定的所谓大功率输出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探索也是失败的。

再说屏耗,输出一个失真合乎高保真要求的,和屏耗大小非常接近的功率,有这个可能吗?我反正是第一次听说电子管放大器的效率(无论什么电路形式)可以接近100%。用能量守恒来解释,南辕北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家似乎都没注意,这绝不仅仅是失真问题。先说失真,如果失真超过一定数值,这个认定的所谓大功率输出没有 ...

好多人一说起功放级的效率,例如乙类推挽的78%,就想着拿输出功率除以功放管管子的屏耗之和,这绝对是个误区。实际上我们在比较各类功放级的工作效率时,指的是输出功率与该级输入的电能之比。这里输入的电能指的是直流高压的电压有效值与电流的有效值之积,而没有转化成有用输出功率的22%那部分,则是通过屏极变成热量耗散出去了。不言而喻,乙类推挽级,屏耗只占小头,输出功率才占大头!只有在计算功放的总体效率时,才要考虑管子的屏极发热耗电、灯丝的耗电、各个电阻的热耗、输出牛的铁损和铜损等。所以屏耗只是计算总效率时分母各项当中的一项。结论:甲乙类功放级的效率相对较高,输出功率完全可以超过两个管子的最大屏耗之和。管子的最大屏耗只是限定管子处于安全工作范围的一个平均值,并不是输出功率的限定值。所以当一对儿最大屏耗合计是30W的2A3管子能输出30W以上的功率,一点都别奇怪。它的电源牛可能要200-300W呢,这才是总耗电。以后还可能看到一对儿FU7,合计最大屏耗是50W,能输出80W的推挽功率,也不要奇怪,千万不要拿着80去跟50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人一说起功放级的效率,例如乙类推挽的78%,就想着拿输出功率除以功放管管子的屏耗之和,这绝对是 ...

院长一阵见血。

我一直让这些人去读EL34的规格书,屏耗25W的管子,推挽能出90W呢。但他们永远在自己的认知力打转,跳不出去。

就算我这个帖子那么认真的图文并茂的解释了屏耗应该怎么计算,但显然,没人认真去看,或者看了依然一脸懵逼,继续单纯而天真的仅仅用屏压阴极测的电流就当屏耗,即使是电气工程硕士,依然如此,这不得不说,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网友B:
木版主,你好。

可以探讨一下,首先你的结论是基于无论超过屏耗多少,失真都在高保真范围之内,否则哪来输出功率可以超过两管屏耗之和一说。但显然这个结论不太容易成立。道理很明显。你又说:“管子的最大屏耗只是限定管子处于安全工作范围的一个平均值”,恕我直言,这个我不敢苟同,屏耗属于极限参数,最好任何时间都不要超过,要不轻则参数慢慢变劣,重则烧毁。

其二, 对于,甲乙类推挽输出功率高于甲类单端,没人会有意见。但是你说这个功率(RMS) 可以超过两管屏耗之和,这点我也无法赞同。除了企图折腾出什么奇迹的人,所有人都认同输出直流负载线必须在耗散功率以下,一般为保险起见,设为屏耗的80%以下。否则失真急剧增大,寿命严重降低,甚至效率下降。乙类推挽78%?怕是说的晶体管吧。你先设定这个电子管后级有78%的效率,由此推论屏耗只占22%,输出功率占大头,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我最后一次看到的说法是,理论上(理想状态下)电子管乙类功放的效率为50%。再以单臂为例:你自己都说了,乘积是吧,简化点说输出功率是负载线以下的面积,实际还要考虑饱和与截止问题,即使考虑电流负载线是动态的,但也只是围绕直流负载线呈弓形上下滑动,平均起来结果大差不差。那么问题来了,屏耗曲线在负载线上方,其下面积更大,又如何能使输出功率超过屏耗功率,唯一的解释就是超屏耗工作,别无他途。

有人说(不是你说的),他的功放是强力推动,难道强力推动比足够的推动有更大的输出功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据 数个 坛友,包括作者自己,说电路工作点为 320V/45mA ,即电路还未工作,屏耗就已经在临界点了。其后屏耗急剧上升,一发不可收。严重失真下短时间工作?有一定可能。可忍受的失真下长期工作?绝对不可能。

某人意图告诉我,该电路由于是甲乙2类攻放,交流负载是单臂的1/2,因此电流大,所以输出功率高。由于进入正栅流区,所以功率进一步增大。这完全是一厢情愿。对于某人的1/2 论,还问我懂不懂,似乎懂了这一点,就很了不起。其实我懒得理他,量他也不知道,这个1/2 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出了甲类工作区以后才有的。而正是这个斜率的变化,使得该电路失真很大,并且根本没有机会进入正栅流区。

这是理论与逻辑方面的论证,对于研究问题严谨的人来说,已是充要条件。但是某些人显然不服,所以我告诉大家,我已经进行了该电路号称的工作参数下的曲线模拟。结果就是我上面说的。有人可能怀疑,我是不是用了托?是不是修改了参数条件?放心,我这是第三方模拟,除了工作参数,我无法进行任何改动。模拟条件:   2A3,A/B 2, 屏压 320, 屏流 45  单臂感性阻抗 1750 (注:该模拟可在准确的地点自动改变负载线阻抗)

结果:栅压:-64.63V, 最大输出功率(A/B)(不考虑失真):19.16W,换算为RMS 不到10W。A类工作段:1.77W,RMS 不到1W。

注:根据模拟曲线趋势,该电路在屏耗到达500W以前,不可能进入正栅流区,也就是说,根本没机会进入。

匆匆而就,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但是务请不要学某些人的抓住一点,攻击其余,你如果能证明我的错误会导致结论大不同,那么一是我也认识到了这个可以改变结论的错误,二是我不认同你的论证,那么可以继续友好讨论,交流。某些人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多人一说起功放级的效率,例如乙类推挽的78%,就想着拿输出功率除以功放管管子的屏耗之和,这绝对是 ...

木版主,发了上贴以后,我又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你考虑输出功率与屏耗的关系时,可能存在一个盲区。你也许没有认识到,你认定的输出功率,实际上就是屏耗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如你所述,转化成了热能。正是屏流的变化,在输出变压器初级产生了功率输出。这很好理解,因为只有这一条回路,因此,从某的测试方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个错误同时从逻辑上证明了,在任意给定点上,屏耗一定大于输出功率,即你得到40W的输出,屏耗一定超过了40W。这就是为什么理想状态下,电子管电路的效率是50%的原因,考虑到你准备加到分母上的其余因子,电子管电路的效率,无论你怎么定义,都不可能超过50%。

希望你能明白这里面的因果和逻辑关系,也正因为如此,电路原理即逻辑已经构成我的结论的充要条件,无需模拟,也无需受误导性模拟的影响。

如有错误,请斧正。

网友:
我想补充一点,免得有人钻空子。不是说超屏耗工作吗,那么为什么又有屏耗一定大于输出功率之说?我解释一下,我们总是简单的说屏耗屏耗的,为图方便,希望别人从上下文中理解,实际上可能指的是直流负载线上某一点对应的屏耗,或是手册标注的屏耗的极限参数,或者是电路工作中的实时屏耗,我上贴中意思指的是最后一种,即实时屏耗。这是我的疏忽,抱歉。

网友:
再补充一点,某永动机制造者, 号称能量守恒,大家看一看,想一想,原来他测的所谓功率,屏耗,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不懂电路,不知道如何测试的人,居然大言不惭,要教大家如何计算屏耗。

网友H:
      所为“屏耗”,顾名思意就在“屏极上消耗的功率”。工作时在屏极上动态流过的电流称“作功电流”,与有效值电压乘积就是作功功率,作功功率是可以超过屏耗很多。但在不同的电路间有不同的屏耗功率与作功功率之比,有的小于有的大于。不知这样说法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版主,你好。

可以探讨一下,首先你的结论是基于无论超过屏耗多少,失真都在高保真范围之内,否则哪来 ...

兄弟,这段话看你是挺认真打字的,只是错的离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会仿真吧,赶紧把我另外一个帖子里的图纸原封不动的去仿真一下。否则整天说一些无厘头的话,很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所为“屏耗”,顾名思意就在“屏极上消耗的功率”。工作时在屏极上动态流过的电流称“作功电流”,与 ...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超过,工作时屏耗上是动态屏耗,DC+AC,实时输出功率是这个实时屏耗中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超过实时屏耗。你看信号通道,就能明白这一点。

网友:
某些人还真是恬不知耻。我都按他的工作参数模拟功放部分了,为什么要模仿整个电路?何况根本不需要验证,但是保险起见,万一我错了呢。所以模拟了一下,结果证明我对了。一句我错的离谱,就能掩盖你的无能?你如果可以推翻我这几贴中的观点,请讲,如果不能,就像你说过的一样,闭嘴。我坦白地说,我很看不起你这类人,不学无术还跳大神。你不服,就从电路原理上证明实时输出功率不是实时屏耗的一部分,例如说,你发现一条“地道”,可以让屏耗和输出功率分道杨标。如果你不能,那么你的所有“高功率”电路就是十足的商业骗局。我要是你,我就去仔细想了,而不是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我唯一可以原谅你的地方就是由于你思维极其混乱,说话都不利索,所以也许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就放你一马,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网友I:
如果会画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一些概念就能理清楚了,负载线是基础理论。画负载线时,最大屏耗线只是一个对比参考线,不同的工作状态有不同的考量,某些情况下最大屏耗线是可以跨越的。
拿最大屏耗线之和去衡量AB、B类推挽的最大输出功率是不对的。
这里有不少人是不明白AB类和B类的负载线是怎么画出来的。然后就一本正经的说一大通笑话,别人都提醒了N 次,该去补补课了。负载线是基础理论,不要质疑它存在的科学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如果会画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一些概念就能理清楚了,负载线是基础理论。画负载线时,最大屏耗线只是 ...

该同志,你看了半天,然后说别人不会画, 不理解?你把最大屏耗线和动态屏耗搞混了吧?提醒了什么了?靠胡搅蛮缠?如果你理解了我说的,“功率面积”永远在“动态屏耗面积”以下--即输出功率是屏耗的一部分,你就明白谁是笑话,谁该去补课了。我再请问,我什么地方质疑了负载线?

我先给你补一下课:

在下图中,你可以把功放管两端等效为一个带有电压源,电流源,内阻的等效电路,A, B 为输出端口,内含信号源(你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功率源),具有内阻 R, 设想你要从 A, B 两端对外输出功率,你认为这个输出的功率可以超过这个信号源的功率吗?

我是为了说明问题简化了情况的,要不然根据你的情况,你可能又会傻笑了。

好,你现在把这个功率源理解为 屏耗(AC+DC),从A,B 向一个并联的负载 --(输出变压器初级),输出特定的功率,那么请问,这个功率会超过前述功率源的功率吗?很明显,功率源的功率=内阻上消耗的功率+输出功率  结论: 输出功率必小于功率源的功率,即屏耗。

还是不懂?恭喜你,你没救了。

网友C:
我个人理解,不知对不对。

1、阻抗匹配:
就是使负载(次级反射来的)的阻抗,等于管子的阻抗。这个时候负载得到的功率最大。这个阻抗过大或过小,负载上得到的都不是最大值。这个相信都没有异议。

2、电路等效:
一个功率源,一个管子内阻,一个负载电阻(次级反射过来的)。这个时候功率最大,显然是管子一半,负载一半。

所以说不会超过管子的屏耗,貌似对的。

我才疏学浅刚入门,无意你们的争执。我就是憋不住而已。

补充内容 (2025-3-23 17:21):
可能我还错了:电路等效后,如果这个时候代表电子管的阻抗变化了,譬如变的很小。功率大部分落到负载上,貌似还真能。无非是阻抗不匹配,效率不是最高。但效率不是最高,不代表功率不能变大。想下市电就是如此。

补充内容 (2025-3-23 17:22):
总之,我不去参与这个问题了。留给高人去吧。自己笨,就去做笨蛋该做的事。

网友:
楼上,我可没说你,你自己对号入座,神经个啥呢?!
你把电子管工作时电源的输入功率确切说是你提到的功率源的功率称为屏耗,你觉得对吗?如果你觉得没错,那你就是对的,你说的都对。
还有我上面回复说的是泛指一种现象,不针对特定某人,我挖这坑不埋任何人,别自己踩进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来,完全正确。最理想的情况下(无内阻),左右相等,效率50%。关键是要理解,输出功率是哪里来的 ...

谢谢。

也劝兄长及各位一句,别继续费力气了,这事没结果的。

1、电路图是电子工程师的语言。没有。
2、测试过程、数据,要公布。不完整。

你看一个科学家公布科研成果,都是公布详细的研究数据,然后同行去验证。大家验证结果一致,然后得到认可。这是技术层面的事情。
至于钱的事情,这个科学家可以申请专利,专利收入归自己。也可以通过专利限制别人的使用。

我们搞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吗。连个讨论的共同基础都没有,也就只剩下斗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错人了,编辑以前说的不是一回事。但是 ,“把电子管工作时电源的输入功率确切说是你提到的功率源的功率称为屏耗”,对,我坚持这个说法。准确一点说,大部分,绝大部分,以功耗的形式存在。

不管你说了什么,针对谁,我觉得和你观点不太一致,所以“误”认为你和我讨论,所以回复一下,有什么问题吗?不至于这么气急败坏吧?

你没事挖坑,难道有病?

你继续玩吧,不奉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也劝兄长及各位一句,别继续费力气了,这事没结果的。

兄弟所言极是。

我有点过于嫉恶如仇,这个毛病一直改不了。我听你劝,就此罢手。

谢谢忠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同志,你看了半天,然后说别人不会画, 不理解?你把最大屏耗线和动态屏耗搞混了吧?提醒了什么了 ...

单端甲类左边是管工作的直流的屏压屏流,右边是放大的驱动喇叭发声的交流电压(输出功率)。不能搞混,输出变压器左右两边不是此消彼涨的关系

网友:
敬告诸位,我改邪归正,退出这个讨论话题。希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也劝兄长及各位一句,别继续费力气了,这事没结果的。

其实只要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再加个亳伏表关健点位一测一看就知道了,前提是要透明。

网友H:
       不太了解胆机界对屏耗的定义。在其他电子应用中,根据电路架构的不同,输出功率可大于功耗,如推挽、半桥、全桥等。但在单端甲类工况下只能小于等于,如晶体管的甲类机。
     以前常用二只耗散功率80W的13007管做300W的半桥电源,就是超过了管子功耗。
    但是计算的方法肯定是“总功率-有效功率=功耗功率”,甲类机始终是“功耗功率大于有效功率”。推挽类的就可以“有效功率大于功耗功率”。不知是否适用在胆机上?

网友:
   认真看了一下仿真图,好像数据不连贯(不关联),如V(P-P)与V(rms),L(P-P)与L(rms),同时在有功输出时也不关联。既然探针能反应直流的电压与电流,那么也能同时反应交流的电压与电流,但二者是大相径庭,有些不解?
   再看看其他仿真图是不是能解此迷。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太了解胆机界对屏耗的定义。在其他电子应用中,根据电路架构的不同,输出功率可大于功耗,如推挽 ...

屏耗意即屏极消耗的功率,以热量传递的形式散发掉了。
最大屏耗,指的是管子的屏极最多能散发掉的能量(功率),这个是一个周期内的平均数,不是瞬时值。手册上给出的值Pamax。
瞬时屏耗,某一时刻的屏流与屏压之积。

网友:
电子管同晶体管一样,只是一个受栅极(基极)控制的调节器,通过它的调节,让负载得到一个随控制极变化的功率。就像调温开关,我们可以控制一个3000W的电炉发光发热,开关本身并不是多热,一个小小的散热片即可。
有坛友觉得管子要像一个转化器,先吃进电能,再转化出功率,错了哦。难道这个调温开关也必须要发出超过3000W的热量么?不需要吧,会烧手哦。

网友A:
胆机制作有个效率问题应该考虑进去,已有老烧提到这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耗意即屏极消耗的功率,以热量传递的形式散发掉了。
最大屏耗,指的是管子的屏极最多能散发掉的能量( ...

谢版主解答,理解与你同感。

网友:
胆机制作不考虑失真无什么意义和纸上谈兵一样,不愿出线路认证和指鹿为马无二,朱老师发了N帖详细做了计算和论证,本人小白只认朱老师线路而且也做了N台达标机器,所以理论和实践必须有好的结果为终极目标,这帖看了N次鼓足勇气战战兢兢表述一下。

网友:
出于对版主的尊重,我觉得有必要再多说几句。是讨论基本概念,所以勉强不算破坏承诺。

我觉得没有人错误地理解了效率,而是版主始终认为别人是简单除法。

屏耗,版主自己都说了 Pmax 是瞬时值,那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然后转身又说是平均值,这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将电路中的动态屏耗和 Pmax 搅在一起,混为一谈。

版主清楚地知道,电子管是压控器件,输出功率来自于供电,这很对。但是版主对于这个供电的存在形式,认识并不清楚。其实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供电以瞬时屏耗的形式存在。这个瞬时屏耗,你也可以给个其它称呼,说屏耗只是方便理解。这个“瞬时屏耗”,以改变输出屏流大小的方式,对外输出能量。

结论,将“屏耗”僵化地定义为一个固定值,认为全部转化成了热,是完全错误的感念。输入电能,以瞬时(实时)屏耗的形式存在,在电压控制的方式下,以屏流改变的形式,对外输出功率。

相信以版主的聪明才智,最终会理解我的话。所以,我以后不再说什么了。

楼主:
真是悲哀,我们的教育系统急需改变。

楼主:
请上面的各位大师,大硕看看这个EL34的规格书,众所周知,EL34屏耗25W。

请上面的大师大硕,认真看红框的数据,然后请用你多年苦读电气工程的丰富知识回答这个几个问题:

1,这是不是EL34规格书截图出来的?——如果怀疑,请自己找规格书核实。
2,EL34屏耗是否25W?
3,为什么规格书给出了这个工作状态,在800V屏压下,屏流单管91ma, 输出100W,而且失真也就是5%。 (按照你们的小学生水平,一定认为屏耗就是800x0.091=72W了吧?Wo,大大超过了25W的最高屏耗了。。)

4,然后,请拧心自问,是规格书错了?还是你们这些三脚猫的水平完全没法理解?

各位大师大硕混迹胆坛多年,以瓢画葫芦也装了一些能响的机器,竟然没法理解屏耗怎么计算,实在令我大跌眼睛。我朝的教育绝对的是失败。

网友:
己经没办法按常理出牌了,只能不讲理的硬怼硬扛,甚至要开始嘲笑谩骂我朝的教育和我们的diy坛友和网民了。

楼主: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010/e/EL34.pdf

大师大硕们看来连EL34的规格书都没看过。。如此水平竟然来指点江山。佩服就两个字。

网友:
继续学习中,发现一个暂时没有理解的问题:
“...EL34的规格书,屏耗25W的管子,推挽能出90W”     ------
假设纯乙类(class B),不计牛损(包括初级铜损)、无阴极电阻(不考虑如何推动),又假设屏极效率达到了78%,那么要输出这90W(最大),单管屏极电源功率就要达到90/2/0.78=57.5W,多出的57.5-45=12.5W就是此时达到的实际屏耗(没有超,信号变小的过程中实时屏耗随之减小,零信号零屏耗)。--------对不对?

----俺暂时看到的是这个表面上的数据,(在不考虑特殊驱动的情况下,数据对应的是推挽乙类
----如果是这样,那么似乎输出功率还可以更大?------这错在哪里?78%可以用在单管计算?信号增幅过程中78%不变(因为是乙类)?

接受指正并致谢,请指正错在哪里,以便继续学习(因为以前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些问题,只是简单接受书上的知识并且还不自知有无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续学习中,“...EL34的规格书,屏耗25W的管子,推挽能出90W”     ------
假设纯乙类(class B),不计牛 ...

你看那个红框竖的框住的好了,

几个参数:屏极电压775V,屏极电流2x91ma,输出:100W

那就总的屏极输入功率(单管):775x0.091=70.525W

负载100W,单管负担一半就是50W

所以EL34真正屏耗:70.525-50=20.525W。 小于最大25W屏耗,因为,非常安全。

非常简单的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那个红框竖的框住的好了,

几个参数:屏极电压775V,屏极电流2x91ma,输出:100W

谢谢指正,您这是直接用规格书数据计算,规格书也是实际验证的。没问题,我刚出门就想到我自己错在哪里:78%达不到,剩余的12.5是转移到实际屏耗上了。这样能够推算出实际效率。一会回到多年前再看看。谢谢!

网友:
屏耗和输出功率的关系,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隶属关系,任何一个电子管的放大电路,管阳极和输出变压器初级都是串联的,二者功率上唯一有关系的是电流相同,其功率的大小和二者自己的压降相关,甲类放大器必须维持放大器在正常工作点,变压器初级匝数少,直流静态电流大,二者的电流都大,屏耗高,当有音频信号(交流信号)电流小,所以输出功率小,但维持工作点的直流电流一直存在,所以屏耗高而输出功率小。而甲乙类乙类丙类只需要极小的静态电流甚至处于截止状态,与阳极串联的变压器初级匝数多,直流静态电流小甚至为零,此时屏耗很小,当音频信号(交流信号)电流大,由于二者串联,但由于变压器的交流阻抗比阳极大得多,所以变压器压降也比阳极大得多,输出功率比屏耗大得多。
其实争论问题是好事,但确实没有必要人身攻击。把想法说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有什么问题直接说问题,大家一起把问题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那个红框竖的框住的好了,

几个参数:屏极电压775V,屏极电流2x91ma,输出:100W

俺对照的是基本问题,俺前面的跟贴里因为使用了78%的理论效率,所以说实际屏耗(不是极限参数)12.5W,---那么“似乎还可以输出更大功率”,
----刚离开电脑出门路上就发现上面错了,因为使用的是78%。

楼主用规格书里的数据是肯定没问题的,按理解规格书是在验证的基础上指定的参数,相对于指导书,其中的原始技术参数是规格,结果数据是实际测试的。
实际效率是50/72.8(电源800)=68.7%   -----?

实际屏耗20.5W 左右,说明这个只用了接近80%的极限屏耗。

想起俺手头有一个小手册里在电子管应用须知里写道: ”乙类放大器---最大屏耗理论上于最大输入信号的63%时达到,实际工作时则可能发生在任何输入电压的情况“,一直不理解甚至怀疑这句话 ,所以才在跟帖中试算一下。不涉其它话题。

网友:
科普一下 屏耗与效率
这是二个与功率放大器最相关的参数 它俩之间没有相关性
屏耗是决定了一个功率放大管 采用什么样的电路形式能够输出最大多少功率
效率就是直流供电转换成输出的效率 一般是指功放管屏极供电 也就是平时所说的高压(乙电) 栅极不算

网友:
以输出变压器为例,左边初级通的是屏压屏流直流电(功耗屏耗),右边次级是推动喇叭发声的有效功率交流电,这电压越高也就是效率越高(功率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上面的各位大师,大硕看看这个EL34的规格书,众所周知,EL34屏耗25W。

好大的口气 你从四电四邮哪个校门出来的
这是电子工程 不是电气工程 IEEE 三个E是什么意思
你框红线那段说明书 就是制造商推荐的典型工作条件 就是推挽工作 输出100W
很清楚工作在B(乙)类 25W的屏耗出100W 不是甲类 只能最多出12.5W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科普一下 屏耗与效率
这是二个与功率放大器最相关的参数 它俩之间没有相关性
屏耗是决定了一个功率放大管 采用什么样的电路形式能够输出最大多少功率
效率就是直流供电转换成输出的效率 一般是指功放管屏极供电 也就是平时所说的高压(乙电) 栅极不算
你既然是很好的砖家
那我问你 音频(音响)功放与射频(广播 电视)功放 有什么差别
一般电子管时代 音频功放为什么只有A类 与B类 而且B类要二个一齐用 而射频有A B C D 而且只要一个管子就能工作 而且二个效率一类比一类高
二个效率 直流供电功率与输出功率之比 屏耗功率与输出功率之比
作为电子管制造商 即老板 希望顾客一看说明指标就马上付钱拿走 所以给出了典型的工作参数 一般这种管子是做音频功放的 做发射机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