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4表充磁方法与表头参数校正的一些想法

楼主(2025-03-09):
    1,分解表头系统,松开表头磁铁结构的低部螺丝,做好标记取出磁铁,这时磁铁失磁,把指针与塑料框架一起轻松取下。维修表头。
    2.  表头磁系统的处理,由于是先充磁,在装入线圈这样很容易损坏动圈系统,必须处理。我的方法是,在磁铁上块两边卡槽内加两个厚一些的塑料条,限制动圈部分的移动量,保证在线圈装入时不会碰到线圈。使用胶带纸把系统各处脏东西粘干净。
    3. 绕充磁线圈绕制,把磁铁按原位置装回去。用0.9的线(最好是薄塑料包的线)左右一边各绕3圈,按顺向串连。
    4,充磁电压方向判断,使用带有直流档的钳表放在磁体上方,给线圈通个2-3A电流,看表的变化如果数字增大,充磁电压方向就对了。不动左右两个线圈头尾连接反了。变小线圈充磁电压方向接反了。
     5. 短路磁磁场,使用1mm厚10mm宽的铁条,做一个环形箍用螺丝拉紧保证紧贴上铁块外圆,短路两个非磁材料过度的机械结构。
     6.充磁电路充磁,电路如图。当电容电压升到250V后就可以按动开关充磁。

充磁电路

充磁电路

     7.        充好磁后,拆除线圈,装回指针系统,再拆除短路磁场的铁箍。
    测量一下表头灵敏度,不够只有重新充磁,我的充磁后灵敏度偏高了,感觉退磁很烦,观察FM14 万用表电路,准别使用表头分流电阻使表头系统灵敏度回到160UA,同时提高表头串联的电阻值使表头回路参数正确。经过粗测,并联电阻值大概在2.3K,这样,回路串联电阻要增加5欧左右。

网友:
做个充磁机给指针表充磁很方便,充磁后灵敏度高退磁更方便

网友:
知识+经验+工匠精神,好帖必须点赞。

网友:
  发几张照片,学习学习。谢谢 !

网友A:
有个充磁机给指针表充磁退磁都很方便,有条件的安排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充磁机给指针表充磁退磁都很方便,有条件的安排一个吧。

脉冲充磁机应该比较好做的,利用一些旧材料组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楼主考虑过用点焊机做充磁机,可以设置充磁脉冲次数,单脉冲时间长度,电流轻松过2000A。
由于电流较大,可以让充磁线圈磁路放在万用表外面闭壳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考虑过用点焊机做充磁机,可以设置充磁脉冲次数,单脉冲时间长度,电流轻松过2000A。
由于电流较大, ...

     不好意思,出去了一趟今天才回,我认为充磁时,一个脉冲就行了,只要后续脉冲不能使充磁电流增加,脉冲多了感觉没用。坛友说的对,窄脉冲充磁电流取决于回路电感,宽脉冲取决于回路电阻。关键是峰值电流。
     我认为在表头外面充磁是不行的,空气磁阻很大充磁时如果不短路磁路估计磁场强度都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