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张300B单端的电路,大家看看能输出的功率是多大?

楼主(2025-03-09):
个人觉得15W 估计可以吧?

网友:
我估计最多4w

网友:
看了些日本的线路,300B的功率都不太大。

网友A:
这个管子的屏耗是34瓦多一点,最后输出功率有24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的屏耗是34瓦多一点,最后输出功率有24瓦?

很久以前看到的,文件不允许下载,就截图看看

网友:
跟我做的300B单端也差不多,失真小的是300B有环路反馈,大的无反馈。

网友B:
382V,-82V,90mA,2.5K,这个工作点总觉得有点别扭。
于是画了个负载线,大家看一看,正负半波差距太大了吧,失真有7%了吧,而且已经不能通过加大负半波的输入幅度来补偿了。
是我用的输出曲线图不对吗?     输出功率倒是不低,如果不计输出牛的效率都有10W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用3.5K负载,失真情况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2V,-82V,90mA,2.5K,这个工作点总觉得有点别扭。
于是画了个负载线,大家看一看,正负半波差距太大了 ...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