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6P15单端功放电路电路,条件如下:

楼主(2025-03-09):
已经有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250V,电流0.2A,灯丝电压6.3v4A。输出变压器5K:8欧。要求前级管用小9脚或小7脚管。功放管用6P15.
求个电路,把这些东西用上。
                                                              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两个变压器用在6P15上不太好匹配

网友:
咨询豆包或者DS,都能给你答案

网友(2025-04-12):
这个电路参考一下,就是由于电源电压稍低了一点,输出功率1.5W稍小。如果电源牛有275V左右的高压,输出功率可以到2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