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5-03-09):
这是一台除湿机开关电源,根据照片可以大概判断其功率吗?谢谢各位!

楼主:
好像照片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网友A:
12V7A应该就是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7A应该就是答案。

是的!考虑到转换效率,大约 100W 左右。

网友:
就一个60W的开关电源!最多满载5a!

网友:
高频变压器确定的。

网友:
是半导体制冷吗?好像没多大。

网友B:
矿坛好歹是个电子论坛、楼主有两万多的积分,为什么会问出这种问题啊?????

网友:
半导体除湿机效率太差,还是压缩机的带劲

网友:
看变压器个头  应该达不到80W

网友:
估计50瓦左右,。。。。。。。

网友:
12伏7安=84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坛好歹是个电子论坛、楼主有两万多的积分,为什么会问出这种问题啊?????

就是怀疑有水分,变压器体积决定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