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铃木宪次高频电路中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5-03-09):
1:为什么发射极电压加上向上的箭头,标注:VEG?

2:发射极有电阻220欧姆,但是为什么说输出电阻大致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该戴花镜了,Vbg是基极和发射极的电位差。射级输出的电压和基极基本相同,所以说是原始输出阻抗为零。如 ...

我与您的理解不同,VEG应该是发射极(E)对地(GND)的电压;VBG是应该是基极(B)对地(GND)的电压。

网友A:
您该戴花镜了,Vbg是基极和发射极的电位差。射级输出的电压和基极基本相同,所以说是原始输出阻抗为零。如果有阻抗就会有分压,就不会是1比1的输出,只是近似的说。输出阻抗是为了保证为50欧姆,所有串联50欧,220欧的射极电阻不能保证输出就是50欧姆,因为220欧和连接负载是并联的,假如输出电阻是8欧姆,那么就保证不了50欧的总输出阻抗。

网友:
电路基础:Lec 21-射极跟随器(Emitter Follower,Buffer)

计算得出,射极跟随器的输出阻抗是一个非常小的值,说近似为零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坛友

网友B:
关于箭头,也是看了日本的若干教材才知道,那边箭头方向大多是 “电压升”,和我们习惯的 “电压降” 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箭头,也是看了日本的若干教材才知道,那边箭头方向大多是 “电压升”,和我们习惯的 “电压降” 正好 ...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可能简称“压升”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Veg指的是220Ω电阻上的压降,向上的箭头,我想可能是说从GND到发射极的的电压。相当于电压从0到4.1V,所以用了一个向上的箭头。

网友C:
VBG=Voltage between Base & Ground
VEG=voltage between Emitter & Ground
没毛病,至于输出电阻“大致为0”,这个说法不严谨的

三极管共集电路的输出电阻为Ro=Re//[(rbe+Rb//Rs)/(1+β)],其中Re就是发射极那个220电阻,rbe是晶体管基极等效电阻,大约在几十到几百欧之间,Ie越大rbe越小,一般共集电路都有不小的Ie,所以rbe基本不会超过100欧,Rb就是基基偏置电阻(上下并联),Rs是源内阻(也就是前级的输出电阻)

因为Re基本上比(rbe+Rb//Rs)/(1+β)大很多,所以可以近似认为Ro=(rbe+Rb//Rs)/(1+β),可见共集电路的输出电阻主要和rbe、Rb、Rs、β相关,一个共集电路,当源内阻为1k欧时,输出电阻有几十欧,并不小,与“大致为0”相去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可能简称“压升”了。

是的,让我都怀疑这类用法是不是当年不同阵营的历史遗留

好在本质的计算方法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BG=Voltage between Base & Ground
VEG=voltage between Emitter & Ground
没毛病,至于输出电阻“大致 ...

有关这方面是我的弱项,看来要补一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BG=Voltage between Base & Ground
VEG=voltage between Emitter & Ground
没毛病,至于输出电阻“大致 ...

“因为Re基本上比(rbe+Rb//Rs)/(1+β)小很多,所以可以近似认为Ro=(rbe+Rb//Rs)/(1+β)”

可能是笔误吧?

Re基本上比(rbe+Rb//Rs)/(1+β)大很多才对。电阻并联时阻值小的影响大,电阻串联时阻值大的影响大。

楼主:
还有就是
22K电阻上的电压【12/33+22】*22=4.8V。在不连接三极管的时候是没错,但是连接三极管后。be结以及发射极电阻对他(22K电阻电压)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Re基本上比(rbe+Rb//Rs)/(1+β)小很多,所以可以近似认为Ro=(rbe+Rb//Rs)/(1+β)”

可能是笔误 ...

是的,笔误了,感谢指正,已改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的算法就不一样。短板,没办法,先发上来。然后唔佛山玩,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