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82锂电充电器电压反转

楼主(2025-03-09):
以为整流管坏了1N5819换了SS34,然后输出-4V
换了TC3582D主控换了FM3582A,还是-4V
换了低压端滤波电容220uF 16V换220uF 25V,还是-4V
变压器高低压端没有匝间短路,万用表测都是2-7MR
啥问题呢…… 目前好多锂电池充成了负电压

结案了,这芯片本身支持智能充电
但是之前芯片故障后换了山寨芯片
导致低电压时不会停止充电,并且极性反转输出

楼主:
以FS3582和TC3582等为代表的3582芯片自动识别极性是指该芯片在锂电池充电管理中,能自动检测并适应电池接入时的正负极性,无论电池正负极如何连接到充电器,芯片都可确保充电电路以正确的极性连接来进行充电,避免因电池反接造成芯片、电池损坏或充电异常。具体原理如下:
- **内部电路设计**:芯片内部有专门的极性检测电路和切换电路。当电池接入时,检测电路会迅速判断电池正负极与充电器连接的状态。若电池正负极接反,切换电路会在极短时间内调整电流路径或信号逻辑,使充电电路的正负极与电池实际正负极正确对应,保证充电电流能以正确方向流入电池。
- **依靠引脚功能配合**:像FS3582芯片的BTN(电池负端)和BTP(电池正端)引脚,会根据接入电池的电压极性情况,通过内部逻辑处理,自动适配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基于3582芯片的自动识别极性功能,在使用这类芯片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时,电池正负极可以随便连接。不过,虽芯片有自动识别极性功能,但使用时也需注意以下事项:
- **确保充电器与电池匹配**:要根据电池的类型和规格,选择合适的充电器。比如锂电池和镍氢电池的充电要求不同,若用不合适的充电器,即使有自动识别极性功能,也可能损坏电池或影响充电效果。
- **检查充电器和电池状态**:定期检查充电器和电池是否有损坏、老化等问题。若充电器的其他电路元件出现故障,或电池本身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可能会影响芯片的自动识别极性功能,甚至导致危险情况发生。
- **遵循使用说明**:即使有自动识别极性功能,也应尽量按照正确的正负极连接方式充电,以减少芯片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延长充电器和电池的使用寿命。

会不会是因为自动识别极性,空载时负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