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仪表或模块能测水深的,几十米水深。

楼主(2025-03-09):
想做个简单测量水深的设置,网上的水深仪表都是上千元的,用不上这么高的精度,想自制个简单的,比如10米深正负在一米误差就行了,如果能定位就更好了。
那个朋友会做这类仪器,请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25-3-10 10:20):
不是测量水底深度,是把设备放到水中,实时显示设备到水面的距离和定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测试试试呢,无接触

超声波(声呐)好像适合宽度远大于深度的场景,不然井壁产生的回波不好滤除,能滤除的估计更不便宜了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水压传感器(变送器),测得水面水底压力差后换算成深度,每10米水深0.1MPa,反正楼主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测十米深允许误差一米,那还要什么仪器?准备一根十多米长的绳子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看到专业打井的使用指针万用表测试打井的深度,具体的自己研究。

网友:
想省事一根钓鱼线解决,想摆酷买一台小声纳。图像显示的那种。

网友:
按照你的测试条件,准备一根竹竿足矣

网友:
我的apple watch 就可以,能测100米。

网友C:
晾衣绳加一块砖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晾衣绳加一块砖即可

这个可以起个好点的名字比如=拖砖深哪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起个好点的名字比如=拖砖深哪仪=

加个电动绞盘计数器测电流减小反馈数值

网友B:
超声波测试试试呢,无接触

网友:
这事找钓鱼佬甩一杆

网友:
过去航运公司的老大们都是派一个船上的水手,拿一根长竹竿在前面探水深的!不过那时候都是枯水季节四五米时常用这种方式来探水路。

网友:
做10个浮球开关,检查开关的开关情况,这个是最可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声呐)好像适合宽度远大于深度的场景,不然井壁产生的回波不好滤除,能滤除的估计更不便宜了 ...

水压传感器要放传感器到很深的水底。当然原理可行。也比较科学。

网友:
曲曲十米左右,pdd上搞个最便宜的海竿套装,鱼线隔一米卡一颗太空豆,一颗大螺母沉底,铅坠都不用,而且鱼线50米一盘,太空豆这些,有的店铺还赠送,几十块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