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表头问题

楼主(2025-03-10):
mf10表头不用磁短路环直接取表头动圈软铁总成,会不会退磁?

网友A:
内磁表头除外,外磁表头要用,否则会失磁。而且短路片要厚一点,软铁片(就是不会有剩磁的铁片)。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欢迎提供实测数据

网友:
楼主说“动圈软铁总成”,所以应该是外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磁表头除外,外磁表头要用,否则会失磁。而且短路片要厚一点,软铁片(就是不会有剩磁的铁片)。

失磁会怎样?我一块MF10表测量时指针摆动缓慢,是不是失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失磁会怎样?我一块MF10表测量时指针摆动缓慢,是不是失磁了?

恭喜你!得到了表友们梦寐以求的慢阻尼, 好好收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失磁会怎样?我一块MF10表测量时指针摆动缓慢,是不是失磁了?

摆动媛慢,可能是高灵敏度表头阻尼较大,是否失磁要测量裸表头的灵敏度。mf10的表头灵敏度不能大于9.3ua,如果大于此值一般情况下,失磁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动媛慢,可能是高灵敏度表头阻尼较大,是否失磁要测量裸表头的灵敏度。mf10的表头灵敏度不能大于9.3ua ...

是这样,我以前的一块就动作很灵敏,这样慢悠悠的太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得到了表友们梦寐以求的慢阻尼, 好好收藏

反正也不用,先放着吧

网友:
好像MF10万用表都是外磁的。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回复,谢谢!

楼主:
我的10表头线焊开,单独测量表头10ua档误差负一格,铁片往上调到头、去掉600欧表头电阻测量电压电流还是负一点点,这就是失磁了吧?像这样除了充磁还有其他办法校正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10表头线焊开,单独测量表头10ua档误差负一格,铁片往上调到头、去掉600欧表头电阻测量电压电流还是负 ...

用外贴磁铁的方法可解决,是不是要影响表头线性不得而知。
参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5721&extra=

楼主:
沾好看吧?

楼主:
不好看吧?想从电路入手找解决办法

网友D:
在表内,有什么好看不好看,要是不严重影响线性,总比你拆开充磁简单得多,风险基本没有。除非你有那个拆除表头动圈系统的手艺,那就充磁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看吧?想从电路入手找解决办法

想从电路入手,那就只能改成有源表头,没有其它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表内,有什么好看不好看,要是不严重影响线性,总比你拆开充磁简单得多,风险基本没有。除非你有那个拆 ...

感谢回复,退磁不严重,去掉表头600欧电阻,拿掉调整铁片基本没有误差了,就是感觉不好看,指针表玩的就是原汁原味保持原来形态。准备找个报废的表头用其没退磁的磁铁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从电路入手,那就只能改成有源表头,没有其它的方法。

感谢老师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退磁不严重,去掉表头600欧电阻,拿掉调整铁片基本没有误差了,就是感觉不好看,指针表玩的就 ...

去掉600欧会影响低压档,尤其是DC0.5V档,得把46.5k改为47k多点儿,AC10V也得重新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外贴磁铁的方法可解决,是不是要影响表头线性不得而知。
参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 ...

线性会受影响,但不大,业余玩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说起MF10的表头就很头疼,即使是充磁完好的磁芯螺丝刀在中间放一下都会造成一点点的退磁。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600欧会影响低压档,尤其是DC0.5V档,得把46.5k改为47k多点儿,AC10V也得重新调一下。

谢谢老师的回复, /

网友F:
楼上半夜也不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半夜也不睡觉。

深度失眠患者

网友:
看看中医,长期失眠影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