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9收信机中周如何使用?

楼主(2025-03-10):
最近网购了几只139收信机中周,型号分别为104-1和104-2,测了一下,104-1初级电感量127微亨左右,配310皮法电容,可以谐振于465KHZ,次级电感30微亨左右;104-2初级电感量143微亨左右,次级电感量172微亨左右,共同配310电容,初级谐振频率为约470KHZ,次级谐振频率约460KHZ。中周是用焊锡封闭的。都只有四只脚,都没有抽头。之前未接触过139中周,不晓得其特性。感觉上104-2似乎可以作为双调谐中周使用,104-1似可作为单调谐中周使用。请教诸位,谁了解该中周,请介绍和赐教。谢谢!测的这个数据,跟以往测的其他中周数据有出入(电感量偏小),可能不准,仅供参老。

楼主:
查到了139A半导体收讯机电原理图,这个中周不是139A上的。又找到一个139型(电子管)收信机电路图,与图中中周相吻合。图中的虚线框内有两组电感线圈,没有抽头,四只脚,外围各配200皮法电容一只,应与104-2型中周相一致。

网友A:
有調節孔嗎?電子管的似乎應該有兩個孔。

网友:
宝贝不少啊,要做就做双调谐中周的机子,您试过场效应管电路吗,可以不用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調節孔嗎?電子管的似乎應該有兩個孔。

有,在上面,只有一个调谐孔,跟正常的中周一样。照片拍得不多。

楼主:
搜到玩收音机的老修拆解讲述139型收讯机的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64y1S748?t=126.7

网友:
宝贝不少啊!双中周的两个磁芯是独立的,只有一个磁芯调节,不能当双中周使用。104-2次级匝数之多,只能连接场管使用了。

网友B:
那个特殊的年代,等外品上机是要被杀头的

网友C:
如果顶端只有一个调节孔,这中周,只能是单谐振型的,无论次级电感量为何值,都不能做为双谐振回路使用。
由于初级没有抽头,可以判定这中周只能用于电子管或场效应管组成的中放电路。当然,要使用双极性晶体管,可用两只晶体管组成共射共基的组合电路,就可以使用这种中周。
我想,使用这各中周的电子管两级中放,应该有三只中周。第一和第二只中周用104-1的,第三只中周用-2的。

网友:
与一般常见的收音机中周相比,这种中周,用于军机,它的长期稳定性,是极其优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特殊的年代,等外品上机是要被杀头的

没明白您画的这两个红圈是啥意思?

楼主:
刚才又仔细测了一下104-1中周在465KHZ频率下的不同谐配电容参数,与我们常用的中周参数有明显不同。测量结果如下——
初级1、2脚,谐配电容478皮法,电感129微亨;电容304皮法,电感144微亨。我们通常使用的中周参数,我印象是当谐配470~510皮法电容时,电感量一般在250微亨上下;而谐配电容在300皮法时,电感约在300微亨以上。二者的差异显而易见,磁性材料难道差异这么大?还是中周ng的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尝试用电烙铁解剖一个,没有成功,完全不像239中周那么容易拆解。

网友D:
可以肯定,这个不是电子管139机用的,在网上查到的139电子管机图片,他所用的中周,大小长度相当于电子管的屏蔽罩,又粗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肯定,这个不是电子管139机用的,在网上查到的139电子管机图片,他所用的中周,大小长度相当于电子管的 ...

应该是139的电子管收讯机中周。你看一下上面6楼的玩收音机的老修的视频,讲的就是电子管139收讯机的工作原理,其中讲到两级中放,那个中周就跟我这个差不多。

网友D:
你上网查一下电子管139的图片吧,以里面电子管屏蔽罩的大小为参照物,可以看出它的大小长度,你现在的这个和万用表合拍的照片,可以明显看到很小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网查一下电子管139的图片吧,以里面电子管屏蔽罩的大小为参照物,可以看出它的大小长度,你现在的这个 ...

我又看了一下视频,你说得对,那个中周比电子管还高一些,不是我这种。那这是哪个机器上的?商家表注的是139收信机的中周。难道139还有其他版本的机型?听老修介绍,在139定型之前,还有两个版本的机型。

网友D:
我以前保存电子管139的图片在平板里,现也不知道怎么导出来,就直接用手机拍屏幕吧,可以看出大小长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视频,你说得对,那个中周比电子管还高一些,不是我这种。那这是哪个机器上的?商家表注的 ...

在淘宝上找了一下,看到了卖贴,他里面提到了884,可能是那个机器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保存电子管139的图片在平板里,现也不知道怎么导出来,就直接用手机拍屏幕吧,可以看出大小长度的

这个图片,就是老修介绍的那款139电子管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淘宝上找了一下,看到了卖贴,他里面提到了884,可能是那个机器用的吧

听老修介绍,在139定型之前,经历了127、137、138等机型20多年的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淘宝上找了一下,看到了卖贴,他里面提到了884,可能是那个机器用的吧

问了一下商家,答曰139B型的中周。百度了一下,“139B收讯机是我国于70年代初研制出来代替139A型/A-1型晶体管短波收信机的后续机型,它的工作频率是1.5--18MHZ,采用超外差一次变频线路,结构坚固,性能可靠。可以作为一台高灵敏度高选择性的短波收音机来使用,一米长的电线拉来当天线就可以对很多广播电台一网打尽。”
难怪体型小巧,是晶体管机的中周。

网友:
139a和139b的中周,主要起耦合作用,对选择性作用不大,他们的选择性都是主要依靠陶瓷滤波器来实现的。
这两种机器的中周,都是三只,前面两只的圈数比为3:1,最后一只是1比1的,和我们所见的收音机中周有明显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您画的这两个红圈是啥意思?

我是说,当时生产工艺落后,加工精度低,之所以能流出来,也许是剔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当时生产工艺落后,加工精度低,之所以能流出来,也许是剔除的

我觉得您理解有误。您画出的那两个地方跟其它位置都一样,没什么特别。那条腿有点歪肯定是保存时无意中弄歪的,轻轻扳一下就直正了。每只腿与外壳(金属)是绝缘的,所以金属壳在四个腿脚处有个圆孔,腿脚从内部塑料材质的绝缘体中伸出来。整个中周很精致,工艺也很好。我买的这几个中周,是139B收信机的配件,未使用过。早已淘汰的东西,不存在您说的“之所以流出来”一说(如果换在当年,该机还在部队服役,或许有流出一说)。

楼主:
脑师您好,您发的这个我还没有下载。我想知道,您发的这个是电子管的还是晶体管的?如果是电子管的,我就不下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脑师您好,您发的这个我还没有下载。我想知道,您发的这个是电子管的还是晶体管的?如果是电子管的,我 ...

全有了,從139到139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当时生产工艺落后,加工精度低,之所以能流出来,也许是剔除的

139從電子管到小八一的收訊部,所有的備用件都已經在網上出售多年了,不存在次品剔除一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有了,從139到139C。

是我下载的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怎么都是“0”K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下载的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怎么都是“0”KB?

用什麽下載的?我這個就是早期版本的winrar,很好解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下载的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怎么都是“0”KB?

試了一下下載,沒有問題啊,是75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麽下載的?我這個就是早期版本的winrar,很好解壓的。

就是我电脑本身的解压软件。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麽下載的?我這個就是早期版本的winrar,很好解壓的。

还是不行,看来我的压缩(解压)文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看来我的压缩(解压)文件有问题。

下載應該沒問題吧?點一下就可以下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您理解有误。您画出的那两个地方跟其它位置都一样,没什么特别。那条腿有点歪肯定是保存时无意中 ...

原来是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9從電子管到小八一的收訊部,所有的備用件都已經在網上出售多年了,不存在次品剔除一説。

资源再利用,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顶端只有一个调节孔,这中周,只能是单谐振型的,无论次级电感量为何值,都不能做为双谐振回路使用。
...

回超版,您说得对,这个139B收信机的中周,是单谐振型的,单独一个不能作为双谐振回路使用。我最近把这个104-1型中周,两个中周为一组,用在场管电路中,作为双调谐中周使用,谐振电容为470P,耦合电容15~20P(原电路参数),效果很好。之前我还担心这个中周封装密实不好拆解和改制,现在看来可直接使用,完全不用改制。

网友C:
能用上这种中周的场管中放,其稳定性一定是十分优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上这种中周的场管中放,其稳定性一定是十分优秀的!

回超版,这个场管中放性能还是不错的 ,调试后录了一段视频,灵敏度正常水平,跟我手里的带调谐高放的日本机子旗鼓相当。相对来说,低端接收灵敏度高于高端接收,在淄博这里室内(窗台),除早晚外,白天收不到或听不清高端的弱台(手中带调谐高放的日机也基本是这个情况)。室外没有尝试接收,不知情况会不会好一些。现在小区里楼房里的各种电器,对收音机的接收干扰太大了!

前苏联转鼓波段开关机芯场管电路调试视频(中波)--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ideo?vid=XNjQ2MzQ5NDgwNA%3D%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