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808A立体声灯不稳定问题请教及重绘电路图

楼主(2025-03-10):
有台多年前的德生R808A,发现FM调准台后立体声灯会不稳定闪动,遂找电路图研究。坛里找到一张图发现与我实际的多处不同,于是重绘。
5711T的5脚鉴频用的一粉色中周没用陶瓷鉴频器,调整后对立体声稳定无效,换10.7陶瓷鉴频器也对立体声稳定无效。
两级FM滤波:11、12、13脚原厂用的蓝色红点滤波器,7、8、9脚原厂却用的68和103瓷片电容不知何意?电路板留有陶瓷滤波器孔位。5711T芯片资料推荐两级滤波和鉴频都是用10.7陶瓷滤波器。

补充内容 (2025-3-13 09:50):
后发现音量电位器上还并联一只10uF电容

网友A:
检频中周内电容失效了

网友A:
7.8.9脚是接10.7陶瓷滤波器的,德生为了省成本换成了两个电容

网友B:
能收台,排除供电不良,检查立体声相关电路,再看一下31脚几个元件有没有虚焊,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立体声解码38K的导频不准,参考这个电路27脚串联的电阻调节一下,稳定后换相应的固定电阻。

感谢回复!27脚原厂串两个电阻,一个12K一个82K,并150K可调试过了,没找到稳定点。直接短接12K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频中周内电容失效了

感谢回复!粉色鉴频中周拆下看内里瓷管电容正常,应该没失效。调节磁芯对稳定立体声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9脚是接10.7陶瓷滤波器的,德生为了省成本换成了两个电容

感谢回复!猜当初厂家主推这款世界最小收音机应该不会省一个陶瓷滤波器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收台,排除供电不良,检查立体声相关电路,再看一下31脚几个元件有没有虚焊,电容是否漏电

感谢回复!31脚外围目测没有虚焊,电容等淘的电桥到货再测。

楼主:
淘宝10只L10.7A,7、8、9脚拆下两个电容插上L10.7A挨个试,有4只滤波器质量不行导致调准台声音都非常小。
将原厂前一级TDK 10.7MA拆下,然后两级都用新买的L10.7A,调准台音量没问题,但声音有失真,感觉说话带“嘶”的高音尾音,不知道是不是和我动了鉴频中周有关。鉴频中周的调整加四联可调上的微调电容能使R808A外接天线在武汉市区接收麻城电台88.0MHz的弱台(新买的信怀德D808外接天线接收此台都费劲)。保留9脚68p对地电容能稍稍改善88MHz弱台背景噪音。

另外,立体声不稳定依然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无法稳定,说明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中频通道、鉴频与解码都可能有问题,得用仪器调,手工很难对得准 ...

感谢回复!5711T芯片可调外围不多,除了万用表没有仪器可用。

楼主:
目前调试结果:第一级滤波保留原厂TDK 10.7MA陶瓷滤波器,第二级滤波用淘宝买的L10.7A陶瓷滤波器保留68p对地瓷片电容。鉴频依然用原厂粉色中周,但芯片第5脚上原15p瓷片电容并联一只18p贴片电容。芯片27脚两串联电阻直接短接12k的。如此基本能稳定立体声。

楼主:
再修改,12k电阻不要直接短接,并上50k电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