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耳放 输出变压器的选择:3.5K or 7.5K

楼主(2025-03-10):
前面做2A3,定制了一对3.5K:62欧输出变压器(86X40)
原来买了一对7.5K:150欧输出变压器(66x33)
我耳机是AKG K702,62欧阻抗,低灵敏度91db
胆耳放电路是上面这个6DJ8推4P1S
问一下各位前辈,我这个胆耳放用哪个输出变压器失真更低一些?

网友:
7.5K:150欧输出变压器最好,失真最低

网友:
找耳放制作的文章,像这种高阻抗耳机最适合阴极输出直接推动。找下低栅压的电子管代替图中的管子,简单计算下就能去掉输出变压器了,完全可以做到很小失真的宽频响耳放。

网友:
你这两个变压器给62欧的用还不是差不多的阻抗吗 7.5:150的这个接62欧等于3.1K初级。耳机最好是用高一点的阻抗比如,5-7k:62这样失真小些

网友:
7.5K:150欧输出变压器接62欧耳机,相当于3.1K的初级,相比之下还是用第一个牛比较合适。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看来两个输出变压器差不多的哈,那就不纠结了:哪个好看用哪个了,嘿嘿

楼主:
其实家里还有一对7.5k:62欧的输出变压器,只是懒得搬过来公司

网友A:
不知为什么耳放非要用输出变压器,电路有很多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为什么耳放非要用输出变压器,电路有很多选择的。

第一个胆耳放是12AT7+6N6的SRPP结构,推不动,因为耳机是大手办K701
第二个是胆结石的WCF结构,解决了推不动的问题,指标也很好,但是韵味差点
现在的,解决了上面所有的问题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7802&extra=
可以试一试这个,当年神一般的耳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胆耳放是12AT7+6N6的SRPP结构,推不动,因为耳机是大手办K701
第二个是胆结石的WCF结构,解 ...

何不试试全胆WCF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试试全胆WCF结构。

现在这个结构我很满意了,不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结构我很满意了,不试了

自己觉得满意就好,比什么建议都重要。

网友:
前面的低音好些,话说回来,楼主耳机不缺低音的话,没所谓。

网友B:
采用这个电路,牛输出耳放只要牛够好,声音不会差。记得4P1S三极管接法的内阻大概是1.5K左右,所以按3-5倍的输出牛初级阻抗计算,4.5-7.5K是OK的,阻抗越大失真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这个电路,牛输出耳放只要牛够好,声音不会差。记得4P1S三极管接法的内阻大概是1.5K左右,所以按3-5倍 ...

前面已经测试过了7.5K这个,后面有空把3.5K装上去,对比一下

楼主:
我耳放测试没有焊负载电阻上去
耳放功率小,焊不焊负载电阻,不影响测试结果,以前做过对比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