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加台灯修复

楼主(2025-03-11):
昨天发现台灯不能正常开关了,测量其12V适配电源供电正常,有两种可能,一可能是控制模块损坏,其二是LED灯损坏,打开底座查模块的触发时无12V输出,电源控制模块损坏的可能性最大,从网店购 类似的小模块,模块采用热缩管保护,换上了还成功了。这款芯片支持触摸开关无级调光,记忆最后亮度功能。

代换安装后

代换安装后

试亮

试亮

模块保护

模块保护

原装模块

原装模块

装配完成

装配完成

网友A:
led的话有工作电流的。虽然点亮了,但是不能确保安全电流正确。过流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话有工作电流的。虽然点亮了,但是不能确保安全电流正确。过流容易坏。

这款模块包邮价才4元,因为廉价,商家无技术支持,只是试试的心态!看能用多久

补充内容 (2025-3-11 16:26):
中间的圆圈可连接触金属摸板

补充内容 (2025-3-11 16:28):
集成板长25mmX宽14mm

网友:
是块单片机,程序控制调光。

网友:
不错还有图解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便宜啊,功能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啊,功能也不错。

提供给坛友借鉴啦 物美价廉!!

楼主:
LED灯调光主要通过脉冲宽度调制(PWM)和模拟调光两种基础原理实现,其中PWM调光因无色彩偏移和高效性成为主流技术。具体原理如下
一、基础调光原理
PWM调光,通过快速开关LED(每秒数百至数千次),利用人眼视觉暂留效应实现亮度调节。亮度由高电平脉冲的占空比决定,公式表达为:
亮度=(高电平时间/总周期时间)×100%
亮度=(高电平时间/总周期时间)×100%
该方法的优势包括:
无色彩偏移:保持电流恒定,避免色温变化
二、模拟调光(线性调光)通过降低LED驱动电流来减少亮度,但存在显著缺陷:
白光LED在低电流下蓝光占比增加,导致色温变暖电流降低可能破坏恒流源工作条件,引发闪烁。

网友:
这灯经历了什么?战损级滴

网友C:
热缩套包裹之后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缩套包裹之后注意散热

哪个方案更好,用青稞纸怎样,用散热硅胶是否可能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缩套包裹之后注意散热

现在环境温度才23度左右,灯全开到最大亮度温升不明显,看明显温升要到炎热夏天!!灯底有一层橡塑封板并坐紧贴桌面借用空气散热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