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l7129晶振频率的疑惑

楼主(2025-03-11):
看ICL7129说明书为120KHZ,如图:

而实际万用表电路都是使用100KHZ,如ut56 VC9806等:

我现在有三个问题:

1 为什么很多7129芯片的万用表使用100KHZ,而不采用120KHZ?

2 相当于我国工频50HZ的情况,100KHZ和120KHZ的振荡频率对50HZ上的抑制作用有何不同?

3 是否可以使用150KHZ,180KHZ或者200KHZ的晶振?有没有坛友改用别的晶振频率?是否能稳定工作?

网友:
具体一点来说,ICL7129是改进的双积分ADC,但是基本原理和普通的双积分是一样的。

其主要工作过程是信号积分和反积分阶段。想最大化工频干扰抑制,需要让信号积分时间是工频信号周期的整数倍。

工频信号的周期也被成为PLC,Power Line Cycle。50Hz时候,1PLC就是20ms。

国内供电频率是50Hz,所以工频信号周期就是20ms,美国是60Hz,信号周期是16.7ms。

也就是说,想最大化抑制工频干扰,信号积分时间长度至少是1PLC,当然更多PLC也行,但是必须是整数倍。至于实际时间长度是多少,50Hz时候1PLC就是20ms,60Hz时候1PLC就是16.7ms。

ICL7129的内部时钟频率是晶振输入频率的1/2,所以在100kHz和120kHz晶振频率下,1个时钟周期分别是20μs和16.7μs。

ICL7129在200mV和2V量程时,信号积分时间长度分别是10000个时钟周期和1000个时钟周期。

也就是说,在100kHz晶振时,200mV和2V量程的信号积分时长分别是200ms和20ms,在50Hz时候分别是10PLC和1PLC,均满足最大工频抑制;但是在60Hz时候分别是12PLC和1.2PLC,仅在200mV量程时能最大工频抑制。
在120kHz晶振时,200mV和2V量程的信号积分时长分别是167ms和16.7ms,在50Hz时候分别是8.3PLC和0.8PLC,均无法良好工频抑制;但是在60Hz时候分别是10PLC和1PLC,均满足最大工频抑制。

也就是说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内使用的机器,为了获得最大工频干扰抑制,会选择100kHz晶振。
对于第二个问题,使用120kHz晶振,无法在50Hz获得工频干扰抑制。
对于第三个问题,需要通过计算来获得答案。

首先,ICL7129有两个量程,200mV和2V,对应不同的积分时间10000个时钟周期和1000个时钟周期。

在2V量程时,由于积分时间只有1000个时钟周期,100kHz晶振时信号积分时间是20ms,仅仅能达到1PLC,如果时钟再快,就永远无法达到工频信号周期的整数倍这个条件了,所以使用更快的晶振只会让读数变得更快,但是会获得更大的噪声,表现起来就是尾数不稳定。

在200mV量程时,信号积分时间有10000个时钟周期,使用更快的晶振,会让测量变得更快,而且只要保证至少1PLC,且是整数倍即可达到最大工频抑制。比如采用200kHz晶振时信号积分时间是100ms,5PLC,能够获得最大工频抑制。

另外,ICL7129能使用的晶振频率是有上限的,官方手册给出的是360kHz,当然这肯定有一些裕量,可以自己测试。一般来说,首先达到速度上限的应该是模拟开关部分。

关于ICL7129、ICL7135双积分ADC,以下视频有一些介绍,可以参考。
【02-单片双斜率积分AD转换器(ADC)】

关于双积分ADC更基础的介绍,可以参考以下视频
【01-双斜率积分AD转换技术(ADC)】

网友A:
工频50HZ的地方用100KHZ,60HZ的地方用120KHZ,

我试过用200KHZ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50HZ的地方用100KHZ,60HZ的地方用120KHZ,

使用200KHZ的晶振使用效果怎么样?万用表能稳定工作吗?测量精度怎么样?

网友:
理论上能快很多,就怕不稳定。

网友:
频率低可以省电。
一般万用表追求的是精度而不是速度。
带示波器的晶振频率就非常高了。

网友:
50hz工频干扰需要100khz晶体。但是120khz也能用,影响不大

网友B:
我给UT56 7129改过200KHz晶振,拆掉R05,C01, 然后在R05位置安装200KHz晶振。就能正常工作。注意,并不是所有的7129能正常使用200KHz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UT56 7129改过200KHz晶振,拆掉R05,C01, 然后在R05位置安装200KHz晶振。就能正常工作。注意,并不是所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200KHZ的晶振使用效果怎么样?万用表能稳定工作吗?测量精度怎么样?

胜利上200K乱显,120K没问题,只是开机没改前是显示全0,现在是几个数字

网友:
200KHz晶振是可以用的,積分電容的容量要相應降低。不改積分電容,怎麽穩定工作?一個積分周期内必須要讀完原定的計數值,否則亂跳沒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