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不同时代对讲机 对比与玩法

楼主(2025-03-11):
最老的一个 不是智能的CDMA制式 应该只能当多媒体播放器和手持gps玩
对于较新的两个 都基于Android 一个4.4 一个8.1 可以安装apk 听广播电视伴音 音乐等 也可以安装南山对讲复活对讲功能 或者利用via浏览器浏览网页 也可以安装游戏模拟器 如j2meloader myoldboy myboy等玩老游戏

网友:
对讲机功能越来越多然用的人爱不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成了带对讲功能的安卓机

是呀,感觉就是一种弱安卓手机带强对讲功能。

网友B:
基于公网的机器,要插电话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于公网的机器,要插电话卡

使用对讲功能 会产生话费吗?

网友:
敢到山里去用吗?那里可是没有信号

网友: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讲机。

网友:
这个需要插SIM卡的吧,就是所谓的全国对讲机,

网友C:
真正的对讲机是个无线电台,需要具有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的功能,通常使用窄带调频或者调幅等模拟调制。对讲机按有效发射距离分档,发射功率大的不需要中继就可以覆盖数公里。对讲机的信号并没有加密,通话内容可以被覆盖范围内设定在相同频道的其它对讲机收听到,这是与互联网对讲机完全不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对讲机是个无线电台,需要具有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的功能,通常使用窄带调频或者调幅等模拟调制。对讲机 ...

由于对讲机体积小,所以用于对讲机接收的超高灵敏度IC全都自带调频解调功能。所以对讲机全用

FM一个调制模式,没有AM模式.除非是一些非法厂商占用非法频道的垃圾机.

由于商用对讲机购买/使用者众,同频多人使用情况万分严重,所以正规对讲机生产厂商都付加了国际

无线电联盟规定的亚音功能其频率为(67Hz-254.1Hz)分成多档使用,用了同样亚音的对机在众

多同频点对讲者中只有他们俩能够互相听到对方声音.这种亚音技术也应是一种浅度加密法.

注意;亚音功能截然不同于哑音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由于对讲机体积小,所以用于对讲机接收的超高灵敏度IC全都自带调频解调功能。所以对讲机全用

FM一个调 ...

“亚音”是利用差拍方法对语音进行频谱搬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亚音”是利用差拍方法对语音进行频谱搬移吗?

不是.

对讲机带通规定为270--2700HZ.于是利用67Hz-254.1Hz分成几十点,并把这个点频连同话音一齐发

出.只要对方的亚音与发射同频点,比较器就会打开功放的静音功能,喇叭就能发声.反之亦然

就是说;亚音有点象视频场的键控突点一样,是个带识别码的触发开关讯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于对讲机体积小,所以用于对讲机接收的超高灵敏度IC全都自带调频解调功能。所以对讲机全用

FM一个调 ...

我记得机场用的就是AM的,并且出于安全考虑,机场还只能用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