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用C++和matlab实现RC滤波器增益曲线

楼主(2025-03-11):
但是把,感觉OpenGL画出来的图,下降快一些
算法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没有 1j 这个实部虚部,C++里不会实现

楼主:
R = 20;
C = 22e-6;
f = logspace(1, 3, 1000);
w = 2*pi*f;

H = 1./(1 + 1j*w*R*C);
gain = abs(H);

semilogx(f, 20*log10(H));
xlabel('Frequency (Hz)');
ylabel('Gain (dB)');
title('Gain Curve of RC Low-Pass Filter');
grid on;

        for(int f=0;f<1000;f+=10){
                double H,w=2*pi*f;//角频率
                H=1./sqrt(1+pow(w*R*C,2));
                //double gain=abs(H);
                double o=20*log10(H);
                cout<<f<<" "<<H<<" "<<o<<endl;
                glVertex2d(f/1000.,o);
        }

网友A:
我一般用matlab设计一个需要的曲线,然后得到系数,自己用C代码调用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matlab设计一个需要的曲线,然后得到系数,自己用C代码调用系数。

是的,滤波器的基本模型就那几种,性能的差别反映在系数的不同,只要系数确定,算法部分程序都不用改

网友:
数字滤波厉害,不用考虑过度衰减,无须再次放大。

网友:
Matlab的现成工具好像只有L,C组成的滤波器,没有RC滤波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matlab编写函数运算特别轻松,不需要循环,也天生支持复数和矩阵/向量运算。
本永远的编程小白在2017年DIY网分时,为了算复数微波参量,居然自己编写了复数四则运算函数。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有库函数的,不需要自己折腾。

网友B:
通义千问给的答案:
% 设计一个简单的RC低通滤波器
R = 1000; % 电阻值 (欧姆)
C = 1e-6; % 电容值 (法拉)

% 计算截止频率
fc = 1 / (2 * pi * R * C);

% 创建传递函数
num = [1];
den = [R*C, 1];
sys = tf(num, den);

% 绘制频率响应
bode(sys);
title('RC Low-pass Filter Frequency Respon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义千问给的答案:
% 设计一个简单的RC低通滤波器
R = 1000; % 电阻值 (欧姆)

C++/OpenGL成功画出了下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义千问给的答案:
% 设计一个简单的RC低通滤波器
R = 1000; % 电阻值 (欧姆)

    for (int f = 0; f < 100000; f += 10) {
        double H, w = 2 * pi * f; // 频率
        H = 1. / sqrt(1 + pow(w * R * C, 2));
        double o = 20 * log10(H);
        Point p;
        p.x = f / 1000.;
        p.y = o;
        vp.push_back(p);
        glVertex2d(p.x, p.y);
    }

好像不属于上面任何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