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36单管机如何接蓝牙小音箱?

楼主(2025-03-11):
刚刚自己焊接了淘宝购入的636硅单管机套件,已经能够收听多个电台,音量也不错,今请教各位大咖,能否不用耳机听,想接入蓝牙小音箱,不知道如何实现?先谢谢了

网友A:
在原耳机位置换成1k左右电阻,再从此电阻与高阻圈连接端引出信号,经过耦合电容接到音箱输入端。另外两机地线互相连接。这样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耳机位置换成1k左右电阻,再从此电阻与高阻圈连接端引出信号,经过耦合电容接到音箱输入端。另外两机地 ...

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
耳机用1K电阻代替,从1K电阻两端取信号,增益是否够?如声音小还要加级低放。

网友B:
直接接入AUX的输入就行了,不要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入AUX的输入就行了,不要怕。

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