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BF998的规格变了吗?

楼主(2025-03-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但是前辈的红色线引入的电压,好像也不对,因为这管是N沟道耗尽型的,应该加上负压才对。

耗尽型对于双栅管来说只是G1为负压时可以工作,G2还是要正压的,不然增益很小甚至是负增益,而且BF998的最佳工作状态(高频达到最大增益)是G1、G2都是正偏压。楼主那张图可以试试减小R1,如还不行(不起振),C1也取消了,S极直接接到本振线圈抽头,这时G1、G2都是0偏压,应该有电流且起振的,如果还是没电流,检查线路和元器件

网友A:
根据对我买的BF998测试(有拆机的,也有立创商城买的),G1可以负偏也可以正偏,G2肯定要正偏压,电源电压也要高(12V)。电流2mA以下时频率特性很不好,中波还勉强,短波以上增益就不行了,电流到8——10mA,频率特性很好,到调频都能有很好的增益。另外抬高S极的电位,G1正偏置,G2可以有较好的AGC控制(从最大增益一直到关断),如下图,实做效果很好。所以我也对本坛有些BF998的应用有些疑惑(静态电流太小),估计应用于中波问题不大吧,但有些浪费了BF998的性能,好在BF998便宜

网友:
这个管子引脚有两 种封装排列,检查了没

网友:
看这个图,两个栅极通过线圈连到最下面(应该是地)了。没有引入正电压。

网友:
拆掉C1不用,把R1转过来接入,再不起振的话,可能管子不对头....

网友:
网上找了一个方框图、

网友:
有可能是商家拿錯了貨。

网友:
都已经停产了的管子,怎么还会改规格?
买到假货了无疑,
能告知买到的管上的丝印,和渠道吗?以便大家避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对我买的BF998测试(有拆机的,也有立创商城买的),G1可以负偏也可以正偏,G2肯定要正偏压,电源电压 ...

如果增加电流,加大电压,用在中短波是不是可以的?图上的输入50和输出50?是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的情况跟你一样,同样的管子我做了一个高阻探头性能就不错,电源9V电流9mA。
但看前辈们的电路都 ...

奇怪,增强型,初级不加偏置怎么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增加电流,加大电压,用在中短波是不是可以的?图上的输入50和输出50?是怎么计算的啊?

按照图上的工作点,用于中短波肯定没问题(我实际测试过),就是有一个麻烦,静态电流从0——10mA对于负载电感影响很大,导致的频偏也很大,这点必须要考虑。输入输出阻抗我也不会计算 ,只是大概知道对于不同频率,不同静态电流,其阻抗变化也会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极电流都没有,能工作就神奇了。

R1代替C1,我的本振LTF2-3就这个接的,工作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的情况跟你一样,同样的管子我做了一个高阻探头性能就不错,电源9V电流9mA。
但看前辈们的电路都 ...

试试吧,这个管子很好玩的,按照手册的工作点进行配置,就是偏置线路麻烦点,哪怕是某宝2毛8一个的拆机管,性能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到高频段(50MHz以上),工作电流一定得上去,如果还像中波收音机里0.几——1.几mA的工作电流,增益是很差的,浪费了好管子(之前我也走过弯路,以为买到假货了),我现在基本都是按照手册特征频率的测试条件配置工作电流

网友:
我记得998的G2需要正偏,只有G1是不需要正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耗尽型的,但万用表1K档没阻值,10K档量有几十K,零偏置是无法用的。

资料显示是耗尽型,但是6楼、9楼的偏置似乎不好解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上的工作点,用于中短波肯定没问题(我实际测试过),就是有一个麻烦,静态电流从0——10mA对于负 ...

这个图越看越糊涂,G1偏置了,大概5V,S极也偏置。S极电压是10ma*360=3.6V?那么Vg1s=1.4V。如果这样的话,为啥不直接给G1偏置到1.4V?1.8K去掉,360加到漏极。
如果用一个10ma的恒流源,串一个(电阻电感电容并联)给漏极。G1正偏,这样不就简单多了(用在中短波)是不是可以低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发个管子的图片?看是不是不同牌子的差别,看数据手册零偏置是有2-3mA电流的,这样工作就没问题。

网友E:
您好!
我也曾经遇见过这个情况,原因是自己在设计 电路板的时候,把接线画错了,将G2接在了可变上。因为有垫整电容,G2没有直流通路,就必须提供偏置。
如果是正常地接在振荡线圈上,直流入地,G2的偏置就无法成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好!
我也曾经遇见过这个情况,原因是自己在设计 电路板的时候,把接线画错了,将G2接在了可变上。因为 ...

对的,但是前辈的红色线引入的电压,好像也不对,因为这管是N沟道耗尽型的,应该加上负压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越看越糊涂,G1偏置了,大概5V,S极也偏置。S极电压是10ma*360=3.6V?那么Vg1s=1.4V。如果这样的话 ...

其实也不太难理解,请看数据手册,下面图1:ID要达到20mA,跨导才能最大(红线标出,我理解成增益 );图2:要达到ID=20mA,VG1S至少要>0.2V(红线标出,也就是正偏压);图3:VG1S=0.25V,VG2S=4V时跨导最大(红线标出),与前2图相符,同时VG2S(0——4V)也能大范围的控制增益。不过有个问题,VG2S=0V时仍有增益,也就是AGC范围还不够宽(小于单极最大增益),如果要使AGC范围更宽(控制到不仅没有增益,甚至是衰减),那么抬高S级电位,使VG2S成为负值,就可以成为衰减器(直至完全关断信号,见图4),AGC范围很容易做到大于40分贝,同时为了保证最大增益,G1的电位也得抬高,达到G2控制电压最高时ID=20mA(实际制作也不是非要达到20mA,达到所需增益即可)。图4我是实作过的,AGC控制范围完全达到预期,不成功的地方在于0——20mA的电流变化很大,导致负载电感量变化也很大,改变了谐振频率,调谐电压也需要跟着变,这个线路用于宽带放大没问题,用于中短波的调谐放大还需要改进,使调谐变压器不通过直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的,但是前辈的红色线引入的电压,好像也不对,因为这管是N沟道耗尽型的,应该加上负压才对。

您好!
BF988是专用高放管,G电压2可控制增益,记得-3V时增益最低,+3V时增益最高。过去收藏过资料,也做过实测记录,只因固态硬盘损坏,资料全丢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BF988是专用高放管,G电压2可控制增益,记得-3V时增益最低,+3V时增益最高。过去收藏过资料,也 ...

谢谢前辈指点,原来是专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耗尽型对于双栅管来说只是G1为负压时可以工作,G2还是要正压的,不然增益很小甚至是负增益,而且BF998的 ...

看来要补一下双栅极场效应管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我昨晚的实验中就是如红线接法才能起振,而且是G1、G2都要加偏置才行,晚上回去再测试一下是不 ...

其实G1和G2都静态零偏是最好的状态, 只是G2需要较大的本振输入, Vp-p 要1V左右才有较高的混频增益和较低的失真.

这和双极型晶体管是有区别的.

网友:
G1多少伏?6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的情况跟你一样,同样的管子我做了一个高阻探头性能就不错,电源9V电流9mA。
但看前辈们的电路都 ...

想问问,用这元件做振荡器的目的是实验什么呢?

网友:
BF998百分百是耗尽型FET,第一栅零偏+第二栅正1V就能工作到1Ghz。
中波段998不起振可能第二栅电压太低(小于0.5V)管子跨导较小不满足起振要求。
第一栅零偏压“不工作”的998先别怀疑假货,先用毫安表测这种状态的电源电流。
如果小于1毫安才确认为假货。

MOS管在低频(10兆赫以下)噪声比JFET高些,用998或241的建议电流给5mA以上降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收音头啊,测试一下各种电路。前几天测试TA7358调频芯片的时候,意外收到了香港机场的塔台对话,接收效 ...

请问,你在哪里?接收到香港机场的信号?

网友F:
俺之前这样用998做输入放大+混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就是电源电压,6V。

从手册上看G1处于0或微负偏压,G2正偏置是可以工作的,关键在于那个1k的电阻,哪怕是1mA的工作电流,都会产生1V的电压降,G1直流接地就是-1V偏压,这时的工作状态就不太正常了,减小1k的电阻又有可能反馈不足不起振,建议楼主采用下面的线路进行试验,如果10k的可调电阻调到上端才满意,简单了,100k电阻接电源;如果10k的可调电阻调到下端才满意,也简单,红色的电阻电容全部取消,G2直接接C2左端(直流接地);调到中间,稍复杂点,合适的固定电阻分压代替可调电阻。补充说明:BF998工作电流在1mA以下,频率特性非常不好,即使在2mA的工作点,其性能也远不如2SK508G,我曾一度放弃用它,但工作电流一旦超过8mA,就像功放末级东芝管换三肯管一样,马上变得凌厉起来,高频性能立超2SK508G,所以我说这个管子很有意思,值得一玩,它的正常工作状态应该是摸起来温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俺之前这样用998做输入放大+混频器

维修中的机器中发现产品的机器基本上都是这种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我测试完短波本振性能后试一下,D极要串一个电阻稳妥点,这样做的缺点是无法调整反馈量,要靠抽头来调 ...

S极串电阻,G1接地就是负偏压,0偏压是像43楼那样S极直接接地,D极串电阻没啥必要,倒是可以在中周上端串一个100欧的小电阻(再并一个100n的电容),作用1.退耦,2.便于测量ID,其实BF998很皮实(我还没弄坏过它,因为便宜有时懒得焊下来直接扔了 )。想调整反馈量也没那么麻烦,G2串电阻就行,还可电阻、电感组合改善高低端的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中的机器中发现产品的机器基本上都是这种接法

S极直接接地可以很方便的计算调整工作点,线路也简单明了,少了S极电阻,噪声也小。

网友:
可惜呀,这么好的管子,都停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对我买的BF998测试(有拆机的,也有立创商城买的),G1可以负偏也可以正偏,G2肯定要正偏压,电源电压 ...

突然有个想法,把这个图变一下。您看可以不?
1、漏极只要电源去耦电容,电感不要。VDD=12V。
2、G1的L1改成1M的电阻,G1接一块3*5厘米的金属板。
3、变容二极管及相应的电阻都去掉。
4、S极串接一个电容输出.后面再加一个射随。
5、调节G2的电压,这不就成了一个增益可调的mini-whip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突然有个想法,把这个图变一下。您看可以不?
1、漏极只要电源去耦电容,电感不要。VDD=12V。
2、G1的 ...

“4、S极串接一个电容输出.后面再加一个射随。”源随加射随?电压增益<1,这样怎么调整增益?另外,我不看好高阻输入加电场天线,中间还没有选频回路,会噪声一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S极串接一个电容输出.后面再加一个射随。”源随加射随?电压增益

原始版的mini-whip就是源随+射随。都说电场型天线干扰大,但是在我的地方,的确拉杆天线很好用。调节G2,可以调大电流,提高电流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始版的mini-whip就是源随+射随。都说电场型天线干扰大,但是在我的地方,的确拉杆天线很好用 ...

您可以试试看,但是做源随,源极电阻要好好考虑,那个图BF998的电流很大(实测有10大几mA),如果源极输出,本来阻抗就很低,是否有必要加射随,再者调整G2只是电流减小,源极输出电压增益又<1,后级射随又是高阻输入,目测G2控制能力很差。

网友:
等楼主试验成功了 ,把电路图共享出来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信号发生器代替本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给我找到双栅可以零偏压的管子了,丝印mop,这个丝印应是飞利浦的,但字体与老管字体不一样,无法确定 ...

还有BF988 十字的,有PH字样,与BF998参数一样,楼主可以试下,楼主试下

网友:
我觉得双栅管混频性能肯定算不上最好,但是电路简洁,性能不算差,作为入门超外差算是一个值得推荐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又做了嘉立创买的英飞凌丝印MOs,又是另一种特性,本振特性跟MOp没差太远,但混频特性差别很大,用MOp ...

可惜嘉立创MOs已停售,买不到了。

网友:
我以前买的拆机bf998,还是蛮好用的,宝上现在还有售,比立创商城便宜多了。当初两边都买就是因为小电流(2mA)状态下,实测频率特性非常不好,跟2sk508表现完全不一样,一度以为买到假的了,在立创商城买后再测,表现跟拆机的几乎一样,后照手册的测试条件再搭线路,实测表现就与手册基本一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家我之前也看过,不过还在购物车,没下手,0.28元的丝印是什么的?

左边两个是某宝2毛8的拆机管,底部有胶;右边两个是立创商城1块多的,底部干净。还有一点提醒楼主,BF998相对于现代工艺的三极管和场管来说离散性还是比较大的,表现在G1、G2偏置,可能这个管子调整得正好,换一个管子就要重新调。这可能是楼主找0偏置电压能工作管子比较难的原因,其实BF998的G1零偏置都能正常工作(不然也不会叫作耗尽型了),调整G2偏置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左边两个是某宝2毛8的拆机管,底部有胶;右边两个是立创商城1块多的,底部干净。还有一点提醒楼主,BF998 ...

貌似FET直到现在离散性都做不小(换句话说离散度降低的代价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FET直到现在离散性都做不小(换句话说离散度降低的代价高)

主要是BF998的G1、G2偏置互相牵扯,相较单栅和结型场管更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我嘉立创买的跟右图是一致的,另一种印MOW的感觉跟左图有点差别,现在用得最好的是这种(p字 ...

您这是BF998R的丝印,NXP的产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这个帖子里有讨论丝印的问题。另外BF998可说是最便宜的双栅管了,应用范围又窄(中短波真不是它的战场 ),只要测试不是坏的,就不会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