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低成本的停电应急灯

楼主(2025-03-12):
淘宝用红包花几毛钱买一个5VLED灯,内部如图。

简单加工,加个散热器,插上充电宝就成。

楼主:
散热器是现成的,不加也没关系,现在很少停电,一旦特殊情况停电,往往找不到照明的灯。

网友:
应急灯必须有停电自启动功能,平常都处在浮充状态。

网友A:
楼主无敌啊,实际支付0.35元

楼主:
这个应急与停电自动转换照明有区别,那种是公共场合用的,家里平时很少停电,碰到过几次因线路故障停电,此时家里蜡烛没有,有个充电灯,但里面的锂电池自漏电较大,拿出来用已没电了,翻抽屉找到个USB小夜灯,也是亮度太低,这个灯照明亮度可以,要用了直接插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无敌啊,实际支付0.35元

  这不算最便宜的,俺实付两分钱买了一个。里面的结构完全一样,靠电阻降压限流。自己在输入端再串一个降压电容,降低亮度作小夜灯。电流小了,温度很低,寿命也会增加。

网友A:
哪里领的卷啊,求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领的卷啊,求方式?

手机某宝,首页左上角,签到

网友:
有拿走USB的阅读小灯,异曲同工,但是感觉这个更亮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器是现成的,不加也没关系,现在很少停电,一旦特殊情况停电,往往找不到照明的灯。

手机随身携带,都有手电功能

网友:
这种也好,直接用。

网友:
应急灯,其实难解决的电池问题,锂电自放电大,不能放很久,一般只能买好的干电池做电源,才能起到应急的作用。

网友:
就是享受DIY乐趣。使用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