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接收wifi信号,进而通过路由器或交换机分配给终端电脑?

楼主(2025-03-12):
我四楼某间房有4台电脑,但没有专门的网络,只有三楼正对着的下面这间房有无线wifi,但不能从三楼窗户直接拉网线到四楼。
我现在想要在我四楼这间房安放一个类似wifi接收器的设备,再把接收到的网络通过路由器或者交换器分配给四台电脑共同使用。
当然不会给四台电脑都装一个USB无线网卡什么的了。
请问该如何实现?我需要购买一个什么设备?

网友:
现在无线路由器都支持桥接

网友:
四楼和三楼同侧窗外装一对网桥即可!

网友:
网桥。几乎随便一个无线路由器选桥接模式。会损失一半的无线带宽

网友:
买两个同型号支持mesh组网的路由器就行了,三楼一个,四楼一个

网友:
k2那种多年前的路由器都有桥接模式,能直接用路由器连接到楼下的wifi,就是注意信道干扰太远信号太弱可能会丢包啥的。

网友: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带宽,你直接上电力猫。再加一个5口交换机。

网友:
稍微新点的路由器都有无线中继功能了,可别用什么电力猫,纯垃圾。

网友:
除却中继,还有个方式是使路由器工作在 wisp 或 wlan client 模式下,也就是路由器的无线变成客户端(无线 WAN)模式。当然不是所有路由器都有这功能。openwrt 等第三方固件通常都可以实现。

如果不折腾……每个电脑配个无线网卡么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心解答,让我思路大开。

网友:
恐怕不行!一般的家用路由,所谓的桥接,前端如果是WiFi的话,都是无线对无线的连接,你的电脑如果没有WiFi,不能用以太网线连接吧?

网友:
只要不是太老的路由器,都可满足楼主的使用。
我去年底刚换了移动的200M,我选了免费升1000M(给的设备好)
开始我是单用光猫,楼上的二台电脑都有USB网卡,但速度不稳定只有20M上下,有时天气好会到100M。移动给的路由器一直没用。
后来想起手上的很老的无线路由器可反向使用,无线接收网线输出
马上拿来移动送的试试?
结果很稳定在500M(放光猫同一房间看1000M)

现在就用它带二台电脑常用,有时要折腾还可再带二台电脑

好的电脑配置无感觉
可我都是垃圾电脑还在用
USB无线网卡不如电脑内置有线网卡占CPU少

无线路由器找有外置天线的那种,用5G连其它信号源,再用网线到4台电脑(4台电脑可互传文件,比无线快而稳定,移动给的4个都是1000M的网口,传文件都稳定在1000M)
当然还可同时打开5G或2.4G给其它移动设备用